[其它類電器] 大井 TQ-200 加壓馬達無法啟動[維修實例]

楼主(2018-05-01):
圖片取自 Mobile01

症狀:

加壓馬達有像似要啟動運轉的聲音,作動聲音類似步進馬達,但無法正常啟動運轉。

修復過程:

1. 檢查啟動電容,容值正常無異

2. 拆下控制板,畫電路圖,控制板電路版本為 REV: 01B

上圖為整流電路:220V/110V 經過降壓,產生 12V DC,經 C2 470uF/35V 濾波,送入 78L05 轉為 5V DC 輸出

上圖為控制電路:5V 供給 PIC12F675,按照 REED (水流偵測) 和 LS (壓力開關)的狀況,
驅動 U3 MOC3023 (高低壓隔離用) 和 Q1 BTA26-800B (TRIAC,AC 電路開關),形成控制交流電壓輸入馬達的開關

3. 測試發現 U1 78L05 輸入電壓異常,導致後續控制電路無法正常運作

4. 一開始猜測是 ZD1 12.5V 損壞,更換後仍然無效

5. 仔細研究降壓電路,此為阻容降壓電路,僅適用於 100mA 以下的電路

電路分析:

R2 與 C2 (X1 350V AC 電容) 形成阻容降壓電路
R1 5W 100 Ohm 為抗衝擊電阻

在 220V 60Hz 下,C2 X1 電容容抗

Xc = 1/(2πfC) = 1/(2*3.1416*60*0.000001) = 2562 Ohm
通過 C2 電流理論值應為 Ic = V/Xc = 220/2562 = 0.083 A = 83 mA

若考慮 R1 壓降,輸出電流應小於 83 mA
此輸出電流會被分為 ZD1 漏電流,和流經 D1 1N4007 的控制電路消耗電流

6. 若 C2 X1 電容容值下降,輸出電流很可能不足,無法驅動後續控制電路

經量測後,X1 電容容值已經剩下 48 nF (0.048 uF),容抗值增加到 55k Ohm 以上,不足以提供足夠電流

7. 經更換 C2 X1 電容後,控制電路恢復正常運作

注意事項:

控制板裝回後,必須調整側邊螺絲,使水流感應磁簧開關(REED)正確偵測水流

网友A:
這種狀況用微歐表,在不解焊的前提下,可以掃出來?

忘記在哪裡看到的,學姊的esr表挑電解電容的毛特別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狀況用微歐表,在不解焊的前提下,可以掃出來?

忘記在哪裡看到的,學姊的esr表挑電解電容的毛特別有 ...

不確定用微歐表能不能測出,但這殺雞應該不用牛刀

1uF 降到 0.048 uF ,再爛的電容表都應該量的出來

LCR 表也是可以,但其實不需要用到這麼高檔的機器,因為主要是容值的問題

网友B:
請問CTX薄膜電容風評如何,小弟修過的電磁爐,內部這顆CTX薄膜電容掛點率滿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CTX薄膜電容風評如何,小弟修過的電磁爐,內部這顆CTX薄膜電容掛點率滿高的 ...

這顆 CTX ,看來品質不怎麼樣

小弟是用 RIFA PHE426 之類的代用,
不過建議找相同規格安規電容,耐壓相近的,DC/AC 耐壓則要看使用的場合而定

用在此處,主要考量是容值和 AC 耐壓

楼主:
引用 楼主:
這顆 CTX ,看來品質不怎麼樣

小弟是用 RIFA PHE426 之類的代用,

不過,話說回來,壞掉的 CTX X1 電容,外觀完好,並無爆開、燒焦等狀況,
以安規電容角度來看還是可以的,就是不夠耐用
我猜應該是鏈波電流承受值不夠

楼主:
說到安規電容,個人比較偏好歐美系的產品,像是 RIFA PME271, WIMA MKP-X, MP3-X 之類的,
優點是規格清楚,安全性高,但缺點是價格很高

底下這個是先前維修損壞的 RIFA PME261 電容,此電容與 PME271 類似,但規格上非真正的安規電容

可見到雖然爆開,但沒有燒焦起火痕跡

若要節省成本,可考慮日系 Panasonic ECQUL 系列的電容
價格相對便宜許多,但是還是比一般小品牌的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