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電蚊拍改裝18650電池實例

楼主(2018-05-01):
夏天到了蚊子多了,用電蚊拍總覺得電不死蚊子,改裝18650進去,電壓高續電強~
聽聲音就爽~~
看圖~

比劃比劃,加充電電路

网友:
我家裡有隻安寶電蚊拍,之前有點故障
後來拿電表測了一下,原來是開關壞了,換個新的就OK
經驗上,發現很多家電都只是開關接觸不良
結果就被大家拋棄,製造許多垃圾

原廠電池是用14500
後來因為拆解舊筆電電池,多了一大堆18650
就把原來的14500換成18650
但這麼做,似乎除了續航力以外,並沒有太大變化

网友A:
請教  你是多裝了 升壓版還是降壓版
如果純粹供級給電蚊拍升壓板用 那就不要在加裝了
直接用18650去供電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教  你是多裝了 升壓版還是降壓版
如果純粹供級給電蚊拍升壓板用 那就不要在加裝了
直接用18650去供電即 ...

18650鋰電池充電與保護一體板.

网友C:
其實用14500替代就可以不必破壞電池倉 !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650鋰電池充電與保護一體板.

3D姊 好眼力,這樣也能看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實用14500替代就可以不必破壞電池倉 !

手上只有18650   沒14500的~

网友:
那棵大電容加量,可以增加威力。

剛剛才看到另一篇就有教學文。
http://bbs.pigoo.com/thread-6828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