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R2032鈕扣電池會漏液嗎?

楼主(2018-05-01):
請教各位前輩

有鑑於家裡遙控器常因為電池漏液而報銷
最近我在考慮直接用一顆CR2032來取代兩顆4號電池
不知道可行性如何?

自己印象中都是金X電池噴得亂七八糟,搞壞一堆電器用品
倒是沒看過鈕扣電池漏液
目前手邊買到的CR2032都是MIJ,是否漏液的風險會比較低?

网友:
不要用金X電池或勁X電池,
用一般的碳鋅電池就好了~
改用CR2032,
要改電池座,
電池又貴.

网友:
可以用一顆鋰鐵(3.2v)加一顆假電池,
或是改用2顆4號低自放充電電池,
以上二種電池, 就算漏, 也不會漏得像鹼性電池那麼慘..

网友:
可以用一顆鋰鐵(3.2v)加一顆假電池,+1
可再充電又環保

网友:
那就不要用金頂,用國際牌,要常檢查,放的方式也有差,電池朝底

网友:
遙控器是低耗電(流)使用,不要使用高電流輸出的鹼性電池,
鹼性電池因為有鹼性電解液而得名,就像電解電容一樣,通病就是漏液.

個人經驗...
1. 買最便宜的碳鋅電池就對了
2. 遙控器偶爾要打開來看一下
  沒在用的電池要拿出來---例:冬天到了,冷氣你都不開(送風)
  基本上,都不是用壞掉,都是"放著"壞掉的
*遙控器一用都是好幾個月,半年一年的,遙控器耗電太少,換充電電池也沒比較好...

註: 你用CR2032還要改,也不一定比較好...

网友:
你這方案我支持

网友:
遙控器不耗電,用普通碳鋅電池即可!

网友:
用碳鋅電池+1

网友:
遙控器很不耗電,碳鋅電池就好

网友:
個人是認為
電池若非需常常更換的(如每星期或每月更換),的可以用碳鋅電池(就是最便宜的那種)。
但不要買放太久,我有3個放了2年的碳鋅電池,那來換廚房瓦斯爐點火的,結果約半個月就點不起來了。

之前也過2支驗電筆(hioki 3120),忘記是用金頂還勁量了,但也是漏電解液。

网友:
目前是用"他去了"的電池~用在這種低耗電的產品,好用,也沒遇過漏液的

网友:
直接搜尋 鈕扣電池漏液 有圖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Eo5QKHTsVApIQsAQIPg
猜測 電池品質 與 使用環境 有關係。
也許 可以考慮鋰電池版本。雖然有點貴。
https://24h.pchome.com.tw/prod/DCAB9M-A900880XU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1#detail
僅供參考

网友:
小顆的鈕扣電池容易漏液,
CR2032鈕扣電池,
倒是尚未見過,
除非電池座有淋到水,
才會引起電池座氧化.

不過這一顆價格可抵好幾顆碳鋅電池.

网友:
也可以考慮用低自放的充電電池喔!省錢又環保。

网友:
個人使用經驗上沒有碰過大顆的cr2032會漏液的情況

网友A:
今天才拆一支裝國際碳鋅電池漏液的遙控器...
算機王吧,
只要拆到金X的電池,不管有沒有電,我一律都丟掉.
金X如果活遊戲界,應該是坦克的角色吧.

网友:
CR2032的放電流只有約6mA, 要推動FR LED有些吃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才拆一支裝國際碳鋅電池漏液的遙控器...
算機王吧,
只要拆到金X的電池,不管有沒有電,我一律都丟掉.

國際碳鋅電池我也拆過漏液的啊,這不算機王啦
只是這款爆的機率比兔子牌的低很多就是.

网友:
LR 系列的鈕扣電池也是鹼性電池當然也會漏液,而 CR 系列的鋰電池用過很多還沒看過漏液的,我每次都買日製工業包裝的一盤 20 顆慢慢用一顆單價不到 10 元不怕放久會沒電。
那些超薄的遙控器也都是用 CR2032 鋰電池一樣可以用好多年,所以一般的遙控器自行加焊 2032 電池座改用 CR2032 是可能的,只是我沒改過等樓主改裝後再來報告心得。

网友:
大陸無奇不有
http://www.shoudian.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5685

http://p.globalsources.com/IMAGES/PDT/SPEC/424/K1116431424.pdf
11. 使用注意事項 :
(1) 由于此鈕扣電池之設計是不可充電的,因此強行的充電會導致漏液
或對設備造成損坏的危險。
(5) 不可強行對電池進行放電,這樣可能會導緻電池漏液或髮生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