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冷氣型號MS-GF13VC,開機時冷過後會不冷然後又冷,斷斷續續

楼主(2018-05-01):
我家是三菱分離式冷氣( 型號MS-GF13VC),這台用了3年多,去年年初有請師傅來清洗加冷媒.

上個月晚上突然熱醒, 冷氣是送風, 大約過了5分鐘聽見繼電器啟動的聲音, 冷氣又冷了,過了5分鐘聽見繼電器的聲音又不冷了,過後就是每間隔5分鐘不冷5分鐘後又冷.
白天再去觀察低壓管(粗)和高壓管(細), 發現繼電器啟動聲音的時候(冷氣開始冷的時候) 低壓管在大約2分鐘後結冰,  高壓管沒結冰(只是冒汗滴水, 冷或不冷只是冒汗滴水沒有結冰). 過後不冷的時候,大約20秒左右就沒結冰了.

開始做了一些檢查看看冷氣哪裡有問題.
爬了文做了以下檢查, 但是還是找不出故障的的原因, 希望各位前輩給點意見, 多謝.

補充: 開啟冷氣時候, 風扇有運轉,冷氣冷的時候壓縮機有啟動(有聲音) ,
冷氣外機在樓頂, 沒有東西阻隔, 空氣流通

1) 檢查電容
-壓縮機電容 30uF ( 檢查結果有28.98uF)
-風扇電容1.8uF( 檢查結果有1.5uF)

2) 檢查風扇
紅線和白線 : 671 歐姆 ohm
黑線和白線: 386 歐姆 ohm
紅線和黑線: 285 歐姆 ohm
總和 :   285 歐姆ohm  +  386 歐姆ohm  =  671 歐姆 ohm

3) 檢查壓縮機
S = Red
R= Black
C= White

CS = 6.3 歐姆ohm
CR= 2.5 歐姆ohm
RS = 8.6 歐姆ohm
總和 : 6.3 歐姆 ohm +  2.5 歐姆 ohm  =  8.8 歐姆 ohm  (接近 8.6?)

補充內容 (2018-5-8 08:57 AM):
感謝"亦菲"的意見, 清洗內機的葉輪, 現在冷氣恢復正常了.
想知道如果清洗三菱冷氣的朋友可以yuo tu be去貼上這個連接watch ?v= dni76w6mCfs

低壓管(粗)結冰和高壓管(細)冒汗滴水

低壓管(粗)結冰和高壓管(細)冒汗滴水

外機電路圖

外機電路圖

風扇電容和壓縮機電容

風扇電容和壓縮機電容

風扇電容

風扇電容

壓縮機電容

壓縮機電容

壓縮機電容 30uF ( 檢查結果有28.98uF)

壓縮機電容 30uF ( 檢查結果有28.98uF)

网友:
直覺漏冷媒~

楼主:
恩, 我也這麼覺得, 沒工具檢查只好安排師傅來檢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 我也這麼覺得, 沒工具檢查只好安排師傅來檢查了.

要先查漏氣點,
再補冷媒,
正常冷媒是不會減少的!
要找可信任的維修師父,
坊間有些並不查漏!
直接補,明年你又要再灌冷媒.
有查漏的價格比較高~

网友B:
查看室內機瀘網是否有洗~
溫度是否正常~
若無顯示溫度機種~
那就有可能感溫部份有問題~

网友C:
有沒有Error code,還有溫度設幾度(設高設低有沒有差別)...

最近(大欣TAIXIN)冷氣出現E3,一開始拆開測試正常
裝回吹了幾天又出現E3,最後結果發現
溫度感應器(負溫熱敏電阻,NTC 50K)故障
溫度感應器有金屬殼防水保護,一般都是10K
50K很少比較難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先查漏氣點,
再補冷媒,
正常冷媒是不會減少的!

可以請教一下如何查漏氣點?
去年師傅加冷媒和清洗的時候有說:冷氣安裝的時候冷氣管不符合規定不是很專業 (安裝的時候不是由這個師傅來操作的) .
師傅還說如果要更換一尺要價 $120  (需要15尺) . 我想說是推銷就沒多加理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看室內機瀘網是否有洗~
溫度是否正常~
若無顯示溫度機種~

室內機瀘網有定期洗 (每個月用吸塵機清洗),
這是無顯示溫度機種, 遙控器設定25度
可以請教一下如何找出感溫零件或位置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室內機瀘網有定期洗 (每個月用吸塵機清洗),
這是無顯示溫度機種, 遙控器設定25度
可以請教一下如何找出感 ...

通常在瀘網後方~靠近電路板
有一個黑豆~
這個感測室內溫度~
還有一個在鋁排旁邊銅管上~
也是靠近電路板~
這個感測銅管有無結冰~

以上用GOOGLE~感溫豆~
應該都會有圖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沒有Error code,還有溫度設幾度(設高設低有沒有差別)...

最近(大欣TAIXIN)冷氣出現E3,一開始拆開測試正 ...

沒有ERROR CODE,
遙控器都設定在25~27左右, 今晚嘗試調低至20度C
可以請教一下如何找出溫度感應器或位置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在瀘網後方~靠近電路板
有一個黑豆~
這個感測室內溫度~

多謝, 會去找找看, 找到再google 一下型號,
你說的"黑豆"類似這一個吧?

"黑豆"

"黑豆"

网友D:
粗管結霜處有接過?看起來怪怪的?!
漏冷媒的地方還沒抓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粗管結霜處有接過?看起來怪怪的?!
漏冷媒的地方還沒抓到.

購買新冷氣的那時候(包含安裝),冷氣管安裝得不是很專業,
漏冷媒的地方還沒抓到, 懷疑是這裡有漏,
沒工具檢查, 問問看這星期要來的師傅(清洗和添加媒服務的師傅)有沒有抓漏服務.

网友E:
粗管結霜代表內機循環有問題
細管結霜代表冷媒不足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BmPLvam7As

网友D:
引用 楼主:
購買新冷氣的那時候(包含安裝),冷氣管安裝得不是很專業,
漏冷媒的地方還沒抓到, 懷疑是這裡有漏,
沒工 ...

請檢查粗管是否有被折(壓)扁的狀況?
室內機風扇都開最大最小看出風是否有變化?
不要設定在自動,注意不冷時的室內機風量是否可以變化?!
以上都沒有問題的話,請原廠代理商來檢修問題及報價!
有可能管線阻塞,也有可能某顆繼電器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粗管結霜代表內機循環有問題
細管結霜代表冷媒不足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BmPLvam7As ...

每個月濾網有清洗, 今晚試清洗內機的葉輪, 多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檢查粗管是否有被折(壓)扁的狀況?
室內機風扇都開最大最小看出風是否有變化?
不要設定在自動,注意 ...

粗管是否有被折(壓)扁的狀況
= 了解, 檢查一下再更新

室內機風扇都開最大最小看出風是否有變化
= 室內機風扇開最大或最小出風有變化, 試試"亦菲"的方法看有沒有更大的變化, 多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粗管結霜代表內機循環有問題
細管結霜代表冷媒不足
.

最新更新,

感謝亦菲的方法

現在冷氣沒有斷斷續續了, 而且只是風速是小風,溫度25度C,

可以取消清洗師傅的預約了,

再次感謝亦菲.

發生了小插曲 : 用吸塵機清理葉輪, 清理到一半, 吸塵機不能啟動了, 檢查插座的保險絲沒有斷掉, 這個周末要拆來看看, 如果修好了再PO文.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最新更新,

感謝亦菲的方法

查看內機的電容,可容量正常嗎?1.5U
如果正常就自己洗內機
去五金百貨買冷氣清潔劑來洗看看
葉輪要用油漆刷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查看內機的電容,可容量正常嗎?1.5U
如果正常就自己洗內機
去五金百貨買冷氣清潔劑來洗看看

內機的電容在電板上, 1.5uF, 暫時不測量,  拆了葉輪出來清洗, 現在冷氣正常了, 多謝.
可惜我不能PO網址, YOU TO BE 的網址, 敘述如何拆和清洗三菱冷氣的葉輪

网友F:
只要不漏冷媒 ,其他都比較好處理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要不漏冷媒 ,其他都比較好處理 !

對, 不然很難處理了

网友G:
應該是室內機,蒸發氣太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應該是室內機,蒸發氣太髒了

正解, 多謝提醒,
已清洗內機的葉輪, 現在冷氣恢復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