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Panasonic國際牌MP3/USB手提音響(RX-DU10)維修經驗分享

楼主(2018-05-02):
上上個禮拜六為參加測驗,看書累了,上痞酷網瀏覽閒逛,看到網友kafsu1205大欲送出故障的Panasonic手提音響,我想若修復它,可以留下來使用,於是馬上聯絡kafsu1205大。
所幸kafsu1205大也住在附近,隔日我們就相約拿到音響了,感謝kafsu1205大的割愛,但是本人上禮拜須K書參加考試,所以就暫時將它擱著。趁著今日五一勞動節放假,查完其他單位交修的除濕機後(註:冷媒漏光,無力維修),就接著來修修這台無法播放的手提音響,其實這台音響只是放久而有小小故障,動動手就能修復,各位朋友若有類此情形,或許可以參考參考。

1.驗明正身,Panasonic RX-DU10 MP3/USB手提音響,中國製。

2.將音響底部六科螺絲取下,就能拆開音響上、下殼,下殼有電源插座、變壓器及電源板等組件。

3.上殼有解碼功放板、Radio模組、USB插座及功能按鍵控制模組。

4.先拆下解碼功放板,本機故障的地方是紅框處的媒體切換開關,該開關接觸不良,狂噴WD-40,滑動非常多次後,終於都能導通。

5.拆掉解碼功放板後,還能看到CD傳動掃描模組。

6.這是Radio模組的另一面。

7.這是USB插座,有點生鏽,噴噴WD-40潤滑。

8.這是功能按鍵控制模組,每個按鍵也加點WD-40保養。

9.將各模組及上、下殼組裝後,通電,各項媒體播放正常,完工。^^

本次『Panasonic國際牌MP3/USB手提音響(RX-DU10)』之維修費用總計:
1.WD-40少許,算3元吧!合計3元。
我的工錢無價!^^

謝謝觀賞!

网友A:
開關能換掉就換掉吧~~~長年的開開關關磨損應該很嚴重了

网友:
wd40會徹底把塑膠件摧毀

网友:
WD40只適合汽車等機械,電子用品最好避免

网友B:
那如果遇到開關零件不好買的時候...
該用什麼去噴開關呢?
以前試過所謂的"電子接點清潔劑"
覺得一點都沒用
所以各位前輩遇到真沒料可換的...
要用什麼急救呢?

网友:
後來我都改用k60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如果遇到開關零件不好買的時候...
該用什麼去噴開關呢?
以前試過所謂的"電子接點清潔劑"

學姐有~接點保養油~清潔後記得使用~

网友:
我覺得應該用  電子接點清潔劑  不要用WD40

网友C:
似乎看到很多人用了WD40後,後面就有很多正反不同的意見,但以樓主的案例是成功的,反對的總覺的提不出具體科學理論,例如什麼化學成份造成哪一類塑膠影響,用過很多WD40,瓶身有標示可以用於電路板,有的沒標示,難道WD40成份有什麼差異?還是有山寨板?

网友:
目前在試這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似乎看到很多人用了WD40後,後面就有很多正反不同的意見,但以樓主的案例是成功的,反對的總覺的提不出具體 ...

WD40是個牌子,後期有出接點清潔劑,瓶身顏色不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D:
WD40是個牌子,後期有出接點清潔劑,瓶身顏色不一樣........

哦!了解,我使用前都有看一下瓶身說明,可用在什麼東西上,沒寫就不敢亂用,不然出問題客訴也沒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開關能換掉就換掉吧~~~長年的開開關關磨損應該很嚴重了

我有另外一台一樣的,也是開關不靈敏,要切換很多次
我也有想去換開關
但是開關我去露天買,沒有一樣的
去元華電子,完全沒有賣10P的
所以無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有另外一台一樣的,也是開關不靈敏,要切換很多次
我也有想去換開關
但是開關我去露天買,沒有一樣的

特規零件?!~~~那就麻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特規零件?!~~~那就麻煩了

是阿
目前WD40+來回10次無效

可能努力
WD+來回50次?
試試K60?
最差的情況下,看看是否可以拆?將裡面氧化的部分稍微砂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