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理器] Intel CPU 版子上金箔脫落,該如何補救?

楼主(2018-05-02):
版主好! 發這篇求助文,真不知道發哪邊!判斷PCB版子就暫時發這!如有不妥請告知!

朋友拿來了一個CPU 測試都不開機! 研究了半天才發現CPU的 PCB版子上面的一個腳位,金箔剩下一點點,
請問有什麼方法補回去?

自己拿了廢PBC版! 在沒金箔的地方塗松香銲,結果都不是很牢靠! 手摳一下就掉了!!  而且有一定的厚度!
如果是其他的電器板子還能摳出來銲,爬文都沒看到有相關問題,所以想大家指點一番!感謝

网友A:
先用銀漆筆補一下~

萬一不是這問題.....不就白弄了?

順便把CPU腳位跟方向拍清楚點!

搞不好是個空腳~!

网友:
這顆八成是廢了
初估應該是超頻燒掉 或 接觸不良導致高溫燒毀
裡面FET可能損毀
找個接腳圖看看定義是啥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用銀漆筆補一下~

萬一不是這問題.....不就白弄了?

我猜是i7-3770,哈~可是我找不到腳位圖~不曉得缺口旁的pin會不會是N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是i7-3770,哈~可是我找不到腳位圖~不曉得缺口旁的pin會不會是NC

不得不佩服 vedncv ,竟然被你給猜對了!!  這樣子都能猜出來還真是神了!!!

楼主:
補充回覆文:
1.還沒找到1155腳位定義圖,有觀察同樣CPU正常1155腳位是沒缺那腳位,CPU的第一支腳在左下方。不是K應該不至於超壞吧?
2.請問銀漆筆修補是否有注意事項? 看了拍賣很像又不少種類,如果都沒差別有空在來去光華找找看。

Intel i7-3370 全部腳位圖照片

Intel i7-3370 全部腳位圖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充回覆文:
1.還沒找到1155腳位定義圖,有觀察同樣CPU正常1155腳位是沒缺那腳位,CPU的第一支腳在左下方 ...

看起來像是VSS~

應該是有燒過才會掉銅箔!

1155 CPU 腳位.rar (557.81 KB, 下載次數: 21)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充回覆文:
1.還沒找到1155腳位定義圖,有觀察同樣CPU正常1155腳位是沒缺那腳位,CPU的第一支腳在左下方 ...

https://www.intel.com/content/da ... 55-socket-guide.pdf

http://www.tomshardware.com/forum/367203-28-bridge-1155-layout

這個這個,是A35,看來是VSS,少一根VSS,應該也是不影響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得不佩服 vedncv ,竟然被你給猜對了!!  這樣子都能猜出來還真是神了!!!

你的圖片名稱是intel-3770

很好猜

网友:
應該是接地腳.可以不用理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