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Kbro 凱擘大寬頻遙控器據說很難用

楼主(2018-05-02):
有人用這種第四台機上盒, 也用到其中一種遙控器嗎? 據說可以單鍵學習電視/機上盒 POWER ON/OFF, 如下圖黑色那種, 按一個鍵就可同時開關電視和機上盒, 想想都覺得完美.

可是, 聽到故事這樣, 據說是這樣的, 8x歲的耆老, 拿這款遙控器, 常常出現以下的情形,

按一下, 機上盒被關了, 電視被打開, 沒得看
再按一下, 機上盒被開了, 電視卻被關了, 還是沒得看
下一步, 聽到喊救命.....

以為亂搞, 請青壯的給她教學實驗, 結果青壯也發現有那樣的情形, 原因不明, 基本上不是操作或角度的問題. 請她們轉回用白色那種, 只能單獨兩個按鍵用, 結果老的常常忘記需要怎樣使用還是看不到第四台, 依然聽到喊救命, 聽到喊救命.....

青壯的說已經換過遙控器, 也請第四台的人來處理過, 依然有這樣的情形, 這種一百多塊錢的遙控器, 看來很難伺候老的用好好, 所以青壯的希望請人訂做一個可靠的遙控器, 不要繼續聽到老的因此喊救命.

有人用也遇到一樣的問題嗎.

Kbro 凱擘大寬頻遙控器

Kbro 凱擘大寬頻遙控器

補充內容 (2018-5-2 10:55 PM):
有人算過從上電到出現電視畫面, 有要超過2分鐘嗎
還有這種會記憶斷電前的頻道然後開機會自動恢復到那個頻道嗎? 還是從頻道1開始呢
受邀要解決這...

補充內容 (2018-5-2 10:55 PM):
受邀要解決這種使用上的問題, 計畫幫助人家解決一下, 初步構想

一鍵關機的話用紅外線遙控加上繼電器切斷機上盒電供, 同時關閉電視
一鍵開機的...

補充內容 (2018-5-2 10:56 PM):
還有一個疑問, 據說這種擠上盒常常會跳出一個 "信封" 圖案
估計是廣告之類的, 可以徹底關掉讓它永遠促會出現的嗎
據說長老亂按會開了另外一個畫...

网友A:
是不太好用,但也沒有辦法,我的還有裝皮套,怕摔

网友B:
嗯,不過我們家的是因為電視的接收孔稍微被擋住,所以一直以為只有我們家的是這樣
是挺尷尬的,如果開了電視,機上盒沒開,就補按一次左邊的電源鈕就好.

但這不是最困擾的,之前有次,我把這個遙控器拿來學習電視的靜音鍵,結果沒效用
然後就回不去了

後來我想到,那不然既然另一隻機上盒的遙控器也能切這台機上盒,那我就去學習那支遙控器的靜音鍵
這樣應該就會回到原廠設定.......才怪.
總之就是樓下的機上盒遙控器,靜音按鈕是無效的,詭異的是,有時候還會被干擾吧,變成靜音
這時候只能拿樓上的遙控器下來解除

网友C:
我家是白色那款,但是黑殼的
同時開關兩種裝置是透過發射兩種訊號嗎?
不然你機上盒不關,因為盒子很吃電,關機與否差異不大。
僅一~~二瓦

网友D:
目前無解, 單獨兩個按鍵的方案要等凱擘修改

我爸家也是裝凱擘, 遇到的問題是機上盒一段時間會自動進入休眠 (應該算較先進的省電方案),
所以一定會遇到要按機上盒開關的機會(就是要分別開電視跟機上盒), 這時老人家就慌了.

我家裝北都的, 機上盒永不關機; 所以只有開電視這一個動作, 相當單純!
有打電話去凱擘詢問過能否改善, 客服回答會建請工程再評估...
可是我一個住桃園的朋友也是凱擘卻沒這休眠問題, 所以猜測可能跟機上盒版本或系統有關吧

補充說明
剛跟家人確認一下, 說年初時第四台業者有來換修機上盒, 換過後就沒有自動關機的徵狀; 所以老爸目前使用順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是白色那款,但是黑殼的
同時開關兩種裝置是透過發射兩種訊號嗎?
不然你機上盒不關,因為盒子很吃電, ...

不是俺的東西也沒有工具.
請問A大可以實驗它耗電量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前無解, 單獨兩個按鍵的方案要等凱擘修改

我爸家也是裝凱擘, 遇到的問題是機上盒一段時間會自動進入休眠 ...

那看來訂做5個按鍵的遙控器是可以解決的

网友:
不會啊我家也是用這個凱擘左邊白色的那隻, 當時我家電視壞掉換新電視學習鍵也是我自己用的

网友:
牛是用 "Kbro 凱擘大寬頻遙控器(黑)" 這支..

- 這支好像只能學習電視的 開/關, 音量, 靜音
- 這支的訊號沒辨法被學習型搖控器學習
- 這支按關的時候. 會先關機上盒, 再關電視, 是二階段搖控

所以, 使用者也只能習慣一下..

网友:
  白殼的按鍵密集度似乎比黑殼的嚴重.

  部分長者因視力& 理解力之故, 對這種按鍵小 & 密度高的操控設備印象不佳.

  要不可試試 這一款 的 (聲明: 咱與該賣家無涉, 隨機搜尋而得), 不知符合府上裝置與否, 供參考.

  雖然與各位的系統不同 (中嘉), 不過機上盒遙控器也是上述 "特點", 故咱買了相容性遙控器給家中長者使用, 自個用原配.

  初期還寫了張 "大字報教戰守則", 連續 "授課" 三天. 直至目前以一年多, 操作起來得心應手, 不再 "呼救".

補充內容 (2018-5-2 07:48 PM):
…密度高 & 按鍵和背景低反差…

…"已" 一年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俺的東西也沒有工具.
請問A大可以實驗它耗電量嗎

當時買電流表的時候我就有測過它變壓器耗電量....
運作時耗電7瓦,待機差沒多少數據忘了
假如長時間不看就拔插頭.....如上班睡覺時

网友:
待機時間可以進入盒子去設定的.....因為耗電所以他們給它這個功能

我也希望有一個單純、長者用遙控器~~~單純的開關電源、選台、音量
因為功能多老人家誤觸之後按不回去.....

网友:
兩隻我都用過,黑色那隻的確會出現"捉迷藏"情形,個人是把機上盒紅外線接收&
電視的紅外線接收盡量靠近,以減少誤動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不太好用,但也沒有辦法,我的還有裝皮套,怕摔

大大別怕,摔壞了請他來換一隻,不用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不過我們家的是因為電視的接收孔稍微被擋住,所以一直以為只有我們家的是這樣
是挺尷尬的,如果開了電視, ...

遙控器壞了就找第4台業者來換阿,不用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當時買電流表的時候我就有測過它變壓器耗電量....
運作時耗電7瓦,待機差沒多少數據忘了
假如長時間不看 ...

啊捏剛有算待機?!
http://bbs.pigoo.com/thread-64382-1-1.html

待機狀態下6.6W,開機狀態下7.7W

楼主:
有人算過從上電到出現電視畫面, 有要超過2分鐘嗎
還有這種會記憶斷電前的頻道然後開機會自動恢復到那個頻道嗎? 還是從頻道1開始呢
受邀要解決這種使用上的問題, 計畫幫助人家解決一下, 初步構想

一鍵關機的話用紅外線遙控加上繼電器切斷機上盒電供, 同時關閉電視
一鍵開機的話用紅外線遙控加上繼電器接通機上盒電供, 同時打開電視, 然後切換到指定的頻道號碼
一切都容易, 除非啟動時間很長讓長者受不了

楼主:
還有一個疑問, 據說這種擠上盒常常會跳出一個 "信封" 圖案
估計是廣告之類的, 可以徹底關掉讓它永遠促會出現的嗎
據說長老亂按會開了另外一個畫面遮住大片螢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大別怕,摔壞了請他來換一隻,不用錢的。

阮這300摳~~~~~

网友:
拔掉變壓器開機才會久,因為它要載入一些東西.....

會記憶!~~~關機前19台開機後還是19台,拔插頭後恢復到預設頻道

信封那個是業者給你的資訊,目前都是廣告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有一個疑問, 據說這種擠上盒常常會跳出一個 "信封" 圖案
估計是廣告之類的, 可以徹底關掉讓它永遠促會出 ...

按遙控器的 "選單" 按鍵.
選擇 "設定" \ "優惠情報設定"
把不想收到的項目設為 "關閉" 就可以了!

機上盒也是一台小電腦, 切了電重新開機, 本來就要一些時間的!
就像是把手機 "真正關機" 後, 重新開機也是要時間的!

网友:
可以用訊號源記憶電視的電源鍵~
不然就去光南大批發~等家用五金百貨~
有賣遙控器

网友F:
是的!那是看你在地方而定的。
上個月我家的第四台契約到,寄張繳費單來,一年是6000元,
因為在新北三重地區有3家業者,最便宜的那家一年是1500…
直接問客服:老顧客沒有優待?…    吱吱唔唔…我再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可能要問一下NCC了

第七條是不是應該~應無償裝置、設定並維護之~

我當初領機上盒時就問過這問題,對方說再添購遙控器一支300,如果沒記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那是看你在地方而定的。
上個月我家的第四台契約到,寄張繳費單來,一年是6000元,
因為 ...

我家這邊盒子功能抓很緊,我朋友家那邊有開放錄影功能呢,自己買外接硬碟。

网友:
朋友他家用的就是黑色的
結果客廳那台傳統螢幕電視拿起遙控器用力按一下一鍵開關1~2秒才放
恩..電視開了又關...此時機上盒打開
再按..電視開了又關.....此時機上盒關閉
怪怪那我改輕輕按一下大約不到1秒
神奇的電視終於開了
後來我就按久一點...
疑...電視連續開關2~3次耶
所以這就知道遙控器是連續發射
有些電視支援連續開關
有些電視不支援連續開關
所以如果遙控器電源鍵一直按著不放電視可能就會一直在那
開關開關開關開關開關開關開關開關開關開關開關開關開關開關開關
之後某東西就有可能壞掉剛好電視可以快速的淘汰換掉了

网友:
機上盒應該有IR延長線
把機上盒的IR貼在電視遙控接收附近 應該能比較好開一點

网友G:
遙控器只保固1年,屏東要去工業區哪邊的服務站買300元,服務人員到府更換要600元
凱擘遙控器設定
⊙reset遙控器的方式:
1.同時按「OK」及「紅色鍵」,上方指示燈會閃兩下。
2.輸入數字980。
3.按下「學習」。
4.遙控器即回覆原廠設定。
⊙連動功能設定方式
1.按下「學習鍵」5秒鐘,指示燈會恆亮。
2. 按下你要「連動」的按鍵(TV電源)(音量+ -與輸入選項),指示燈閃一下。
3. 將欲連動的遙控頭對頭,按住想要複製的按鍵不放,待學習鍵閃3下後學習完成。
4.再按下「學習鍵」

MOD遙控器設定
1.將欲連動的遙控頭對頭,
2.按住紅色按鍵®不放3秒以上,等電源綠燈亮起(此時已進入學習模式)
3.按一下遙控器上的電視開關(TV)(音量+ -與輸入選項),再按一下電視遙控器的電源鍵(只是燈閃3下表示學習完成
4.等30秒或按一下紅色按鍵結束設定
5.完成後可以測試是否可以操控電視開關機與音量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G:
遙控器只保固1年,屏東要去工業區哪邊的服務站買300元,服務人員到府更換要600元
凱擘遙控器設定
⊙reset遙控 ...

有機會用的話驗證一下

网友:
怪不得我家大大常問我這個問題 ?!

网友H:
如果要遙控器 可以

參考 http://aney22.pixnet.net/blog/po ... %E8%99%9F%E6%BA%90-

如果想一個按鍵控制 兩個一起開,請參考  hdmi cec 連動功能

我的電視盒和電視連動,關電視,電視盒會一起關 (至於 凱擘 的爛爛機上盒有沒有 hdmi cec 就不知道了)

※不要想用一般 on/off ir 信號控制同時控制兩台機器,因為電視和機上盒只會做 開-關-開-關

只要兩台不同步,就會發生你目前的情況,開一台關一台,關一台開一台

要能穩定操作,必需要有 明確的 power on / power off  ir 功能(很容易又不用成本的功能,廠商卻不做,新的電視甚至連獨立的 信號源切換功能都不做 ex: benq 55jm700 50jm700

我想快速切換都做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要遙控器 可以

參考 http://aney22.pixnet.net/blog/post/45736180-%E3%80%8Ediy%E3%80%8F%E3%80%8E%E ...

這個思路看來不錯
再進取一點直接控制來電豈不更先進

网友I:
機上盒開或關都一樣耗電5W左右,就乾脆不要關了!
一般是機上盒不用關,只開關電視。

而機上盒的遙控器有3-4個鍵是複製電視的遙控器,
機上盒遙控器主要是複製電視遙控器的: 電源/切換輸入源
才可以只用一支機上盒遙控器,

若機上盒的遙控器接觸不良,原廠要300元,
也可買個學習(複製)功能的遙控器, 把所有按鍵都複製。掏寶賣約9元人民幣,台灣賣約100台幣,
但必須要機上盒遙控器還能發出訊號才能複製。
https://img.alicdn.com/imgextra/ ... XX_!!1704290623.jpg

楼主:
引用 网友I:
機上盒開或關都一樣耗電5W左右,就乾脆不要關了!
一般是機上盒不用關,只開關電視。

淘寶遙控器就幾塊錢確實不貴
不過聽說凱擘有百萬用戶,每戶算一雞雞,不算那種租兩三台的,一天浪費5個小時好了
小學生大概也算得出來
累計一年可觀吶
這也是台電吃緊的要素
禍患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