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冰箱] 日立 R-S57XMJ 變頻冰箱閃燈14次不冷維修

楼主(2018-05-03):
這次維修是由日立家電原廠維修技師處理,我只在旁觀看記錄
某天早上一進公司就被總務大姐拉去看冰箱;嘴裡一直唸完全不會冷,儲冰盒都已化掉一大半,不快修好東西會壞光光
▼銘板貼紙,都沒注意已經10年了
▼旁邊的線路圖
開門檢視一番的確沒冷風,冷藏燈也不亮,旁邊一小燈閃爍,稍微數一下為14次循環,電源插頭拔掉重上也一樣
▼冷藏燈不亮
▼小燈閃爍
心中大概有底,有電子零件掛點了;印象中網上有看過類似資訊,找找還發現不少案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62918-1-1.html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729&t=4316744

推估是繼電器不良,應該不難修;但眼下要去買到零件更換最快也要下午甚至明天,大姐這時已等不下去了
於是在徵詢老闆允准後直接撥打日立家電維修專線叫修,看能否快一點處理,同時也要我繼續尋找料件廠商
不久師傅回電聽取狀況描述後表示願意盡快在午休前過來
維修技師在近中午趕到,果不其然直接指出是繼電器故障,報價核准後即可直接現場更換維修
然後就看師傅熟練的卸下護蓋,取下主板,然後拿出烙鐵將繼電器解焊換新,再反序全部組裝回去
全程不到十分鐘一切搞定,插上電後馬上可以正常使用

▼機背上方,將四顆螺絲卸下就可打開護蓋
▼主板,就是圈起來那顆搞怪(這張是更換後補拍)
▼旁邊的模組
▼換新的繼電器 TAKAMISAWA VS-12SMBU-704-NR
▼請師傅留下的新品零件包裝袋
▼請師傅留下的不良零件 OMRON G5RL-1A

事後發現這顆繼電器在網上還真不好找,當下如沒馬上報修,也許還真的要等上好幾天才能拿到代用零件
這樣就有一堆冷凍冷藏東西要大搬家,肯定又弄得人仰馬翻,還是給人賺較實在
不過更換這零件的難度趨近於沒有,如果痞友有遇到這狀況,在沒急迫條件下可以嘗試找料換修看看

网友A:
公物的物品,
還是給專家賺,
免得惹一身腥...

家裡的事就非得lazy104大出馬不可。

网友B:
我以後遇到給他拉線到旁邊放一顆12V代用

网友C:
這個造型通常有五支腳的
要剪斷一支腳直上就可以了~
電子材料行應該都有賣~
牌子不一樣就是了~

网友D:
恭喜完修,請問這是設計上的問題嗎,否則除非保固內,不然原廠不是都換整塊板子嗎,怎麼會現場換單一零件

网友E:
這基板看來是 All in one 設計(變頻+控制),整片換下去五千八千跑不掉。
一般繼電器會放在那個位置,多是 bypass 用途。但是因為有兩種電源,所以
又有可能是 310V 的開關,但沒有必要……如果是直流開關的話就要打屁股。
(圖片裡只看到一個整流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物的物品,
還是給專家賺,
免得惹一身腥...

公司的總務大姐是很精打細算的, 一向是能省就凹...
這次是因為在冰箱裡有太多的團購產品, 不得以才花那一千多元n_136|

至於家裡... 還是女王萬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後遇到給他拉線到旁邊放一顆12V代用

當下還真沒想到可以外拉出來, 一直在找特性及尺寸規格相符的!
不過細想, 這種公家的還是不要亂搞的好, 有功無賞打破要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造型通常有五支腳的
要剪斷一支腳直上就可以了~
電子材料行應該都有賣~

感謝大大的提醒!
當下就是找不到特性及尺寸規格相符的.
其實如大大與樓上D大所提的, 也可以將接腳稍做修改, 這樣單純符合電器特性可選擇就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完修,請問這是設計上的問題嗎,否則除非保固內,不然原廠不是都換整塊板子嗎,怎麼會現場換單一零件 ...

是不是設計上的問題不好說, 但網上是可以輕易搜尋到相關資訊, 應該案例不算少.

那位師傅有提到過去都是換整塊板子, 但價格讓客戶咒罵不斷,
因此跟日本協調很久才變成由日本提供換修零件現場維修, 不過也是限定某幾種故障狀況, 其他還是要換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基板看來是 All in one 設計(變頻+控制),整片換下去五千八千跑不掉。
一般繼電器會放在那個位置,多 ...

機背有簡易故障診斷電路, 但沒去仔細研究
但那顆繼電器掛點時, 門上面板的那些按鍵是有反應的, 但都不作動(急冷, 真空...)

師傅有大約說換整塊板子好像要六千多起跳...而且不見得馬上有料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當下還真沒想到可以外拉出來, 一直在找特性及尺寸規格相符的!
不過細想, 這種公家的還是不要亂搞的好, 有 ...

LAZY104大我是馬後炮,是看到你的PO文才想到可以這樣搞,公家也真不要亂搞,不然有時真的得不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