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IPRO MR-823 無線麥克風沒有聲音

楼主(2018-05-03):
這台我有同步發表在好康報報,目前沒有人認領他,我就自己先拆開來修了
不過因為無線麥克風有牽扯到訊號,不單純是電路的問題,自認應該沒有能力解決
問題症狀:麥克風沒有聲音
主機AF RF的燈號格子也都沒有

網路上有完全一樣型號的影片可以參考,所以拆解也沒有花了太多的摸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2pcayt4yxM

不過影片中的案例至少是還有聲音的,只是聲音變小→維修可變電阻完修
我這支經過影片中一樣的測量結果如下:
倍壓電路應該正常,我有量到6V
主要的大小兩顆IC 都可以量到有一隻腳6V  其他腳有小於6V的不同輸出,所以好像也不是IC
如果主機沒有AF RF 燈號,感覺應該是維修麥克風這個方向無誤(沒有訊號輸出)

但是也無從查起了~~希望有維修過無線麥克風的高手指導
畢竟這組入門的無線麥克風,也要5000元~~

基板上方兩顆IC都有量到6V 和其他輸出電壓

基板上方兩顆IC都有量到6V 和其他輸出電壓

网友:
MIPRO 是優良廠商國貨之光為何不寄回去付費修理呢?
外面沒有幾個人會修因為原廠服務做的太好了根本沒機會讓人學習如何修。

网友A:
雨大在5/1號有發聲耶~~

网友:
晶振兩腳有壓差嗎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雨大在5/1號有發聲耶~~

我有跟他連絡,但我覺得,不可能那麼嚴重,

网友A:
今年我有裝一台也是該牌,是要先對頻,不知您有先對好頻嗎,還是他會自動對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年我有裝一台也是該牌,是要先對頻,不知您有先對好頻嗎,還是他會自動對頻 ...

這個我不了解耶
以前是都可以用 用了幾年
後來也忘記是放一陣子不能用  還是有一天要用就發現突然沒聲音了

网友B:
MR-823 是固定頻率不須對頻。

根據描述應該是射頻電路的問題,仿間無法維修所以建議聯絡原廠整機寄回維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MR-823 是固定頻率不須對頻。

根據描述應該是射頻電路的問題,仿間無法維修所以建議聯絡原廠整機寄回維修 ...

感謝回覆
目前這台已經送給網友@jasonchen3219

版上搜尋 無線 麥克風 幾乎完全沒有文章
無線麥克風的電路,是需要很專業的儀器
所以跟一般家電不同  一般使用者是完全無法檢測甚至維修的 所以版上才沒有太多維修文章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
目前這台已經送給網友@jasonchen3219

無線麥克風算是專業的電器商品網路上資料很少是正常的,除非出貨量比的上一般家電才會有人 PO 維修文。
專業的物品要找原廠家即使有相關儀器也沒有線路圖、調整校正手冊與維修經驗。

以前的進口無線麥克風全都是走私進口的因為使用的頻率是台灣不合法的頻段,也等於是保護了台灣的生產商如嘉友、嘉強等。
所以即使到現在一隻進口的無線麥克風無接收器就要好幾萬台幣相關使用者還是買單聲音就是不一樣,無保固與維修也沒關係,仿間也沒師傅會修,壞了就趁機換新因為演藝圈的老闆有錢。

网友C:
看起來頻率好像是4G涵蓋頻率當中 應該有機會被蓋到!是否看一下頻率公告 參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來頻率好像是4G涵蓋頻率當中 應該有機會被蓋到!是否看一下頻率公告 參考一下 ...

有遇過被蓋的機種,但是頂多就是聲音斷掉或有雜音,不至於到完全沒有聲音

网友:
幫朋友送修經驗是要換頻率晶片以符現在規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
目前這台已經送給網友@jasonchen3219

那個鐵蓋子下的電路就是射頻電路,
沒有 RF 訊號的話,通常可能會是射頻放大器壞了

麥克風上寫了 792.350 MHz,要修這個得至少有頻譜分析儀,不然會像瞎子摸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遇過被蓋的機種,但是頂多就是聲音斷掉或有雜音,不至於到完全沒有聲音 ...

喔!我不知道!但是好像頻率就涵蓋在裡面!謝謝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個鐵蓋子下的電路就是射頻電路,
沒有 RF 訊號的話,通常可能會是射頻放大器壞了

後來這台給網友,網友維修成功了
不過沒有詳細說明確切是壞在哪裡
確定麥克風(射頻電路)沒有壞,是主機 變壓器  電源輸入的部分
供未來同型號故障的版友參考

完修

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