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吊扇用電容替代問題

楼主(2018-05-03):
吊扇250V5UF電容壞了,手邊沒有此規格,只有4線8UF250V,13UF250V電容,想用串聯接棕色及紫色,量測剛好5UF,不知可以嗎?請教大家,謝謝!

网友A:
8uF就大於5uF了~應該就可以啟動了,另外紫色13uF的不要接沒關係吧~大太多會不會啟動力量太大,傷馬達?這我就不清楚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連13uF都接上,一定會更耗電~

网友:
  這款雙值電容, 應用於電動機啟動 & 運行模式切換. 起動電容容值大,運行電容容值小.

  雙值電容單相異步電動機 (維基百科) & 論壇內 該篇討論串.

  能否串聯充用咱也無法確定, 還是請懂電機的先進 "代打".

補充內容 (2018-5-3 09:34 PM):
去業者網站 http://tinyurl.com/y7otzebs 查了一下, 也可為吊扇調速用.
建議還是找愈近似吊扇原規格的替換較妥. 容值過高電機易燒毀, 容值過低電機轉不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8uF就大於5uF了~應該就可以啟動了,另外紫色13uF的不要接沒關係吧~大太多會不會啟動力量太大,傷馬達?這 ...

5UF用8UF多了百分之60,不會太多嗎?況且實際量測8.65UF。

网友A:
引用 楼主:
5UF用8UF多了百分之60,不會太多嗎?況且實際量測8.65UF。

啟動電容太大怕會燒掉電機的線圈,但我是覺得還好,線圈也有線圈的阻抗,基本上都能承受15~25uF的啟動電流~啟動電容比較大只是啟動時多耗一點電,啟動後等同開路,不會有影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啟動電容太大怕會燒掉電機的線圈,但我是覺得還好,線圈也有線圈的阻抗,基本上都能承受15~25uF的啟動電 ...

換過脫水機的電容,規格是10UF250V,用12UF250V替用,轉速變很強,不到30秒聞到焦味,改8UF啟動較無力些許,可正常使用。
**這台吊扇是使用1個電容,只要開第1檔(最快)稍久一點,電容就會爆,所以後來只敢用2.3檔,多數的吊扇用2顆電容較耐用(原理不同),約6年前買3台,全換過電容,其中一台最常用的還把1.檔的線剪斷。

网友:
引用 楼主:
換過脫水機的電容,規格是10UF250V,用12UF250V替用,轉速變很強,不到30秒聞到焦味,改8UF啟動較無力些 ...

很難理解~這似乎說不通丫~應該是有別的原因造成的,例如…那個不是啟動電容,而是整流電容,因為容值不同,會造成整流出來的電壓不同,才可能造成轉速改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啟動電容太大怕會燒掉電機的線圈,但我是覺得還好,線圈也有線圈的阻抗,基本上都能承受15~25uF的啟動電 ...

馬達起動電容不是啟動有通電
運轉也有通電
這要看電路設計
不是只有一種

网友:
您也可以用並用2-3顆(依照原來規格)接線,只要原來放電容的空間夠就行

网友:
吊扇是交流永久電容式的感應馬達,起動電容是永遠通電,起動電容跟馬達的起動線圈是一種串聯諧振,馬達起動線圈的電感抗跟電容抗是串聯諧振匹配60hz,運轉時電容兩端的電壓會高於電源電壓很多約180V(串聯諧振會升壓),改變容量是有些風險,電容值跟線圈的圈數增減廠商經過多次實驗,得到最佳的性能,省電,馬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