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每個人的貢獻值都是0?

楼主(2018-05-03):
為什麼每個人的貢獻值都是0?
連站長的貢獻值也都是0?

要如何才能獲得貢獻值呢?

如果沒有任何方法可以獲得貢獻值的話,那麼,或許可以考慮取消這一項目?

网友A:
樓主
參考看看
金錢/貢獻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8%B2%A2%E7%8D%BB
貢獻換評分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8%B2%A2%E7%8D%B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
參考看看
金錢/貢獻

感謝!

不過,我還是沒搞得很清楚。

看完的印象大致是這樣:
不大久的以前,是有機會獲得貢獻分的(可能是站長及版主給的吧?)。但是後來就將所有人的貢獻分都轉換成酷幣、好文、及加分了。並且以後都不再繼續頒發貢獻分了。因此,現在所有人的貢獻分都是0分。

不確定是否正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

不過,我還是沒搞得很清楚。

jungping 大
不論是否改變,決策是

网友B:
大家不要想太多,原因只有一個,因為不會把貢獻弄掉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家不要想太多,原因只有一個,因為不會把貢獻弄掉而已。

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jungping 大
不論是否改變,決策是

所言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