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鑽改鋰電電池

楼主(2018-05-03):
有隻B&D的電鑽原來是用兩顆鎳鎘電池
電鑽

電鑽

電鑽

電池

電池

電池

但因為不常使用,所以電池最後掛了.因為電池技術的進步,因此想把它改一下,使用18650動力電池來替換.有參閱一些前輩的文章,有的是直接把電池更換進去使用.不過我最近發現有賣單串的大電流電池保護板.想把它加在動力鋰電池上,然後再放進電鑽中使用,但是詢問對岸的板子賣家,都說不能用在電鑽上,讓我有些疑惑,想來這裡請高手解惑?

保護板長這樣,用6顆mos

保護板

保護板

技術規格如下:
保護電壓:上限4.2V  下限2.5V
最大持續電流:12A
上限電流:15A

因此想問一下,如果我買能提供大電流的動力鋰電池來搭配是不是沒意義?(例如SONY VTC5這一型可以提供持續放電電流:30A)因為加上保護板後,最大也只能輸出12A而已? 另外如果是兩顆電池並聯使用,最大輸出是不是就變成24A?

這支電鑽原來在按鈕上隨著按壓的深淺就可以提供兩種轉速切換,350/700 rpm,改裝後想保留一樣的特性,所以如果這個保護板可以用的話,想把動力鋰電池焊上保護板後,用膠膜封起來,然後做接頭,接到電鑽裡來使用,至於充電的solution,已經有另外買usb的充電器,已做上接頭,當鋰電池要充電時,就拔下來,跟充電器接頭對接進行充電.而充電器本身已經有過衝保護了.

統整一下問題:
1.這塊保護板可以這樣使用在電鑽的動力型鋰電池上嗎? 還是加上它後,電鑽根本就推不動? 賣家的答覆都說不能用在電鑽上,只能
   用在像led的手電筒上,可是他們又說不出詳細原因.(以前不知在那看過資訊,好似要推動電鑽,起碼要20A的電流,不知道是否為真?)
2.如果是因為推動電鑽起碼要20A的電流,那這樣如果我把兩顆加上保護板的鋰電池,並聯在一起使用,這樣是否就能有24A的電流,足
   以推動電鑽呢?
3.因為保護板的限制,因此是否找來搭配的動力鋰電池,其實最大持續電流只要落在12~20A就可以了,太高根本沒意義?

對了,之前還看到一篇討論保護電路的文章,是否可以參照來改這一片保護板,來解除最大放電電流上限,這樣就可以搭配大於12A的動力鋰電池使用?
討論連結如下文章

其中有提到:
"電流偵測都是靠偵測CS到電池負極的電壓,所以一個最簡單的方法,把CS接的那個R2電阻,原本接Bat-的那一頭,改接到電池的負極,這樣就可以取消所有電流偵測功能,但仍保有充放電電壓偵測保護功能。"

還望論壇高手能指點一下. 謝謝.

网友:
保護板的賣家說不建議用在電鑽是對的,因為馬達工作時會產生反電動勢而傷害到保護板,除非找到電動工具專用的保護與充電板或是乾脆不要裝保護板。
動力款的 18650 號稱放電可達 10A 但還是對電池很傷,最好是不要超過六成電流使用,要併聯使用理論上可行但你要會挑匹配(電池內阻相近)否則還是不要。
電動起子的負載電流比電鑽小的多自己用 18650 來亂改影響不大,這種需要大扭力與耐用度的建議使用原廠鎳氫電池,除非原設計就是鋰電池已經內建保護板的就能自己替換鋰電池芯了。

网友:
請詳閱內容,
有把握再改,
勿忽略小細節.

18V 舊型衝擊震動起子充電式改 18650 電池 ?!
http://bbs.pigoo.com/thread-6514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