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寶冰箱壓縮機不停

楼主(2018-05-04):
各位先進
小弟家的冰箱
從五年前就開始灌過一次冷媒
去年不化霜冷凍庫的溫度保險絲絲跟5度c也換過
冷藏的溫度開關也換過
今年壓縮機不停
剛好朋友有壓力表 冰箱壓縮機也做了填充頭
這樣只知道數據但不知道表準是怎樣(還不會看表)
再請前輩指教

网友:
化霜水盤有水嗎?....化霜功能正常嗎?

壓縮機不會休息跟高低壓沒干係..

楼主:
化霜正常
想說是不是又漏冷媒
冷媒不夠也是不會停

网友A:
我也還不會看表,我到是遇過磁條不密封壓縮機一直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還不會看表,我到是遇過磁條不密封壓縮機一直轉

磁條沒有異常
溫度計冷凍約-15
冷藏約         -10

网友B:
你要開電讓壓縮機運轉
要測試低壓
R134a表壓力3psig左右

這樣冷凍就沒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開電讓壓縮機運轉
要測試低壓
R134a表壓力3psig左右

可是我開完壓縮機就是這指數超過很多嗎?
本來大概是0有灌一些變現在的指數
所以有可能裡面的壓力異常
要重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我開完壓縮機就是這指數超過很多嗎?
本來大概是0有灌一些變現在的指數
所以有可能裡面的壓力異常

那本來就沒問題
你自己加多了冷媒

网友C:
冰箱壓縮機不停.有很多因素:
1.冷煤不足..以目前冷煤表判斷..冷煤過多.要卸放..
填充冷煤要領:以電子磅秤.定量填充!若無電子磅秤..以經驗觀察:冷煤表在低壓10以內.並觀察壓縮機低壓管測.不可結冰.就完成填充!
2.環境通風不良.頻繁開啟.門磁條有縫隙.都會造成壓縮機不停..
3.冷凍庫溫度調節器不良也會造成壓縮機不停
4.請拍照冷凝管結霜情形??壓縮機電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條沒有異常
溫度計冷凍約-15
冷藏約         -10

怪怪的
壓縮機不停轉,冷凍應該低於-18度
冷藏-10度,大概風門關不住

還好您已經裝了接頭,建議您原本冷媒漏光,重新依貼紙抽真空後定量充填130G,再上高低壓表看數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本來就沒問題
你自己加多了冷媒

本來是有問題加到錶的數據壓縮機就會停了
可是好像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冰箱壓縮機不停.有很多因素:
1.冷煤不足..以目前冷煤表判斷..冷煤過多.要卸放..
填充冷煤要領:以電子磅秤. ...

1.冷媒表應該3psi 或您建議的10以內 我目前跑到 40psi過多應該多太多
  但目前的錶的數卻讓冰箱正常運轉跟休息最低溫只能到-20
2.應該排除
3.調節器怎測試?  目前會停所以這個也排除
4.昨天有拆開看在壓縮機啟動時冷凝管上方有微微的霜下方完全沒有霜
  請問壓縮機啟動電流應該多少(要去借勾表測量)

沒意外應該冷媒放掉抽真空重灌就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1.冷媒表應該3psi 或您建議的10以內 我目前跑到 40psi過多應該多太多
  但目前的錶的數卻讓冰箱正常運轉 ...

冷媒過多.絕對x3.是不正常的.壓縮機負載過重..電流增加..早晚買單..你繞過後面看看低壓管.就知道了..至於電流多少.請多多爬文..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冷媒過多.絕對x3.是不正常的.壓縮機負載過重..電流增加..早晚買單..你繞過後面看看低壓管.就知道了..至於 ...

因為手邊還沒借到工具
目前知道冷媒過多
剛繞到後面看居然沒有結冰(照理說會結冰)
壓縮機異常的熱是真的
要趕快處裡
多謝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