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R404A冷媒充填量如何判斷

楼主(2018-05-04):
這是一台冷藏冰箱,換了一顆R404A的壓縮機,冰箱沒有標示冷媒充填量,現在只能約略充填,不知有沒有充足,請問各位先進,要如何判斷正確的冷媒填充量,

网友A:
冷藏應該在60到70左右

你這30是冷凍-18度左右

你這樣蒸發器會結冰

所以要加冷媒
當然我說是系統沒有其他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藏應該在60到70左右

你這30是冷凍-18度左右

网友:
對的
有404A的錶頭如常用要買一個

网友:
營業用冰箱
R404冷媒壓縮機用在冷凍
R134冷媒壓縮機用在冷藏

网友:
壓縮機自己換的嗎 ?!還是換完又沒冷媒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