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電動高球車馬達驅動電路故障

楼主(2018-05-04):
請教各位前輩,有一台高爾夫球車通電後速度指示燈會閃爍,檢查馬達驅動電路分為一二號馬達,一號馬達四顆mosfet(IRF3205)都好的,二號馬達四顆都燒壞了,更換後再試又燒壞了,檢查電阻(20歐姆)和電容(10uf)都是正常的,可能還有哪裡出狀況?

网友A:
驅動MOSFET的DRIVER IC壞,導致MOSFET ON/OFF動作不正確而燒壞

网友B:
也有可能馬達線圈損毀,阻抗變低,電流過大燒了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驅動MOSFET的DRIVER IC壞,導致MOSFET ON/OFF動作不正確而燒壞

了解
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馬達線圈損毀,阻抗變低,電流過大燒了MOS

有脫開馬達測試,還是燒掉

网友(2018-06-06):
線路因為要控制馬達正反轉,會使用4個MOSFET晶體做橋式輸出給馬達,直流馬達的電源輸入兩線,每線各用一對MOS晶體控制正或負電壓輸出給馬達,達到控制馬達正逆轉的功能,一線是正電壓另一線就是負電壓,每線一對MOS晶體負責控制正或負電壓輸出,每線任何時期只能有一個導通(正電壓輸出或負電壓輸出),假如同時導通就會燒毀(沒馬達一樣燒毀),

應該是驅動IC故障,量一下驅動馬達4個MOS晶體的閘極,切換正轉或逆轉,任何狀況只能有兩個MOS閘極有電壓,3個有電壓就會燒毀  (脫開馬達測試,還是燒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