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網路買個RC6相機遙控器, 電壓正常卻不能使用

楼主(2018-05-04):
1.量CR20252電壓有3V
2.懷疑是澱池內阻問題,所以接個簡單電路來測
內阻竟然高達70歐姆
3.換個新的CR2025就正常了,雜牌的就是品質不良

网友:
CR2025電池本來就不耐放.

我踩到地雷系列_3 HUIFENG 會豐鋰電池
http://bbs.pigoo.com/thread-61902-1-1.html

网友:
其實這顆電池未必esr有70歐
你的測試對電池要求電流負載過大
鈕扣電池大都負載只在ma級別
你接個5歐上去 3=5xI I=0.6A
電池輸出不了0.6A電壓當然就下去了

网友:
  沒錯, 是中國製的. 規格:

型號: CR2025 (FANTE)
標準電壓: 3V
尺寸: 20.0×2.5mm
標準容量: 150mAh
標準電流: 0.2mA
最大連續電流: 3mA
最大間斷電流: 15mA
重量: 2.4g (來源:中國東莞市東贊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art159201 君或許不無道理, 從資料表放電特性可知 CR2025 是無法輸出 600mA 電流的,

楼主:
謝謝大家指正, 按推算只要有20歐姆以上就比較接近

因手邊剛好有這顆電阻, 所以就做個簡單測試, 目的是說電壓正常, 電池並非正常.

如引起困擾, 就請版主移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指正, 按推算只要有20歐姆以上就比較接近

因手邊剛好有這顆電阻, 所以就做個簡單測試, 目的是說 ...

沒關係…
留著大家參考用
錯了!
補充:修正問題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指正, 按推算只要有20歐姆以上就比較接近

因手邊剛好有這顆電阻, 所以就做個簡單測試, 目的是說 ...

  觀點不同, "異"見交流, 請別介意.

  實例造福他人, 縮短時間排除故障, 也為功德一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觀點不同, "異"見交流, 請別介意.

  實例造福他人, 縮短時間排除故障, 也為功德一樁. ...

不會介意, 論壇意見大家互相交流, 本就很好。

网友:
發射時 IR LED 較耗電,串個電阻限流,犧牲遙控距離,或願意拆開,就並個裝的下的最大容量電容,廢電腦板上有低壓OS CON電容可拆.

网友:
之前我有一台多媒體播放器送給痞友,也是變壓器空載有5v,一直往主機板方向查
結果後來居然是變壓器有問題。

5V掛了假負載後,就馬上掉很多。
也讓我學到,變壓器/ 電池,不能單純只有量電壓,一定要掛負載。

是說掛負載測試好像有點麻煩,單純串接一個水泥電阻不曉得可行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