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個AC110床頭小風扇降速器

楼主(2018-05-04):
1.鄉下老人家對冷氣不習慣,所以裝吊扇,最近小蚊子特別多,掛上蚊帳,結果吊扇吹不涼,買一台雙燕牌小風扇,因為無法擺動,風速太強,用調光氣降轉速,行不通,問酷哥大師說;串個變壓器即可說是電阻變大的原理,想說用變壓器太笨重了,改電阻試,還是行不通。

這種形式馬達(不知怎麼說)

使用功率15.4W

2.那就繞個線試試

3.電阻32.3歐姆

4.完全無效,功率一樣15.4W

5.找不到更好方法,於是拆變壓器吧!

6.用初級110V線圈是絕對不行的(虛占空間),只能用次級6V線圈,接上電還是太強,使用功率13.5W
只好拆開,次級線頭全部繞滿

7.裝上外盒及插座

8.剛剛忘了’量電阻(5.3歐姆)

9.上電使用功率10.7w,風速剛好,很滿意,唯一缺點就是體積大了點

***請教癖友們,有更好的方法嗎?  謝謝!

网友:
能用以前360自動旋轉吊扇切換開關 能切換強中弱

像這種的掛在牆壁上 只要將一條電源線串接即可

网友:
繞線之後要有鐵心才能產生感抗,感抗用直流歐姆檔是量不出來的,所以量電阻值沒意義。

网友:
改買直流小風扇,
改變電壓就可以了,
用電省又可以調速~

网友:
買個TRIAC和DIAC的控制器,或者自己DIY一個,控制速度雖有微微雜音,只要不是太低速,一般都還好.
調光調速器,也可以用於調控一般烙鐵的溫度.

調光調速器電路圖.

网友:
樓主的diy執行力真是強!

网友:
是的!!
正是分壓
直流電的場合  可以使用電阻分壓
交流電的場合  可以使用電感分壓跟電容分壓

電感器跟馬達   可以把它想像成  自耦式變壓器

繞制電感時    要注意絕緣跟漆包線情況   注意安全
感量的話需要一些測量儀器  這個部分不要理它

可以將電感器繞制成多抽頭的   比如說每3/4一個抽頭       透過波段開關切換
這樣子就可以控制馬達了

网友:
以前的多段式風扇調速器,大又重但耐用。

後來改成這種切換電容,重量輕但電容長時間用比較會壞。

所以就有這種調速專用的多組電容器。

如想要無段調速的也行,跟調光器一樣的電路但容易產生電源雜訊。

所以如果只要一段的低風速串一個電容器最快,就是電容壓降的原理,想要耐用一點可以用兩顆或以上並聯來分散壓降的功率。

网友A:
蔽極式感應馬達,使用於單相電源時,通常只用於小馬力且啟動轉矩很小的地方,不用啟動線圈加電容,成本較低

网友:
您這方法應該是靠線阻串馬達線圈分壓,可以測一下插頭分到多少電壓,變壓器降壓或5樓提議TRIAC截波降低電壓有效值,效率應該更高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蔽極式感應馬達,使用於單相電源時,通常只用於小馬力且啟動轉矩很小的地方,不用啟動線圈加電容,成本較低 ...

原來叫"蔽極式感應馬達"謝謝長知識了。

网友B:
要降速串個電容就行 1uf~4uf挑一個試試

网友:
我也覺得串電容比較快,多試不同容值的,應該可以調出來要的風速

网友:
雙燕牌10吋(F-103) 3段調速
http://www.pcstore.com.tw/liang7533332/M19638567.htm

不過這台看開關,應該也有2段調速

雙燕牌6吋( F-601) 2段調速
https://www.rakuten.com.tw/shop/ ... ct/100000002093007/

网友C:
我家按鈕電扇,都被我改成遙控電腦扇了,可以參考這個.-----通用落地扇風扇遙控電腦板萬能控制板線路主板-----

网友C:
一套NT.100有找,問題是單買一個時運費就比物品高.

楼主:
對啊!我就是買6吋的,開最小還是太強。
後來又買一台金展輝 復古 6吋 涼風扇 電扇 電風扇 桌扇 台灣製 金屬鋁葉片 110V 兩段式風速 AB-1006
http://seller.pcstore.com.tw/S190452291/C1136476069.htm
更便宜,風速差不多。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按鈕電扇,都被我改成遙控電腦扇了,可以參考這個.-----通用落地扇風扇遙控電腦板萬能控制板線路主板---- ...

請問多台風扇放在一起,搖控會互相干擾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降速串個電容就行 1uf~4uf挑一個試試

剛剛用麥拉電容試,2-3uf之間是我要的調速範圍,不過問題是1uf範圍小,用麥拉電容(規格較多)串聯配對,壽命不知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套NT.100有找,問題是單買一個時運費就比物品高.

掏寶買的嗎?pc及露天找不到。

网友C:
因為我是買同一款,遙控器可共用,免的有壞的遙控器,所以是會互相干擾的,它是紅外線有方向性不是RF無線電,只要電扇不是放在同一直線方向,通常沒問題,它的角度也不會很寬.

网友:
引用 楼主:
掏寶買的嗎?pc及露天找不到。

是的,淘寶買的,它是給220V用的,所以我是有把它的電阻電容降壓改過,我好像只換了那個MYLAR電容,我當時有計算過,若你有買時,我在拆開看一下告訴你,或者你要自己計算,就是Xc=1/(2x3.14x60x電容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因為我是買同一款,遙控器可共用,免的有壞的遙控器,所以是會互相干擾的,它是紅外線有方向性不是RF無線電,只 ...

紅外線也是會經由接收到反射信號而控制的,反射之載體如牆壁,可收式桌子,木板,木箱,一切可以反射之載體等等.
你可以試試利用牆壁當反射的載體去控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紅外線也是會經由接收到反射信號而控制的,反射之載體如牆壁,可收式桌子,木板,木箱,一切可以反射之載體等 ...

嗯嗯,是的,你說的沒錯,年輕時單身時間很多,我就寫了一個紅外接收器,解讀家裡電視的遙控器,那時市面上還沒有學習式的,用來做家裡的AV系統切換,做好後,覺得很難用,原電視機隨便大約角度即可,我自己做的卻角度很窄,苦思了不知多少天,後來把程式改了,當時是用87C51的哥哥,叫做8748寫的,那時還沒有XT,是在APPLE II 上編譯的,結果比原廠的接收還靈敏,在自己房間內亂指向都可以,如你所說,對著牆壁靠反射也可以,最後我對自己眼睛,靠眼睛反射也可以,但距離應該有限,房間不大也懶的去測極限,後來用同樣的觀念,接了一個RF遙控的案子,結果大失敗,不得已把該案所得拿去買2手HP頻譜,後來才解決掉該案,但從此就不再玩RF超外差了,儀器太花錢,至於後來的超再生無線模塊,那就大家都會用了.

网友E:
把馬達的鐵心敲下來重新繞線,不知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為我是買同一款,遙控器可共用,免的有壞的遙控器,所以是會互相干擾的,它是紅外線有方向性不是RF無線電,只 ...

要回答<請問多台風扇放在一起,搖控會互相干擾嗎?>
要在那一樓的底下案<回覆>系統才會通知<發問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馬達的鐵心敲下來重新繞線,不知可行?

應該可以,但更麻煩,風險高,可能改成更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回答
要在那一樓的底下案系統才會通知

謝謝你的提醒,有時候急於表達,就忘了正確的操作流程,有時還說請看附圖,我卻忘了附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