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過來!照過來!wish 吆喝賣兩條膠水。110ml

楼主(2018-05-05):
原本只要買一條就夠了,不過wish 臉皮薄不好意思只買一條,就買.......買了5條。
大約兩個星期前,到貨的那天剛好leo.rain 跟雨知波自行維修來我家拿東西,我仿佛看到了救星,來來來......好朋友這時就要發揮功用了,我快要被罵了,有沒有要幫我銷一下這條膠水?

這種膠水共有3種,分別是7000型、8000型,9000型,7000型比較不粘,9000型最粘,8000型則是中粘,以上3種膠水一般是手機維修的行業在用的,用於觸控板或面板貼合,但是也可以廣泛應用,說明在以下請看一下。

膠水是特貨運費貴,我又買的少,所以價錢也是一般,請問有沒有會員要幫我銷兩條?那天leo.rain 跟雨知波自行維修阿沙力幫我各銷了一條,現在還剩下3條,1條是我自己要的,剩下兩條誠徵買家,售價自取一條80元。

网友A:
你拿去抹在仇人椅子上,消耗量很大的
過年貼春聯,保證到隔年除夕都還在
防盜塗在地板上

网友B:
我舉手
我的東西可能要請貨車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拿去抹在仇人椅子上,消耗量很大的
過年貼春聯,保證到隔年除夕都還在
防盜塗在地板上

真的賣不掉再來考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舉手
我的東西可能要請貨車載了

哈哈哈!又銷掉一條膠水了,還剩下最後一條膠水看看有誰要幫銷.......

网友:
Product description
Hebide" 8000 is a unique adhesive formulation, one-component adhesive, the bonding material is not corrosive. Hebide 8000 for metal, wood, plastic, glass, glass fiber, ceramics, masonry and concrete with excellent adhesion It also adheres strongly to asbestos, rubber vinyl, and many plastics. Hebide 8000 retains its flexible bond at cold temperatures and can be used for bonding to vibration. For exposure to sunlight, use E-8000 glue after curing. Precautions) 1. Keep away from heat and flame. Contact with flame or hot surfaces may produce toxic gases. 2. Use only in a well ventilated area. To avoid inhaling vapor, open the window and dry. 3. Avoid prolonged or repeated contact with skin. Thoroughly flush. 4. In the case of eye contact, immediately rinse with amyl alcohol for at least 15 minutes. 5, ke ap out of the reach of children.

(產品描述 )
Hebide“8000是一種獨特的粘合劑配方,單組分粘合劑,粘合材料不具有腐蝕性。
Hebide 8000適用於金屬,木材,塑料,玻璃,玻璃纖維,陶瓷,磚石和混凝土,具有優異的附著力。它還與石棉,橡膠乙烯和許多塑料牢固粘合。
Hebide 8000在寒冷的溫度下保持其柔性結合,可用於粘結振動。 暴露於陽光下,固化後使用E-8000膠水。
 (注意事項)
1.遠離熱源和火焰。 接觸火焰或高溫表面可能會產生有毒氣體。
2.只能在通風良好的地方使用。 為避免吸入蒸氣,請打開窗戶並晾乾。
3.避免長時間或反復接觸皮膚。 徹底沖洗。
4.在眼睛接觸的情況下,立即用戊醇清洗至少15分鐘。
5.請將其放在兒童接觸不到的地方。

這是用翻譯軟體翻出來的,   戊醇→是什麼,是清水嗎

网友:
(Steps for usage)
1. Read all instructions before use.
2. surface clean, dry, no dirt. Clean the surface of the product before each use.
3. Use the needle cap to seal the puncture in the neck of the tube.
4. Test the small area before full use.
5. When used between -5 ° Cand 35 o C.
6. Curing time increases with decreasing temperature.
7. For maximum strength bonding, allow 24-72 hours of drying time.
8. For the connection of non-porous surfaces, apply a thin coating to each surface. Wait for 2-10 minutes, then press the surfaces together.
9. After curing, the glue can be removed by cutting or scraping.

(使用步驟)
1.使用前閱讀所有說明。
2.表面乾淨,乾燥,無污物。 每次使用前清潔產品表面。
3.使用針帽密封管頸部的刺孔。
4.充分使用前測試小面積。
5.在-5°C至35°C之間使用。
6.固化時間隨著溫度的降低而增加。
7.為了獲得最大強度的粘合,請允許24-72小時的干燥時間。
8.為了連接無孔表面,請在每個表面上塗一層薄薄的塗層。 等待2-10分鐘,然後一起按表面。
9.固化後,可以通過切割或刮削來去除膠水。

這是翻譯軟體翻的,不是我,請參考就好

网友:
[Applications]
Repairing rubber conveyor belts, sealing, cracking, concrete asphalt, repairing leaks Plastic and metal containers, fixing broken glass and plastic pipes, locking fasteners Anti-vibration, maintenance Automatic decoration, molding and mirrors Maintain the application Trailers, repair garage components, sealed neoprene products, bonded metal and fiberglass boat deck systems in the bonding of metal joints.Seal the hot water tank assembly Limited Warranty: The manufacturer will not assume responsibility for replacement of the product.
(FIRST AID] If you experience difficulty breathing, leave the area to get air. If you have difficulty, consult a doctor.

[應用]
修理橡膠輸送帶,密封,開裂,混凝土瀝青,修理漏水塑料和金屬容器,固定碎玻璃和塑料管道,鎖緊固件防振,維護自動裝飾,模製和鏡子維護應用拖車,修理車庫部件,密封氯丁橡膠 產品,粘接金屬和玻璃鋼船甲板系統中的金屬接頭粘接。密封熱水箱組件有限保修:製造商不承擔更換產品的責任。
(急救)如果呼吸困難,請離開該區域以獲得空氣。如果您有困難,請諮詢醫生。

這是翻譯軟體翻的,不是我,請參考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戊醇→是什麼,是清水嗎

  alcohol: 醇, 最常用的醇類是乙醇, 在此應指以醫用酒精清洗意外於眼部上的膠溶劑.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又銷掉一條膠水了,還剩下最後一條膠水看看有誰要幫銷.......

老大

你要不要問問看
論壇的維修達人
EdwardHsu123 兄

楼主:
看來我不適合當叫賣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大

你要不要問問看

他是在做手機維修的,不但有存貨,而且買的比我賣的還便宜,就只剩下一條而已,就不要麻煩他了....

网友C:
所以這是寫的人問題,還是翻譯軟有問題,用酒精洗眼睛15分鐘,會蝦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他是在做手機維修的,不但有存貨,而且買的比我賣的還便宜,就只剩下一條而已,就不要麻煩他了.... ...

意思說,如果好用,下次找他買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這是寫的人問題,還是翻譯軟有問題,用酒精洗眼睛15分鐘,會蝦了吧, ...

  應是指稀釋過 (低於75%) 的才較無刺激性. 實務上該用適量清水或生理食鹽水緩緩沖洗至少十分鐘降低損害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意思說,如果好用,下次找他買就行了,

也可以啊!其實我的意思是他用的量應該比較多,搞不好他買的比我賣的還便宜。

楼主:
剛剛去露天查了一下,我用"8000 膠水"查詢,我這條膠水是110ml,原來我賣的最便宜耶!

网友:
其實我都用50ml的而己
110ml 80元真的很便宜,備一支來黏模型/水鑽/塑膠很好用的n_116|

网友:
比較好奇這款的特性及用的地方在哪?
我目前都是用這瓶,好用又便宜
https://s.taobao.com/search?q=%E ... 0180506&ie=utf8

网友E:
這個膠是透明的嗎?還是白的?還是黃色的?看了好一會兒,沒看到用了以後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個膠是透明的嗎?還是白的?還是黃色的?看了好一會兒,沒看到用了以後的照片~ ...

透明的

网友E:
那我要一條用用看~我兒子弄壞超多玩具~用瞬間膠黏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我要一條用用看~我兒子弄壞超多玩具~用瞬間膠黏不好~

哈哈!謝謝捧場,我終於賣掉4條膠水了,請問你住台中嗎?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謝謝捧場,我終於賣掉4條膠水了,請問你住台中嗎?

住竹南,我還有買一些東西,可以請學姐一起寄嗎?謝謝wish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住竹南,我還有買一些東西,可以請學姐一起寄嗎?謝謝wish大

當然可以。謝謝

网友F:
請問Wish大,
膠水還有嗎?
若沒有,可否花錢請您擠一些給小弟,
小弟剛好有一面手機螢幕要黏合。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Wish大,
膠水還有嗎?
若沒有,可否花錢請您擠一些給小弟,

可以啊!不過你要自己來拿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啊!不過你要自己來拿嗎?

是的,我可以馬上過去嗎?
謝謝Wish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