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能板到底怎麼用?

楼主(2018-05-05):
很多年前就買了30w 12v的太陽能板三塊,一直以來都用併聯的方式透過控制器對12v電瓶蓄電,因為我家日照時間並不長,所以一直以來效能都不好

這二天在考慮是不是改成用二塊12v太陽能板串聯,變成24v來充12V的電瓶

這樣會是可行的嗎?

网友A:
24v電源充12v電瓶 電瓶很快就冒泡了

不知道大大買的是哪種太陽能版,效率是多少的,直流傳輸這段線徑夠粗嗎?
控制器效率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v電源充12v電瓶 電瓶很快就冒泡了

不知道大大買的是哪種太陽能版,效率是多少的,直流傳輸這段線徑夠粗 ...

不清楚效率呢!@@  早期買的,直流線夠粗喔,很快冒泡是吧,還好我沒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清楚效率呢!@@  早期買的,直流線夠粗喔,很快冒泡是吧,還好我沒試

控制器穩壓功能嗎?  3~16.8v輸入>穩定13.8v輸出

网友B:
前幾天淘了這組,用了覺得還不錯用,改天想進 可以蓄電成家用電的一組來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器穩壓功能嗎?  3~16.8v輸入>穩定13.8v輸出

好問題,我從沒試過別的電壓餵它呢~~哈哈~~

太陽能板到控制器這段,建議用單芯還是多芯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幾天淘了這組,用了覺得還不錯用,改天想進 可以蓄電成家用電的一組來用看看

一休大,有電池不是沒法寄台灣嗎? 淘上面我有很多想買的,但都因為電池關係我不敢下單

网友C:
樓主
我的也是日照不足位置不對,一片
需控制器(穩壓器)有支援24V輸入/12V輸出
圖片是12V-18V轉12V
下面 是電池成本過高改換併網機(放棄電池)。四片串輸入48-72最高輸出220V/20W左右
只能說不符成本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器穩壓功能嗎?  3~16.8v輸入>穩定13.8v輸出

剛小弟用19v的變壓器餵它,輸出端(電池)原本11.8v會升壓到14v多

不過小弟沒有24v的變壓器可以測,所以也不確定是不是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
我的也是日照不足位置不對,一片
需控制器(穩壓器)有支援24V輸入/12V輸出

所以大大目前的110v是直接由太陽能供電?  可是控制器不是不能沒有電池的狀況下接太陽能板嗎?  (賣家說會燒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問題,我從沒試過別的電壓餵它呢~~哈哈~~

太陽能板到控制器這段,建議用單芯還是多芯線呢? ...

都可以,但個人推薦用絞線 因為好布線 且多芯電纜一般都是用絞線,單芯款很難買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但個人推薦用絞線 因為好布線 且多芯電纜一般都是用絞線,單芯款很難買到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chrome&ie=UTF-8

小弟目前用的是這款,不過還是不確定是不是能24v輸入,它會自動轉成12v輸出呢

因為剛用19v餵它,輸出就高達14v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大大目前的110v是直接由太陽能供電?  可是控制器不是不能沒有電池的狀況下接太陽能板嗎?  (賣家說會 ...

併網機不能接電瓶,也沒辦法接電瓶

不然種電賣給臺電的人會虧死,光電瓶就夠他頭痛了

网友A:
空載14V ?
電瓶充電電壓大概12.8~14.4伏,我想 他應該有電壓偵測、穩壓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載14V ?
電瓶充電電壓大概12.8~14.4伏,我想 他應該有電壓偵測、穩壓功能吧! ...

明天再來測看看串聯變24v,掛負載。希望不會燒壞電池

网友D:
引用 楼主: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q=sr-2l2410a&oq=sr-2l2410a&aqs=chrome..69i57.3581j0j4&sourceid=ch ...

此款太陽能控制器應該可以24V充12V
效能應該會減半
充電時間會延長
記得接頭要接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休大,有電池不是沒法寄台灣嗎? 淘上面我有很多想買的,但都因為電池關係我不敢下單 ...

私人集運寄特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此款太陽能控制器應該可以24V充12V
效能應該會減半
充電時間會延長

哪泥? 意思是更差嗎?  比原本12v充12v還慢?

楼主:
這次買了電波機芯好像就是走私人特貨,不過還沒清關

网友E:
如果只是充12V電瓶,是否直接用這種東西來充電就行了????

而且三片可以串聯使用.....

(因為電流可能不高,用這種東西的效率可能比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只是充12V電瓶,是否直接用這種東西來充電就行了????

而且三片可以串聯使用.....

後方有掛LED照明,無太陽時啟動,雖然也是可以用relay來達成啦

話說,二塊12v的太陽能板串聯,未上控制器前可量到21v,上去後就只剩12.7v

所以還是併聯就好了嗎?   因為電壓也沒升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後方有掛LED照明,無太陽時啟動,雖然也是可以用relay來達成啦

話說,二塊12v的太陽能板串聯,未上控制 ...

照12V電池的充電規格,用13.8V充比較好...

電壓太低會充不飽.....

用3片串聯應該可以超過13.8V.....再用那小片的降壓板降壓可能會比較好吧!

我是覺得如果電力不是很充足的話,控制器應該相對上就很耗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照12V電池的充電規格,用13.8V充比較好...

電壓太低會充不飽.....

小弟不太懂電這方面的事,三片12v串聯,理論值會是36v,所以應該配那塊降壓模組

不過,搞不懂的是為何沒上負載前,二片串聯可以到21v,一上了負載(接上控制器)就只剩12.7V,是控制器造成的嗎?

剛您那句"電壓太低會充不飽",應該就是這幾年來效能一直不好的原因了,它最高的電壓(有負載情況下)最多只到12.5V

如果想改善是不是就只有找三塊12v的太陽能板來串聯?

网友A:
有一種東西叫做 " DC-DC升降壓模組 " 輸入3~30伏 輸出可以固定在13.8伏,你那種太陽能版風直電壓只有17.6伏,弱光照不強的話 電壓可能會低一些 所以建議要買有自動升降壓(穩壓)功能的模組

draculaxx大大的模組是LM2596的降壓可調模組,輸入須大於輸出1.25V 才會有動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種東西叫做 " DC-DC升降壓模組 " 輸入3~30伏 輸出可以固定在13.8伏,你那種太陽能版風直電壓只有17.6伏 ...

葉大指的是這個嗎?

http://www.pcstore.com.tw/pchomehunter/M26174950.htm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小弟不太懂電這方面的事,三片12v串聯,理論值會是36v,所以應該配那塊降壓模組

不過,搞不懂的是為何沒 ...

那是因為電流太小,導致電壓被嚴重拉低......(電流夠,電壓才會到位)

用13.8V充12V的電池應該是不會過充的...因為電流太小,小到不用擔心那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是因為電流太小,導致電壓被嚴重拉低......(電流夠,電壓才會到位)

用13.8V充12V的電池應該是不會過充的 ...

電流還真的很小,剛測太陽能板到控制器,只有0.1A

网友:
引用 楼主:
葉大指的是這個嗎?

http://www.pcstore.com.tw/pchomehunter/M26174950.htm

類似,但功率要大一些
也許這就夠用了

网友:
延續這篇

到目前只是玩玩而已,真正上線設備會不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大大目前的110v是直接由太陽能供電?  可是控制器不是不能沒有電池的狀況下接太陽能板嗎?  (賣家說會 ...

tonyufo 大
是的,不過是220V併連機(非逆變器),如圖日照未照到下約10W輸出上下飄

至於賣家說控制器也沒錯。
因為要如何控制呢?需穩定電源12V電池使控制器能偵測太陽能板電壓(有上下限)輸入,太陽能板會有上下限電壓在飄,還要控制電池輸出電壓(一樣有上下限,飽和或停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弟不太懂電這方面的事,三片12v串聯,理論值會是36v,所以應該配那塊降壓模組

不過,搞不懂的是為何沒 ...

tonyufo 大
最好不要道聽塗說,最後損失是自己
這是左晚的,不可能來電,目前提供5VUSB與12V定時器用,與偵測電池狀態。

這是上午剛才,日照未照到電壓上升到14.4V(設定上限),電流0.23A充電中。
不論輸入或輸出電壓控制器都有上下限要求,何況其他半成品升降壓(輸入與輸出)穩壓器,不要做白老鼠,除非當事人驗證過(消耗品電池很貴)。
像之前談的輸出220V並聯機,輸入要求是55-88空載電壓(我的板子四片,電壓空載18V)。

网友E:
引用 网友C:
tonyufo 大
最好不要道聽塗說,最後損失是自己
這是左晚的,不可能來電,目前提供5VUSB與12V定時器用,與 ...

我說的是直接用升降壓穩壓器去充電....

如果不是好方法,我也不介意有人把太陽能完整的知識或經驗教給大家.

我說的只是想法跟疑問而己.況且,做這個實驗不用很多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說的是直接用升降壓穩壓器去充電....

如果不是好方法,我也不介意有人把太陽能完整的知識或經驗教給大 ...

draculaxx 大
請前輩驗證提供數據以利同好。

楼主:
小弟大概瞭解了,感謝幾位大大的釋疑

在左弄右弄之後,突然發現了這個

http://seller.pcstore.com.tw/S132383927/C1169161357.htm

然後就覺得自已很白痴,幾年前花這麼多錢,啥鬼都沒有,還不如直接買一顆這種的

之前就買過一體式的,在朋友家(透天一樓,有採光罩)用,到目前為止都很亮沒問題

ps 等過陣子有紙箱後,會再慢慢把手上的太陽能板、控制器等兌換成酷幣,如果有人想要可直接私我

网友E:
引用 网友C:
draculaxx 大
請前輩驗證提供數據以利同好。

我說了....只是看到後的想法....

依照我充12V 7A電瓶的經驗,照規格13.8V 限流0.7A充飽要10個小時....
充飽後,充電電流會下降......

至於太陽能,我還沒玩過,這要有經驗的人來說.....我只是說12V充電的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說了....只是看到後的想法....

依照我充12V 7A電瓶的經驗,照規格13.8V 限流0.7A充飽要10個小時....

draculaxx 大
想法,........
不過有機會驗證了n_115|
#34   tonyufo  大  要提供n_116|
恕刪....................
ps 等過陣子有紙箱後,會再慢慢把手上的太陽能板、控制器等兌換成酷幣,如果有人想要可直接私我

我要又會被一堆人幹譙

网友E:
沒人會幹譙你的啦!!!!!

我一直沒有買太陽能來玩,其一就是不夠懂,另外就是[控制器]很貴......怕買貴又買錯........

曬太陽不知道要曬多久才會回本之外,還怕不會弄......曬很久又沒有電.....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沒人會幹譙你的啦!!!!!

我一直沒有買太陽能來玩,其一就是不夠懂,另外就是[控制器]很貴......怕買貴又買錯. ...

draculaxx 大
哎......不直接輸出所有裡面的最貴是電池

网友F:
引用 网友C:
draculaxx 大
想法,........
不過有機會驗證了

你要轉投資風力發電囉??

网友G:
這片不管是升壓或是降壓,都不能用在太陽能電池上,因為他的輸入端是浮動的,
除非前端有控制器,但有控制器本身的功能可用,這片就不必用了。
我曾拿它來連接風扇測試,差點就把風扇燒掉,還好只是一屋子燒焦味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draculaxx 大
哎......不直接輸出所有裡面的最貴是電池

電池在獨立系統才會用到,

若用鉛酸電池或深循環電池 ,其價位大約是一比三。

而且電池屬消耗品,需定期更換。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要轉投資風力發電囉??

a471 大
風力台灣也不適合,有風的時候是冬季,夏季是破壞力強悍的颱風,連太陽能板無所倖免。
投資會變成瘋子,由其他人買單就另當別論。

网友E:
引用 网友G:
這片不管是升壓或是降壓,都不能用在太陽能電池上,因為他的輸入端是浮動的,
除非前端有控制器,但有控制 ...

電扇的負載太大。。。。。我是看到電流很小才想到這東西的。如果有什麼我不明白的,還請跟大家補充。。。

為何電扇會有焦味???

网友F:
引用 网友C:
a471 大
風力台灣也不適合,有風的時候是冬季,夏季是破壞力強悍的颱風,連太陽能板無所倖免。{:20_1658: ...

阿你這樣講配合國家政策的不就是.......笨蛋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人想要可直接私我

我的18650焊台呢??
已經私訊給你囉!!

网友:
引用 网友F:
阿你這樣講配合國家政策的不就是.......笨蛋

a471 大
有嗎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18650焊台呢??
已經私訊給你囉!!

sandy319 大
倥金的  沒給嗎

至於私訊tonyufo 大 當事人才清楚。

网友I:
引用 网友C:
draculaxx 大
想法,........
不過有機會驗證了

誰!是誰!!!膽敢幹譙瘋動五林的wkm大
只是

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I:
誰!是誰!!!膽敢幹譙瘋動五林的wkm大
只是

tsai5371 大
轟動武林驚動萬教出現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電扇的負載太大。。。。。我是看到電流很小才想到這東西的。如果有什麼我不明白的,還請跟大家補充。。。 ...

太陽能板是290瓦,且電壓是浮動的

12伏的小風扇,電流不大,但是風扇裏的基板熱出戴奥辛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太陽能板是290瓦,且電壓是浮動的

12伏的小風扇,電流不大,但是風扇裏的基板熱出戴奥辛來了

除了太陽能板的開路電壓很高外(四十幾伏特)
wooden 大大所用的mppt 也是用 buck 電路
風扇為什麼會燒掉
這個回題就不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太陽能板是290瓦,且電壓是浮動的

12伏的小風扇,電流不大,但是風扇裏的基板熱出戴奥辛來了

我還是講一下我遇到的經驗......不一定跟wooden大的情況一樣.

這種小型的升降壓板是很方便,但保護性好像不夠.
如果壞掉或打穿,input的電壓[好像]會直接變成output.....

我有弄壞一片,經驗上是如此.

如果12V的風扇接上這種壞掉的升降壓板,電壓過大確實會導致12V的風扇燒壞....
我不知道wooden大的升降壓板是否有壞....如果是故障的,確實會弄壞風扇

今天我有用12V 30W太陽能板加上這種小型的升降壓板充電,可以用,也覺得好用.....
(我有用[KCX-017 USB 電壓電流測試器]監看充電狀況)

(我寫這個是希望大家注意.....不要不小心把升降壓板後面的東西弄壞了)

如果有人更了解或更有經驗這種升降壓板,還請不吝告訴大家.....

(這小東西很方便,但是否危險,這我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