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矽膠 怎黏

楼主(2018-05-06):
第一張圖是原本正常時樣子..這是手拿按壓吹氣球..因按一按整個分成兩半..因他好像是矽膠球..我用過快乾..強力膠..紫外線膠..寶麗容膠..AB膠..以上都是黏不住..因他按壓是軟的..按一 下就掉了...有人知道該用什麼黏..

网友:
怎沒試矽利康

网友A:
架橋劑(貴死人)+瞬間膠

网友B:
3M AC79 矽膠助黏劑 + 3M PR1500 瞬間膠

其實直接買一個新的吹氣球比較便宜

网友C:
學姐有賣,好用又便宜:
https://m.ruten.com.tw/goods/show.php?g=21804625886673

网友D:
這是汽機車啦叭吹球嗎
怎會丟在這裡

楼主:
試過一樣按一按分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架橋劑(貴死人)+瞬間膠

一定要買2樣嗎..瞬間膠乾了不會硬硬沒軟度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3M AC79 矽膠助黏劑 + 3M PR1500 瞬間膠

其實直接買一個新的吹氣球比較便宜

新的是比較便宜.可是這顆球有感情了.想辦法修好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學姐有賣,好用又便宜:
https://m.ruten.com.tw/goods/show.php?g=21804625886673

若真黏不行.就只能找學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是汽機車啦叭吹球嗎
怎會丟在這裡

吹甚麼都好..幫幫想辦法黏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的是比較便宜.可是這顆球有感情了.想辦法修好他.

試試看這個吧【防落 GS30】。應該比矽力康適合。
以下僅供參考。
http://goods.ruten.com.tw/ite/show?11091115516854

网友:
引用 楼主:
吹甚麼都好..幫幫想辦法黏好

w65121大,

您在北部近中和的話, 牛這有 "奈米三秒膠" 要不要試試??
說也有趣, 黏不住的鞋底, 用奈米三秒膠還真的黏得住!
它就像三秒膠, 但要放一陣子才會乾掉黏合..

网友:
為了這問題才發現原來有矽膠適用的黏著劑
矽膠粘接去估狗

网友:
引用 楼主:
吹甚麼都好..幫幫想辦法黏好

w65121 大
確定,既然是汽機車版  哪就提供一個墊片膠,這個參考http://bbs.pigoo.com/thread-68049-1-1.html
如圖  邊邊灰色膠塊塗抹測試,我摳半天摳不下來,軟硬適中,我是拿來黏板金接縫。

如其他大大所言 :耗材建議換新吹球,上面哪個墊片膠可買二.三個大吹球。

网友:
要試試老大的膠水嗎,或是你住台中嗎,
http://bbs.pigoo.com/thread-68352-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定要買2樣嗎..瞬間膠乾了不會硬硬沒軟度嗎

不管是3m的瞬間還是一般的瞬間,面對矽膠材質就是較無力
因為極性
架橋劑就像是把光滑的表面上一層粗糙的底漆,接下來上膠(面漆)才會有良好的附著性

瞬間膠都是硬質的,這樣做只能保證兩片不會分開,那一圈會變成不適合按壓

結論:我的考慮不周,這個方案不適合

改推 #15 的墊片膠
有紅的,有灰的,其實都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