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炎夏日,送二手吊扇,去去暑氣【限自取】

楼主(2018-05-06):
這是把汰舊下來的吊扇,是運轉正常的堪用品,外表已簡單擦洗過,
安裝零件基本都在,只掉幾片鎖葉片的華司,及一顆鎖飾蓋的螺絲,
以上遺失的華司及螺絲,對痞酷網友來說應該都不是難題。
每片扇葉長50公分(含柄60公分),運轉馬達直徑約29公分,
因為很重,所以不郵寄,限107/5/8(含)前自取!
逾時就丟回收囉!
自取地點:臺中市北區進化北路378-6號 7-11前
自取時間:今日(5/6) 21:00前;
週一~週二(5/7-5/8),11:30-12:10   或  18:30-21:00。
                                     ※以私訊留電話相約取物※
自取限制:以在痞酷網有發維修文章之網友優先!

實物圖片:

网友A:
這型吊扇 很實用
都只會壞2種零件
1. 電容
2. 拉動變速開關

拉動電速開關 要移到下方連接電燈座那個孔 往下直拉就不會壞了 不然在旁邊往下拉 有時會卡卡的 一用力拉線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型吊扇 很實用
都只會壞2種零件
1. 電容

sa2086大,你好:
這台吊扇是好的,沒壞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sa2086大,你好:
這台吊扇是好的,沒壞喔~

樓主 有說明是好的 我有看到
是提一下醒 而已
拿到的人 或 酷友 吊扇拉線變速開關 如在旁邊的下方如沒裝燈具 能將開關移到下方 比較不會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型吊扇 很實用
都只會壞2種零件
1. 電容

開關壞掉
或 家中天花板太高時,不想下垂長長的拉繩時
也可選用加裝遙控器來克服

小弟裝過下列這種
遙控器沒液晶螢幕的
單價稍低百來元
電池消耗時間也可撐久一點
這個遙控器缺點是 :燈光只有開與關,不像原本拉繩開關有4段切換。

网友B:
請教

樓主為什麼要將堪用的設施拆除 (預防性更新/改裝潢/換更厲害的風扇.......或是?)
可否分享一下
拆除電扇後的思考方向是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教

樓主為什麼要將堪用的設施拆除 (預防性更新/改裝潢/換更厲害的風扇.......或是?)

ericchou大,您好:
我只是改換有燈的吊扇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ericchou大,您好:
我只是改換有燈的吊扇而已。

印象中
吊扇的燈是模組化選購配件
可到賣場單買燈具回家自己裝上吊扇

除非樓主選擇特殊造型燈具
或 非普通燈飾
那就另當別論了

吊扇底下那個圓形盒
原先就是設計來結合燈具與吊繩開關的

网友C:
裝回去有時會有平衡問題,不太好裝,純個人經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裝回去有時會有平衡問題,不太好裝,純個人經驗。

個人也覺得不好裝,可能技術不夠好吧~平衡很難抓~應該需要像輪胎校正平衡的儀器來裝~才不會晃太大…感覺會掉下來的…從來不敢拆下來洗…就只是用抹布攛一攛~哈

楼主:
各位前輩好,
本件吊扇因無人需要,
今日已送回收處理,
感謝各位前輩的關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個人也覺得不好裝,可能技術不夠好吧~平衡很難抓~應該需要像輪胎校正平衡的儀器來裝~才不會晃太大…感 ...

裝葉片前
小弟習慣先用磅秤
秤過各扇葉重量並做記號
然後依序以重量對稱方式排列安裝
這樣可以稍減調整動平衡的時間

网友:
我家本來客廳也有裝兩個吊扇 後來也都拆除了怕哪一天突然掉下來就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