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光陽 VP125 公里數 時速 不會動,換碼錶線 拆碼錶

楼主(2018-05-06):
光陽VP125,是前面這一台,後面那一台GP125就順便看一下吧,其實這兩台就只有差在大燈位置不一樣,其它零件,通用性很高
側身
儀錶,等一下要拆
檢查,先從碼錶線開始,
打開,只有一顆螺絲
先看這個地方,會不會動,輪子轉一圈看看,會不會跟著轉,如果不會動,就拆吧
特寫一下,那一根還在,有的時候也會斷,然後把碼錶線的內線拿出來,基本上不好拿,除非它自已掉出來,
拆 ,只有三顆螺絲
這樣就打開了,
工具
特工,
先剪掉一小斷

鎖上 特工(時代進步了)
再鎖上新的碼錶線,其實碼錶線這個拉了兩次了,因為要量長度

就這樣子,拉上來了,就不用拆那多了東西了
換上新的之後,鎖好儀錶,先用一字,輕輕轉一下,會不會轉,
我長這麼大,第一次遇到卡住了,

拆2 ,

重點在這
把它拿下
它是可以分解的
因為卡死了,想辦法轉一轉吧(我是用WD40),會轉,就能省好幾千了

之後,就把東西裝回去,
然後我要去收錢了,

网友A:
請問,速度表的訊號輸入真的是一根轉動的鋼線從輪子連到儀表板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速度表的訊號輸入真的是一根轉動的鋼線從輪子連到儀表板的嗎?

早期是這樣,而這台VP125,半鋼線半電子化了,而我的雷霆150是一條電線了,

网友B:
老闆  收錢
哪顧著發問有顧問費可拿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闆  收錢
哪顧著發問有顧問費可拿嗎

請多多詞公狗,感謝你

网友C:
恭喜完修,原來這樣也能換碼表線

看了3遍,終於看懂VP125的碼表是光電式的,請問這種電子式儀表對機車來說是必要的嗎,不然一旦掛點,零件都是天價啊

网友D:
馬錶線 換到好200-250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馬錶線 換到好200-250

10年前買過豪邁碼表線,1條80

网友E:
我也修修過光陽gp也是那邊完全卡死 買個二手表換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原來這樣也能換碼表線

看了3遍,終於看懂VP125的碼表是光電式的,請問這種電子式儀表對機車來說 ...

其實電子儀表,不是很需要的東西,只是商人為了要讓年青人購買的東西,感覺好像很神奇的樣子,現在的機車,也是有入門款,用指針式的,電子儀表,其實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了,wish 那個年代就有了吧,就像 卡西歐 手錶,是用電子液晶表,壞了之後,想要修,就覺得很貴,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馬錶線 換到好200-250

差不多吧,所以才會出特工,簡略拆很多螺絲的麻煩,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年前買過豪邁碼表線,1條80

這個線,就隨人賣的,我這次買12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修修過光陽gp也是那邊完全卡死 買個二手表換上

我是第一次遇到,所以弄不轉,還好你有二手的可以換,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第一次遇到,所以弄不轉,還好你有二手的可以換,

去殺肉廠買的 三百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殺肉廠買的 三百大洋

所以你殺肉的東西,都是跑到 wish 附近買的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你殺肉的東西,都是跑到 wish 附近買的嗎,

不是 環中路買的近環河路

网友F:
還有"特工"這玩意....以前曾經換過碼錶線,
都是用電火布兩條對纏,也可直接拉過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還有"特工"這玩意....以前曾經換過碼錶線,
都是用電火布兩條對纏,也可直接拉過來... ...

以前沒有特工,確實是這樣用,但可能是因為,有時候會掉下吧,所以才會出特工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還有"特工"這玩意....以前曾經換過碼錶線,
都是用電火布兩條對纏,也可直接拉過來... ...

試過這招,不過現在的車廠不知在想啥,又是束環又是束帶,根本拉不動,還是要乖乖的拆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