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級及次級如何量度?

楼主(2018-05-06):
請問標紙前是否輸入?
假設是,我量度紅白線,數字錶電阻值顯示 LO
量度紅黄緑線,數字錶電阻值顯示 LO
紅白是否 120輸入?
紅黄緑線 220 or 240 輸入?
謝C H 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68075-1-1.html

可否就我個案解答

网友B:
看不太懂你再說什麼

假設是怎樣?  圖片是實物嗎?

拿電表量一下 問題就解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太懂你再說什麼

假設是怎樣?  圖片是實物嗎?

圖片是實物
請問標紙前是否初級?
如果是,
紅白是否 120輸入?
紅黄緑線 220 or 240 輸入?
但我量度紅白線,數字錶電阻值顯示 LO
量度紅黄緑線,數字錶電阻值顯示 LO
這環牛是否壞了?

网友C:
你只要輸入交流電壓到最低電壓那組用那組標示電壓輸入
再用電錶量其他組電壓就知電壓是多少輸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只要輸入交流電壓到最低電壓那組用那組標示電壓輸入
再用電錶量其他組電壓就知電壓是多少輸入 ...

我還未確那方是初級輸入?

楼主:
此處可能是初級,因阻值大於另一面

网友:
假設你已確認各組線圈
初級(來源)= 輸入端,次級(負載)=輸出端
動態:先要確認組對
         只要輸入任一組110V如另一組輸出220V,這樣就OK,輸入就是110V輸出220V。
         只要輸入任一組110V如另一組輸出55V,這樣代表輸入組220V輸出組110V。
         也可用220V試方法同上。
看你說明連哪一組(好幾組)都搞不清楚,而且不是220/110,可能須靜態著手
240/120/0
200/0
10/0
5/0

靜態:用電表R檔Ω,量測有無導通,為同組,其中一組有抽頭
         用電表R檔Ω,阻抗較高為較大電壓,阻抗較低為較小電壓

楼主:
白-綠 及 綠-白  分别接駁 市電110V
紅-紅 出 AC 193 v
白-白 出 AC 9.7 v
綠 -綠 出 AC 5 v
如果接駁 市電220V 怎樣駁?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綠 及 綠-白  分别接駁 市電110V
紅-紅 出 AC 193 v
白-白 出 AC 9.7 v

大大
110是並聯
220串聯
白綠接在一起。220接另外白綠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綠 及 綠-白  分别接駁 市電110V
紅-紅 出 AC 193 v
白-白 出 AC 9.7 v

willchan90 大
1.綠/白/綠  單邊綠白輸入110V
2.紅/紅193V
3.白/白9.7V
4.綠黃/綠黃5V(注意線色,綠 -綠 出 AC 5 v)
答案已出來了
1.綠/白/綠  同樣的方法輸入110V白/綠  你去量綠/  /綠這二條就是你要的答案
黑色應該是金屬共接地線

楼主:
綠白入110Vac,output 3 組電壓也對。
綠綠 頭尾接 220Vac 的 LN,才能output 3 組電壓也對。白色不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綠白入110Vac,output 3 組電壓也對。
綠綠 頭尾接 220Vac 的 LN,才能output 3 組電壓也對。白色不接啊!

willchan90 大
可自行比對文字規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