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KF-200H 封口機 不過電維修(發光二極體內部形狀也另類)

楼主(2018-05-06):
此台封口機無法過電。首先看下銘牌,如圖下:
內部構造如圖下:
當按下壓把時,靠這顆螺絲頂住微動開關,進而導通電源。
原來無法頂住開關導致不過電。如圖下:
心想順拆下電路板,看看它的工作原理與構造。如圖下:
跑了下電路,大致工作原理為:當按下手把時,微動開關接通電源,
經過1N4007二極體半波整流後,再由電容濾波。再經過二顆電阻降壓提供電路之工作電壓。
由C1815L電晶體來觸發SCR(CR02A)之導通,進而切斷由Relay控制之變壓器,感應產生之二次電壓,
(提供電熱絲之電源產生熱能封口)。
在網路上搜到的類似電路圖。如圖下:
但紅圈處似乎將發光二極體劃錯顛倒。
看了下我的電路板之LED居然與圖上一樣,心想為何逆向時能發亮呢?
正常一般從外觀來分辨+ - 極,應該如圖下:
但此顆LED經測試居然意外形狀另類相反,不知為何會如此?難道從外觀判斷不是100%。
經過調整螺絲之後,封口機亦正常動作。如圖下:

网友:
開關老化了

网友:
你用外觀哪個特徵來辨識極性?
一般圓柱型LED封裝有缺口的一端為陰極.

网友:
很多封裝錯誤的LED流到市場上, 看過不只一次

楼主:
以前如只從外觀極片來判斷的話,較大片的為負極且尚未出過錯。
看來許多東西,單從外表是不能太相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