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同 TAW_A150DA 洗衣機故障碼E9無法啟動

楼主(2018-05-06):
求問眾前輩大師
大同 TAW_A150DA 洗衣機故障碼E9無法啟動的排除以及檢查方式

目前確認以下
1.進水感應器電壓有8-10VAC (不確定是否用AC檔量是否正確)
2.排水馬達鋼索鬆軟,手動推排水桿,橡皮髒汙已清除仍無效
3.主機板部分看起來無燒毀的跡象

還請眾前輩大師幫幫小弟灌頂加持

网友:
要看一下機器上有沒有故障代碼表,再從內容確認.(每一台機器都不一樣)

网友:
水位開関不良

网友A:
大同 E9 代表水位偵測不良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同 E9 代表水位偵測不良 !

感謝您的資訊,這些都做過確認
水位開關量測過是正常
壓力管有灌過氣壓也是正常
內筒大約是一月份才請人清理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資訊,這些都做過確認
水位開關量測過是正常
壓力管有灌過氣壓也是正常

水位開關量測  我都還不會水位開關用量測的 (用感應的)

最好找一顆良品換看看 才會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位開關量測  我都還不會水位開關用量測的 (用感應的)

最好找一顆良品換看看 才會準 ...

感謝Sa大指導
但翻不到這種水位器可以更換
不知道這種有替代用料嗎?

看多數水位器上都不帶IC的水位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Sa大指導
但翻不到這種水位器可以更換
不知道這種有替代用料嗎?

那去資源回收場 找看看
要比對喔 那有很多種類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去資源回收場 找看看
要比對喔 那有很多種類型

感恩~
小在找找哪個方位適合撿古"物"

网友:
稍微看了一下,水位開關是用氣壓配合水位來控制

網路上說可以拆管子,先吹氣看看,是不是管子塞住了

請問,這開關是 單純 on/off 還是 類比開關?

如果是單純 on/off ,一般洗衣機有六種水位高度,是如何判斷出來的?

网友:
你也可以試著對水位開關吹氣,量測輸出,用這樣的方式應該可以判斷出是那一邊有問題~~

网友:
拆後蓋看看,軟管是否脫落?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提供的方式
目前已更換水位開關
但是原本是CDL-D15N-2  賣家給的是CDLD15N-1
外觀看起來只有彎口角度差異不知是否有影響?

裝上後故障碼已消除......但不會進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提供的方式
目前已更換水位開關
但是原本是CDL-D15N-2  賣家給的是CDLD15N-1

不會進水
開啟時 有時偵測洗衣重量(先空轉)  有
1. 先查水龍頭 有沒開啟
2. 用三用電表 切到AC檔 量測供水器有無110V電壓(如有供水器壞掉 沒110V有可能斷線或機板出問題)

楼主:
搞定了  感謝各位前輩
不會進水原因 電磁閥有吸有110V電源無誤
就怪自己邊分解清理進水閥時邊看電影 (不良示範)
然後裝回時把一邊橡膠模蓋裝反
導致模蓋卡住無法上升進水

補充內容 (2020-3-13 08:09 PM):
2020/3/10_再度亮起E9燈號,差點誤殺水位感應器,亮起原因因為最近返潮現象,拆解下看到3Pin接腳有銅綠狀況,最後是把接腳銅綠刮除,然後補上薄錫保護,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了  感謝各位前輩
不會進水原因 電磁閥有吸有110V電源無誤
就怪自己邊分解清理進水閥時邊看電影 (不良 ...

這就是說
做事要一件一件來 一個一個解決
不要一次做3-4樣 到頭來 反而造成更多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