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有效將過高的電壓降低

楼主(2018-05-07):
1.在使用傳統的線性變壓器產品時,常會因使用在不同國家,而發生電源電壓過高現象,導致部分元件容易燒毀.如日本100V輸入,當使用在台灣110V時,或220V電器使用在230V或240V國家時,皆容易造成器件燒毀.
2.或許有人說我可在回路中串連一顆或數顆電阻當降壓,亦或在整流回路後端串連Zener來降壓,但這2種元件都存在影片中的問題.
3.影片中作者使用了一般型的Zener並搭配MOSFET,成為一顆功率型的Zener來達成降壓的效果,或許這對你在維修上能起到一定的啟發.

网友:
標題應該改一下『...將過高的電壓降低』

网友: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買一個自偶變壓器,或是請W大幫訂做一個,只要訂作0V 200V 220V 230V 240V這樣就可以了, 置於瓦數就看需求,要用在100V 110V 115V 120V的場合也是可以的。

网友A:
在22:07的地方,它的負端所標示的名稱-Ve,怎麼感覺像是延續BJT的命名方式e極電壓,而不是MOSFET在用的-Vs或者-V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22:07的地方,它的負端所標示的名稱-Ve,怎麼感覺像是延續BJT的命名方式e極電壓,而不是MOSFET在用的-Vs或者 ...

應是個人習慣不同.

网友:
可以降壓方法有很多種 ,不同的電器設備要用不同方法,任何產品都適用只有變壓器降壓,家用電扇可以用電容或電感降壓,優點是電容降壓不會發熱,電容本身不消耗功率,假如用MOSFET組成電路或電阻會發熱,因為本身會消耗功率產生熱,MOSFET或電阻只適用小功率,鎢絲電燈或電阻性的電熱器可用矽控閘流體(TRIAC),一樣不會發熱,用MOSFET會燙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