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壓電解電容重整

楼主(2018-05-07):
1.有些老機器如真空管收音機或放大器,其所使用的高壓電解濾波電容器,因使用年限已久,造成電容器內部發生漏電偏大現象,這使得喇叭會發出較高的HAM聲,當然你可直接更換該電容器(但不易取得或外觀差異過大,將影響其整體價值),這時你可參考作者的方式,先做初步的電容量及ESR測試,影片中的電容量因漏電關係,造成其電容量上升了20-30%,但ESR值是正常的.
2.這時你可參考作者使用的電容器漏電測試儀加以測試及修護,在經修護後,你將可發現其電容量已更接近了原始值,這種不需更換元件的有條件修護方法,希望也能帶給你在維修上另類思考.
3.此種漏電測試儀你也可在本論壇搜尋得到.

网友A:
褒電容的方法,香港人很愛用,除了修復電容外,還可以讓聲音更好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不外乎低電流,讓充電變慢,避免快速充電,導致電容爆炸,充放幾次電容就會穩定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褒電容的方法,香港人很愛用,除了修復電容外,還可以讓聲音更好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不外乎低電流,讓充 ...

用低電流降低充電速度,這種方式跟修護電池的方式是一樣的.

另一種方式則是利用漸近式加壓充電法,也就是把電壓做漸近式升壓充電與放電,由低壓直到該電容的耐壓值,急的就用5V漸近式升壓充電與放電,不急的就用1V或者更低電壓漸近式升壓充電與放電,其目的都是利用漸近式升壓充電與放電,慢慢活化電容裡的化學物質.

這種方式就跟很久沒有運動的人,不能一下做劇烈運動是一樣的,要由緩和的運動開始,讓身體慢慢適應之後再加強力道,最後再做劇烈運動,另外像在野外受傷或者迷路而兩三天以上沒有進食者,或者某些原因禁食多日者,剛開始也只能喝流體食物,等身體慢慢復原之後,才能吃粗糙的食物,其目的都是讓腸胃慢慢適應,以降低對身體傷害.

网友:
電容活化可用恆流源,以該電容標示的漏電流x2去做充電,充電電壓等於電容耐壓。長期沒使用的電容漏電流會比較高,所以恆流源要花一段時間才有可能充滿電容,這效果也等於由低壓慢慢變成高壓的活化方式。

网友:
我聽不懂,有沒大大實作一次教一下我這不聽不懂英文的肉腳~~羨慕會英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