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 華碩 ASUS P8B75-M 常常反覆開機時好時壞求助

楼主(2018-05-07):
各位前輩好!
小弟電腦最近常常開機後反覆重開機,
出現
ASUS Anti-Surge was triggered to protect system from unstable power supply unit!

Press F1 to Run SETUP"

有上網爬文後將防突波功能關閉也無法正常,
電源供應器換了500w銅牌及多顆電源也沒有用,
進到bios 電壓顯示也都正常,
但是就會反覆開機,
有時可以進到系統,
有時就一直反覆開關機,
請各位前輩指導一下方向,謝謝!

网友:
有更換過CR2032這顆電池嗎
BIOS電壓檢測是否正常
看了一下3.3V變3.4V可能有點高 IO那邊電壓檢測腳的電阻可優先檢查

网友:
點位圖
CPU 風扇 內存 有問題也會出現這個錯誤

楼主:
感謝前輩指導~下班有空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