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YCAST手機投屏器~換酷幣

楼主(2018-05-07):
客人送電視來回收.插在電視上沒有拔走.拿出來換酷幣.1元起標.

只有主機一台.缺WIFI接收天線.露天有人賣70.

測試正常.

WIFI接收天線就是右邊那條.

結標時間:2018/ 5/ 11  22:00結標

                  隨意標
寄貨方式:  7-11寄送運費70元.
                   掛號郵寄運費40元.

网友A:
這是將手機的畫面投射到電視或螢幕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是將手機的畫面投射到電視或螢幕嗎

是的,不過要您的手機有支援,我家也有這顆

网友:
我有兩台,超好用的~以前是用apple TV,但不夠順,還得插110V的電源線,現在是用這台,小小一台,USB供電,電視就有USB孔,超輕巧,而且投影很順~當然要配合穩定的wifi

話說,之前有用到不順的,應該是韌體要更新吧~收起來放還沒試~哈

网友:
我也有買兩組,蠻好用的
ios和android系統可以切換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不過要您的手機有支援,我家也有這顆

請問怎麼看手機有沒有支援,還有這插在螢幕接收wifi就可以用了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問怎麼看手機有沒有支援,還有這插在螢幕接收wifi就可以用了嗎

當然不是嘍,要在同一個mask裡面,手機就看功能裡面有沒有screen mirroring這個功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當然不是嘍,要在同一個mask裡面,手機就看功能裡面有沒有screen mirroring這個功能 ...

感謝你的說明,看了我的手機沒有這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你的說明,看了我的手機沒有這功能

現在幾乎所有手機都有支援.您是那一型號?
手機選擇"螢幕同步"(SONY)或"Miracast"(LG)或"Screen Mirroring"(三星)

楼主:
今日22:00結標

目前最高標

MARCO     10 酷幣

楼主:
恭喜MARCO大.10酷幣得標!

請私我聯絡寄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