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BenQ VB3221液晶電視開機閃一下有聲無影無背光維修實例

楼主(2018-05-08):
明基BenQ VB3221 32吋LCD液晶電視開機閃一下有聲無影無背光維修實例

這台明基BenQ VB3221 LCD液晶電視.開機閃一下.有聲.無影.無背光.

以前很流行的土豪金色.

液晶電視型號BenQ VB3221
V32B

拆機.

主機板.

高壓板.

既然無背光.就針對高壓板檢測.

這棵P2804ND5G擊穿了.

N- & P-Channel Enhancement Mode
Field Effect Transistor_Preliminary 規格書

電源板.

維修完成.

敬請指教.

网友A:
請問gkjnn兄, 液晶電視型號BenQ VB3221中的"32"我知道是指面板大小為32吋, 請問"21"代表什麼?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gkjnn兄, 液晶電視型號BenQ VB3221中的"32"我知道是指面板大小為32吋, 請問"21"代表什麼? 謝謝. ...

電視機型

网友:
感謝gkjnn兄的說明

网友A:
1.我是來這邊與大家一起學習, 尚祈各位前輩指導.
2.當液晶電視(液晶螢幕)呈現有聲無影的現象, 雖然有許多可能的原因,
但其中最可能的是高壓板(又叫背光板)壞掉.
3.當我看gkjnn兄所po範例時, 我都會先看標題, 然後猜猜是哪個部分壞掉,
當我看到標題[BenQ VB3221液晶電視開機閃一下有聲無影無背光維修實例],
我猜是高壓板壞, 被我猜對了.
4.我喜歡用理解及分析, 這樣比較容易記住,因為聲音是由主板所控制的,
液晶電視有聲音的意涵, 隱含說明主板正常運作; 主板有正常運作,
隱含說明電源板正常運作.
(以上說明僅就一般的情形分析及討論,當然會有一些special case,我們暫不討論,否則會討論不完)
5.無背光一般有可能是高壓板壞或背光燈管壞,我的經驗是高壓板壞的機率比較高.
6.簡言之, 液晶電視(液晶螢幕)呈現有聲無影, 先查修高壓板.

网友A:
為了呈現gkjnn兄所說的有聲無影無背光, 我做了一個實驗,
我將我家電視中背光燈管的一個插頭拔起來,模擬高壓板或背光燈管壞掉,
結果電視呈現有聲無影無背光
所以, 日後對於電視呈現有聲無影無背光, 要先檢查高壓板(背光板)

(sorry, 圖片中的"無聲無影無背光"都要改成"有聲無影無背光")
(sorry, 我不知如何刪除圖片, 再放一個正確的圖片)

网友:
上圖中之文字有錯誤, 修正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為了呈現gkjnn兄所說的有聲無影無背光, 我做了一個實驗,
我將我家電視中背光燈管的一個插頭拔起來,模擬高壓 ...

將背光燈管的一個插頭拔起來,正確的說只能模擬背光燈管壞掉.

网友:
感謝gkjnn兄的指導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我是來這邊與大家一起學習, 尚祈各位前輩指導.
2.當液晶電視(液晶螢幕)呈現有聲無影的現象, 雖然有許多可 ...

還真有心,人類因學習而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