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級喜光 7 LED 軌道燈 變壓器 無輸出

楼主(2018-05-09):
一開始有點猶豫要不要修,因為畢竟一組燈也才200多元
不過因為軌道燈同型號的數量龐大,目前已經壞掉5顆

如果未來持續壞掉,若能找出問題點,如果修好10顆,也就省下2000多元
而且電路板感覺並不複雜。

電容部分:兩顆拆下測量沒問題。
大電容旁邊4顆M7二極體,測量沒問題。

電路版背面

電路版背面

网友A:
改交換式DC12V1A變壓器會比較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交換式DC12V1A變壓器會比較耐用

本來外包裝是寫12V-20V  所以應該是某個瓦數內的LED都可以使用
不過寫12V-20V 也不確定到底輸出應該正確幾V?

亦非大您的意思是說拆一顆現有的12v1A變壓器裡面的電路板
直接焊上去,固定輸出12V使用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來外包裝是寫12V-20V  所以應該是某個瓦數內的LED都可以使用
不過寫12V-20V 也不確定到底輸出應該正確 ...

是的
這燈是MR16LED
是吃DC12V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來外包裝是寫12V-20V  所以應該是某個瓦數內的LED都可以使用
不過寫12V-20V 也不確定到底輸出應該正確 ...

會標示多少V~到多少V是表示它是恆流板,而非固定電壓,LED 要用恆流方式供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標示多少V~到多少V是表示它是恆流板,而非固定電壓,LED 要用恆流方式供電。 ...

謝謝WISH大
那所以這批軌道燈,使用恆流板來驅動LED燈,其實是不妥不適合的對嗎?
應該要改用一般材料行買得到的崁燈變壓器才是正確的,這樣觀念對嗎?
(這批很便宜,對岸買的,是因為恆流板成本比較低,所以內部配置恆流板,而不是一般崁燈那種變壓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這燈是MR16LED
是吃DC12V

後來我拆了一顆DVE 12V 1A的來接
還是不會亮~~
我就找了一顆還會亮的來測量,直接上電,在燈會亮的情況下,輸出端是22V左右;空載電壓約30v。
所以一開始我自己預設立場,以為變壓器故障都是無輸出(或短路無輸出) @_@

我以前一直以為:
led雖然很耐用,但是led變壓器 電路 因為狹窄 高熱,導致於變壓器容易故障,換變壓器就好了→原來這個觀念是錯的
led燈也是會故障,只是不曉得要怎麼量測呢?都要找塊好的電路板上電測試才能嗎?(或是怎麼判斷要用幾v去測)

燈亮時22v

燈亮時22v

外觀

外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WISH大
那所以這批軌道燈,使用恆流板來驅動LED燈,其實是不妥不適合的對嗎?
應該要改用一般材料行買 ...

我的意思是LED 要用恆流供電,恆流顧名思義就是固定電流,也就是通過LED 必須固定電流的意思,而不是用一般固定電壓的電源供應器代替,除非是電源供應器後另加恆流電路(例如將LM317 接成恆流等等),不過目前LED 驅動很便宜,除非有特殊需求,不然應該沒有人這麼做了。

這個話題多年前已經討論很多次了喔!

网友:
直接把軌道改成直流12V供電,或直驅LED,反正軌道上也只有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LED 要用恆流供電,恆流顧名思義就是固定電流,也就是通過LED 必須固定電流的意思,而不是用一 ...

謝謝解說  那這樣聽起來跟前面亦非大講的剛好相反
亦非大說,拿12v1A變壓器→這個應該是固定12V 隨附載調整電流
WISH大說恆流板,是固定電流(例如300mA),根據附載來調整電壓
(P=IV  所以會限定該變壓器只能用在幾瓦到幾瓦  電壓最大和最小的範圍必須要是LED能承受的)

所以我這顆軌道燈故障,應該要買一般LED崁燈的7W變壓器
而不能用一般監視器那種12V1A的變壓器替代
以上理解應該正確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解說  那這樣聽起來跟前面亦非大講的剛好相反
亦非大說,拿12v1A變壓器→這個應該是固定12V 隨附載調 ...

你這燈是7瓦的
驅動電壓不一樣
12V得是3瓦的燈
7~15W是20~40伏電壓
它是定電流
只有三瓦的是接12V會亮
一顆燈心是3V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解說  那這樣聽起來跟前面亦非大講的剛好相反
亦非大說,拿12v1A變壓器→這個應該是固定12V 隨附載調 ...

正確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這燈是7瓦的
驅動電壓不一樣
12V得是3瓦的燈

LED 是可以串並聯的,並不是多少V得是多少W的燈,例如某一7W LED 燈板,由7個1W LED並聯,假設每個LED  3V 350mA,那恆流後供電大約是3V 2.45A,再舉一個實際的例子,以下連結是以前烏骨雞學姐賣的7W 燈板︰

http://bbs.pigoo.com/thread-59799-1-1.html

我把它的規格書截圖一部份︰

這個光海7W 銅基板的LED 燈板是用14個約0.5W 的LED串出來的,電流只要150mA,但是它的電壓卻要46V,所以除了看幾W 之外,還要看LED 的排列組合。

网友:
這種LED常常一兩顆衰退或壞掉,整組燈就開始閃爍或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燈是7瓦的
驅動電壓不一樣
12V得是3瓦的燈

網路上找到一樣的,當初只知道是人家掏保買回來的
沒想到一顆還不到一杯飲料錢

目前測試起來,似乎壞的不是恆流板
而是燈珠故障了,燈珠是可以自己換好一點的嗎?
要怎麼看是不是MR16燈珠?

网友C:
我之前有用電表轉二極體的檔位去量燈珠,如果不亮或是閃爍的話就是故障,之後把好幾顆mr16的燈
給修好幾個,其實也就是把壞的去掉,換上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有用電表轉二極體的檔位去量燈珠,如果不亮或是閃爍的話就是故障,之後把好幾顆mr16的燈
給修好幾個 ...

果然有一顆在搞鬼  因為是串聯  所以整支不會亮
移花接木後,完修 ^^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有一顆在搞鬼  因為是串聯  所以整支不會亮
移花接木後,完修 ^^

有一顆壞了,代表LED燈珠的年限已到,只換一顆你會發現修好了,怎麼陸陸續續沒多久又壞了
若降低驅動模組電流,可增加壽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