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ro 馬達 是 dc 好還是 ac 好?

楼主(2018-05-09):
市售的 ro 機,加壓馬達有 ac 110 或 dc 24v 36v

大家覺得是 ac 好還是 dc 好?

网友:
要看配線方便及和其它零件搭配問題而異。例如和電磁閥搭配!

另外 由於用電安全及考慮漏電問題, 較不建議用 110VAC 馬達!看看現在電磁大多改用 24VDC就是這原因!

其實重要的是是要看其 PSI 而定,這才是重點!例如我所用的都是 120 PSI, 馬達壓力滿夠力的!造水速度快!

DC36 伏其實就是 DC24V , 空載時量其輸出電壓, 整流及濾波會是最大值, 所以是 36 VDC!

网友:
馬達,我只知道,有碳刷,沒碳刷

网友:
我個人也是覺得
一般家用的
還是以DC24V比較安全

网友:
控制上直流的比較安全 !負載大才會考慮AC

网友:
耶~要買到AC 馬達也不容易喔,但我還是讚堂dc比較安全喔~

网友:
採用直流24V大概就是防止馬達漏水時會被110V電到......

萬一電死人就糟了.......(110V又再加上水.....那會有什麼後果就很難說了,特別是有水的加持..........)

這種馬達用久(好幾年)了,總有一天會漏水的......

网友:
不是壓力大就好,小心爆管,我還是想強調一下, 夠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