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CHIMEI TL-37S3000T 液晶電視無聲無影無背光維修實例

楼主(2018-05-09):
CHIMEI TL-37S3000T 液晶電視無聲無影無背光維修實例

1.型號~CHIMEI TL-37S3000T

2.故障情形~插電後待機紅燈有亮,按開機鍵綠燈有亮,但是無聲無影無背光,用功率錶檢測消耗功率20W

3.內部照

4.主機板

5.高壓板

6.電源板

7.電源板5VSB輸出正常,開機啟動測試~5V/12V/24V~皆無輸出電壓,且聽到一次側高壓區吱吱作響

8.拆下高壓晶體散熱片,檢測BYV29X-600超高速二極體(600V/9A)已短路故障,找顆RHRP860(600V/8A)代用OK

9.再檢查濾波大電容正極轉接腳焊接不良已脫焊,僅微微接觸而已(以經驗得知這是造成吱吱作響的原因),
注意拆下電容前請先放電避免電擊危險

10.濾波大電容轉接腳補錫加焊OK

11.後續又發現C20~高壓陶瓷電容101/1KV爆裂故障,找2顆品質較好塑料封裝的陶瓷電容更換OK(C21一起換掉)

12.電源板其它電解電容都更新為日系電容

13.復原後開機測試12V輸出正常

14.測試24V輸出正常

15.按鍵板按鍵檢測全部導通不良,會造成互相干擾控制錯誤,全部更新

16.開機實測消耗功率120W

17.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經驗

网友:
好的分析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