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偽)喇叭角錐

楼主(2018-05-09):
原本電腦用的2吋全音小喇叭高頻延伸本來就會比較不夠.
花不到幾塊馬上可以獲得改善讓高頻延伸更加.
音場的透明度更好!
先準備6顆小螺絲
在螺絲上方貼上雙面膠
本次實驗用的小喇叭
把螺絲貼上小喇叭
再把另一邊也貼好就可以驗收成果了!

网友:
這太有才了

网友:
免費DIY樂趣玩音響 , U大下毒功力一流...

网友:
我有對德製小喇叭改天來試試

网友:
拿個喝茶小茶杯到放,上方放小彈珠或鋼珠也行,倒蓋小茶杯杯內可以放棉花吸音,花小錢有很多花樣。
如果喇叭線可換,換接電視天線的5C同軸線,聲音也不一樣,只限小功率。

网友:
請問這樣音質會變更好嗎,是什麼原理

网友:
一般來說腳椎對有些份量的喇叭音箱比較有減震作用,把大面積傳導震動減到小面積傳導,改善低頻比較明顯。

网友:
有測試數據嗎?

网友:
antlu兄這應該只能用人耳去感覺,但外面的角錐大都是要減少喇叭本身的振動與桌面產生共振 ,造成聲音糊糊的。

网友:
我覺得用小型高音喇叭串電容,效果較明顯。

网友:
喇叭箱上再加一點重量, 書或是沙包, 對低頻也有幫助.

网友:
可能
可以用手機內建的加速度計
搭配適當的震動量測APP
簡易且低成本的略數據化,可看出改裝前後差異
類似下列這樣的比對方式
How to isolate speakers from ground borne vibration: Seismic Isolation Podium for speaker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W9-r83IvhI

下列這個提到音箱要離地
隔離震動傳遞造成的音質藕和
Don't Set Your Speakers On The Floo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Pd8UK6SZ_s

下列這篇
對離地隔離方式有些探討
Speaker Spikes and Cones – What’s the point?

支援樓主做法的
類似文章
Speaker decoupling & coupling for better sound

网友:
像這樣嗎?

网友:
專業的~這是曬裝備無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