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 SAFE MODE, 修復 1803 升級後只看看轉圈圈

楼主(2018-05-10):
下載 WIN10 ISO, https://www.microsoft.com/zh-tw/software-download/windows10, 燒到大拇哥, 合法也是免費的. 現在是 win10, 1803, patch 還沒有, 要的話, 自行下載.

開機 UEFI, 選 USB 大拇哥啟動. 安裝 WIN10的畫面會出現, 選 [repair], [troubleshoot], [command prompt], 成功的話會看到 DOSBOX, 顯示 X:\Sources 等你輸入指令.
(X: 是WIN10安裝的來源虛擬磁碟, 用 DSIM可以做其他管理/複製的動作).

輸入指令,

bcdedit set {default} safemode minimal

應該看到 the operation complete successfully.

按 [exit], [continue], 應該可以進入 WIN10 SAFE MODE

SAFE MODE 內可以做的事情,

chkdsk
chkdsk /f /r
chkdsk /f
sfc / scannow

修復完畢, 重啟 WIN10 前, 一定要做解除 BOOT TO SAFE MODE 的動作, 不然每次啟動還是會進入 SAFE MODE.
左下角, 放大鏡的圖案, 點選出現 search, 輸入關鍵字 [system configuration], 找到就執行 [system configuration], 選 [boot], 看到 [safe boot] 解除勾選.

reboot.

网友:
這麼說來,1803更新還是有遇到災情的樣子了

网友A:
有災情出現了...
還好還沒升級上去...

网友:
通常新patch/新版本都有少部份bug,過陣子再考量是否升級。

說不一定系統會雞婆的自動幫你升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災情出現了...
還好還沒升級上去...

還好沒升級+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災情出現了...
還好還沒升級上去...

OS更新後無法開機

這很類似
上次向您求救的問題
(Win7 自動更新後,一直重複開機)

网友:
http://disp.cc/b/163-aBLk

據推文敘述,是安裝了Advenced SystemCare,跟Spybot - Search & Destroy
這兩個軟體會相衝.

這兩個大概是確信了,其他衝突應該還未知.

大概也是俄羅斯輪盤的概念,有的電腦才會出事

网友:
大感謝, 遇到很多台更新 1803 出包, 來試試看能不能解決,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