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SK11 SDT3-060數位扭力扳手簡單開箱

楼主(2018-05-10):
SK11 SDT3-060產品特色:
1.測量鎖緊螺栓/螺母的扭矩值
2.扭矩數位顯示,觀看數字同時調整力度
3.接近/達到設定扭矩時,以不同的LED燈光及蜂鳴器聲提醒
4.順時針/逆時針方向均可測定扭矩
5.設定及測量的扭矩可以換算成其他單位
6.未使用約兩分鐘後,會自動進入睡眠模式以節省電力

SK11 SDT3-060產品規格:
1.扭力範圍:3-60N•m
2.扭力精度:右螺旋±3%,左螺旋±4%(ISO.JIS規範精度保證範圍12-60N•m,3-12N•m精度範圍為±6%)
3.可換接頭尺寸:9.5mm(3/8英吋,3分)
4.單位換算:N•m、kgf.•cm、lbf•in、lbf•ft
5.棘輪齒數:52齒
6.最小顯示單位:0.01N•.m
7.外型尺寸:225mmX48mmX40mm
8.重量:480克

外盒,上方印上原尺寸大小產品實體照片,右上角為型號SDT3-060,測定範圍是3-60N•m
外盒側面,右邊說明隨附專用收納盒
外盒開口處,”デジタルトルクレンチ”是數位扭力扳手的日文,使用9.5mm(3/8英吋,俗稱3分接頭)連接座
外盒背面的產品規格及使用注意事項,均為日文,工具產地為台灣
打開紙盒,取出專用收納盒
打開專用收納盒,可以看到扭力扳手本體及文件,並附上兩顆四號(AAA)電池及更換電池用的小螺絲起子
文件部分有檢查成績表及使用說明書,檢查成績表是出廠校正的測定值,確保扭矩數值正確,使用說明書為日文印刷
SDT3-060扭力扳手本體、兩顆四號(AAA)電池及拆電池室蓋板螺絲的小起子
前方棘輪上方有左右轉標示,透過旋轉外圈黑色環決定為順時針轉或逆時針轉
與工具相接的接頭處為9.5mm(3/8英吋或俗稱3分接頭),按壓棘輪中央銀色按鈕可釋放接頭處防脫落鋼珠,便可取下工具
翻到扭力扳手背面,用隨附小螺絲起子拆下電池室蓋板的四顆螺絲,就可以看到兩個四號(AAA)電池槽
將兩顆四號(AAA)電池依照標示極性裝入電池槽,蓋回蓋板,鎖回螺絲,就可以開始使用
若扭力扳手在睡眠狀態,按下”C”鍵可以將其喚醒
使用中按下”C”鍵,可重新設定扭力門檻值,預設單位為N•m
設定扭力門檻值時,按下”U/S”鍵可將N•m換算成另外三種單位kgf•cm、lbf•in、lbf•ft
按”上”及”下”鍵可設定扭矩門檻值,若偵測幾秒鐘內沒有按鍵,則設定值閃動之後就進入測量模式,此時上面數值會歸零,數字右下角小”M”消失,表示準備開始測量
即使設定時已經換算成另外三種扭矩單位,設定結束進入測量模式後仍會跳回以N•m單位顯示
當到達設定扭矩的90%範圍時,顯示幕上方一排綠色LED會點亮,蜂鳴器開始發出間歇嗶聲,提醒使用者即將到達設定扭矩,當到達設定扭矩100%時,會點亮最前面紅色LED,蜂鳴器發出連續嗶聲,提醒使用者已達到設定扭矩
使用中的扭力顯示可以設定為連續追蹤模式或是峰值保持模式,峰值保持模式適合鬆開螺絲時測量該螺絲於鬆開一瞬間的扭矩值

結論:
數位扭力扳手操作簡單,以數位方式顯示扭矩,可以確保螺絲鎖緊扭力正確,同時以燈光和聲音提醒使用者即將到達/已經到達設定扭矩,避免扭矩不足導致螺絲鬆動或是扭矩過大損壞螺絲及被鎖的零件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A:
電池盒尺寸,實用上是否影響操作便利?

网友:
開眼界了!

网友:
這東西好啊,以前在公司工作時,有一台專門打易開罐蓋子的機台,由於速度飛快(每分鐘580下),導致固定模具的螺絲容易斷裂,如果有這個玩意兒,就可以測試固定螺絲的扭力要多少才不致過大又不會脫落了。

网友:
恭喜新玩具入手,這麼小一隻可以測到60N•m,材料一定是高檔品

网友B:
日本真的厲害 ! 卡尺有數位的,連扭力板手也數位化了.......不知道這隻板手當扭力達到設定值時,會跟傳統扭坂一樣自動滑脫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池盒尺寸,實用上是否影響操作便利?

的確電池盒與顯示部的體積會造成在狹小空間內使用的影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本真的厲害 ! 卡尺有數位的,連扭力板手也數位化了.......不知道這隻板手當扭力達到設定值時,會跟傳統扭坂 ...

這支屬於聲光提醒,到達設定扭力的90%以後會點亮綠色跟發出間斷嗶聲,到達設定扭力100%會再點亮紅色LED跟發出連續嗶聲

楼主:
這支扭力扳手主要是維修工作上,確認拆下及裝回去的螺絲扭力,避免螺絲被過度用力鎖壞掉與零件變形

网友C:
?另外一個問題大家是否有想到, 絲起子是否也該有這種功能呢? 以免螺絲崩牙!

我想可能有點難,因為光個公制和英制就很傷腦筋了!

网友:
哇!好想敗
橡皮人~~我酷幣可以換回台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一個問題大家是否有想到, 絲起子是否也該有這種功能呢? 以免螺絲崩牙!

我想可能有點難,因為光個公制 ...

扭力起子的也有數位式扭力顯示,但價格不太便宜
機械式離合器的扭力起子價格就比較可以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另外一個問題大家是否有想到, 絲起子是否也該有這種功能呢? 以免螺絲崩牙!

我想可能有點難,因為光個公制 ...

cremaker 板大
有阿,套筒轉起子頭。
不過沒效率也大材小用。
大多電動起子機都有機械式多段扭力功能,可設定也較有效率與操作。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下圖 電動/手動/正逆轉/無段變速/扭力/直橫握等 標準功能起子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日本真的厲害 ! 卡尺有數位的,連扭力板手也數位化了.......不知道這隻板手當扭力達到設定值時,會跟傳統扭坂 ...

這是台灣代工的產品,請參考類似產品網頁,http://www.oly.com.tw/front/bin/ ... amp;Category=101365

楼主:
是由台中加工區數泓科技Eclatorq Technology代工的
http://www.eclatorq.com/eng_prod ... amp;SkindNo=S000006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另外一個問題大家是否有想到, 絲起子是否也該有這種功能呢? 以免螺絲崩牙!

我想可能有點難,因為光個公制 ...

電動螺絲起子一般都可以設定扭力,像版上常見的奇力速,前端可轉動的部分就是設定扭力用的。
但是一般來說,電動起子的扭力設定都是參考用的,一般都不怎麼準,
在工廠實務來說,都需要另外用扭力測試機校驗,一般是一個月校驗一次。
我們工廠之前是校驗完,調整設定的部分就用熱縮套管封掉。

扭力測試機一般比較常用的是HIOS的HP-10/50/100系列,奇力速後來自己也有出。
HIOS HP系列

小扭力的部分用電動起子,大扭力的話工廠一般會用特定的氣動螺絲起子,
主要是因為電動起子跟一般的氣動起子到達設定的扭力後還是會續轉一下。
在大扭力的狀況下,工作人員很容易就扭到手,而且因為會續轉,所以實際上
在大扭力的狀況下常常會超過設定扭力。

特定的氣動起子有可調的設定扭力釋放機構,到達設定的扭力,壓力會從旁通閥放掉,
比較不會扭到手。

楼主:
電動起子除機械式離合器外,有一種是透過偵測無刷馬達電流來換算扭力的電子離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