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JT1680 USB VGA 外接顯卡 焊壞掉了 求助正確方式

楼主(2018-05-11):
以前的USB 2.0外接顯卡,可以上1024x768這種基本解析度
(題外話:本來想要買新的,新的USB3.0 外顯才$300元,但是如果只接2.0,只能到800X600太低了)

以前用40W 60W烙鐵,使用大量焊錫,配合吸熄線,還是有幾孔可以很乾淨,GND則無法
15針都已經分別剪斷,但是瓶頸是板子有厚度,焊錫會殘留在孔的中間,導致於針腳有幾支很難拔(如圖)

 中間曾經上網買所謂空心針(如圖),但是最小的是0.8MM 孔洞太小,無法貫穿

 中間也曾經用熱風槍400度3段風速,放在桌上烤背面,期望烤一烤,正面就會自己因為地心引力掉出來,結果不為所動,桌面倒是焦黃了一塊。

這次心血來潮,用一支長的不要的電容針腳,先抵住其中一邊
另外一邊用一點焊錫,使用TQ95 按加熱鈕5-10秒加熱,這樣頂住的長針腳可以順利貫穿
把原本殘留的針腳頂出。然後把頂住的長針腳稍微轉一轉,就可以整支取出,換新的一支換下一個洞。(因為頂住的長針腳會吸住錫)

不過最後還是失敗,顏色還是跑掉一個,我想可能溫度太高 或是針腳貫穿破壞了錫孔
重點是這幾孔弄了1小時多才好,實在太搞工了,我想我應該用錯方法了~~
懇請有經驗的前輩給一些意見和協助,到底正確(省時)應該怎麼把殘留的針腳從孔洞取出呢?

空心針

空心針

网友:
用牙籤.......

或著快速往桌子敲一下.....

网友A:
或可考慮使用低溫焊錫.我是使用FAST CHIP產品,熔點在100度以下.但單價較高.

fastchip

fastchi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或可考慮使用低溫焊錫.我是使用FAST CHIP產品,熔點在100度以下.但單價較高.

是用低溫焊錫去清錫孔嗎?我也有這個困擾,所以就跟學姐買了電動吸錫槍~看過wish大的影片就知道多乾淨利落~

网友:
除錫要用吸錫槍.....大面積鋪銅散熱會很容易,所以維持溫度很重要,
其次是無鉛銲錫比較難熔化,只要完全融了就能移除...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用低溫焊錫去清錫孔嗎?我也有這個困擾,所以就跟學姐買了電動吸錫槍~看過wish大的影片就知道多乾淨利 ...

先用低溫焊錫熔入該錫孔中,如此能較為順利的利用其低溫特性,再搭配吸錫槍達成除錫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低溫焊錫熔入該錫孔中,如此能較為順利的利用其低溫特性,再搭配吸錫槍達成除錫效果. ...

好厲害~要不然多層板的孔,真的好難清~

网友:
就像ciko.大說的這樣就可以了,我也都用相同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可考慮使用低溫焊錫.我是使用FAST CHIP產品,熔點在100度以下.但單價較高.

使用在雙層板,好用嗎,

网友:
注射針的針小於0.8mm 可以試看看,藥局有賣

网友:
你的問題應該是烙鐵溫度不夠,用空心針硬戳的話有可能會把PAD戳掉,重點是錫要融之後就很容易把殘針拿起,用吸錫器也是錫要融才吸得起來。

网友:
這種的我多用PCB鑽頭直接搞定

网友:
吸錫器直接吸就可以了,不通的再用鑽頭或不鏽鋼通針或不鏽鋼縫衣針加錫頂出,一面用烙鐵一面用電動吸錫槍更是方便。

网友:
我都使用青春棒
擠痘痘的那個青春棒

网友:
剛開始解焊這種貫孔,因為實在對這種大面積銅箔的沒轍,所以一開始如果是遇到電容,
就先解焊一隻腳,或乾脆剪斷,另外一隻腳就硬拔,然後裝上新的就溶錫後硬插,
搞掉過不少貫孔銅箔,甚至整個貫孔內的鍍銅都被拉出來或推出來。

後來就直接去買PCB貫孔鑽頭,直接用鑽的,可是有時候鑽歪了還是會傷到銅箔。

在後來偷懶的方式就是把PCB用虎鉗或其他工具立起來或架空固定住,至少要讓吸錫槍進得去,
先從面積比較少的那邊吃點錫,然後用吸錫槍抵住那個孔,再從大面積鋪地的那一面加熱,
加熱到一定程度後直接從另一面吸掉殘留的錫。

大面積銅箔那一面的吃錫一定要多一點,因為貫孔內部接觸的面積有限,如果焊錫不夠多,
烙鐵頭的熱量其實傳不太到。

网友:
就是慢慢清吧,目前找不到快,效率又好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可考慮使用低溫焊錫.我是使用FAST CHIP產品,熔點在100度以下.但單價較高.

感謝提供實用的技巧
請問這個要去哪裡買 可以分裝一些賣嗎?
我查了露天蝦皮都沒有人在賣~~

网友:
TQ95 是不錯用但還是需要經驗與技術,例如按加熱鈕時溫度會上升到四百多度這時候很容易傷到小焊點 PCB,要自己拿捏溫度與時間對於新手是有點困難。

比較好的方式是投資一台恆溫焊台,可以用設備來補足經驗之不足,建議購買 80W 以上又升溫時間快的機種,瓦數夠才能對付接地的大片銅箔焊點與粗腳元件,溫昇快可以讓加熱的時間縮短而快速融錫比較不傷電路板,溫度的設定高低與使用的銲錫有關。

原 PCB 上的銲錫多半是比較沒光澤的無鉛銲錫要差不多 400 度才會融錫,加一些有鉛銲錫進去溫度就會降到約 350 度,如果先將舊錫全部吸掉補上全新的 63% 錫絲溫度就會再降低一些,如使用含鉍的低溫銲錫就能讓溫度降到 200 度以下,當然溫度越低就越好拆錫的強度也會降低。

再來就是吸錫棒要選大隻吸力夠強的,如果是常常需要拆焊的人當然是用電動吸錫槍比較方便,我看一些老師傅有時連吸錫棒都不用,焊點加熱後就往桌上的煙灰缸一拍就乾淨溜溜了,這都是經驗與技術建議新手拿不要的廢板來練習拆零件。

吸錫線拿來清理拆掉零件後的焊點最好用也是考驗烙鐵頭的溫度傳導與功率的時候,這與烙鐵頭的形狀很有關係最好換用較粗又短的焊頭才會好用,有時又會需要換刀頭來拆電解電容所以能夠快速且安全的更換焊頭又是另一個選購恆溫焊台的重點了。

練習拆焊零件的重點是用最低的溫度與最短的時間來完成,這需要多樣的工具的組合應用,只有多練習才能用手邊的現成工具來完成當然也能買專業設備來用但這也要有良好的拆焊技術,沒有所謂的正確方式因為方法有許多種完全看個人熟悉哪種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可考慮使用低溫焊錫.我是使用FAST CHIP產品,熔點在100度以下.但單價較高.

ciko老師,這個行嗎?

网友:
之前是一面加熱一面把不鏽鋼針穿進洞內

网友:
聽說用這鑽針也可以

网友:
這個成分是42/58的Sn和Bi的比例,也是有類似效果,但價格相對便宜許多.

网友C:
從那一桶找了幾隻1mm以下鑽針(我的游標尺只能量到1mm)

我是沒鑽過只聽說可試試這方法
覺得可行的話我可以寄給你

网友:
多層板的貫孔
若互有連結設計時
不能用鑽的
PCB名詞解釋:通孔、盲孔、埋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從那一桶找了幾隻1mm以下鑽針(我的游標尺只能量到1mm)

這鑽尾 只能用在單層板
雙層板 也不要用 因貫穿時會把孔內銅箔鑽掉

但是在空白處 要從上面拉到下面的跳線 能鑽孔拉線過去  (好用)

网友:
不銹鋼鐵絲,五金行有賣,帶著你的游標卡尺去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