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CER AL1917W電源燈橘綠反覆交錯無法正常顯示

楼主(2018-05-11):
和風日暖,大家早安,又到了曬裝備(誤)的好日子

這台螢幕的故障情況是,接上電腦,開電源後,就看到電源燈亮起黃綠色燈號,ACER LOGO閃現後,又變為橘燈,接著又是黃綠燈
以版上經驗者一眼應該就能看出來,電源版問題居多,不過以我這種玩票咖,只能猜說是電源不穩定
會得到這結論還要歸功於前一台 ACER AL1706故障,那台是一閃而逝,我一直以為是高壓板或是燈管

▼首先來個背面名牌照片

▼拆除順序,先拆腳座
這款腳座還會蓋著一片塑膠殼,美觀作用,我個人的拆法是,一字起子先撬開一邊,然後壓回去
會壓回去是因為,撬開一邊時,另一邊的縫隙會接近沒有,沒辦法伸進一字起子,壓回去後撬開另一邊後
原本撬開的這邊會比較鬆,這時候輕輕一撬就能拿下這塊黑色塑膠殼,底下有四根螺絲,拆下後腳座拆除完成.

第二步還是使用一字起子暴力拆除法,撬開面板前方銀色外殼與後方黑色外殼,拿下銀色外框.
但是這款的設計不好拆,實際上,我是破罐子破摔的方式去拆這片,因為這款設計的卡榫一撬下去就全部斷裂

▼斷裂的卡榫
專業的可能有更好的方法拆這片吧.

▼銀色外框拆下後,按鍵板處有個螺絲是必須拆掉的,不然黑色背殼是沒辦法分離的

▼除了螺絲外,其他部位還有卡榫勾住面板,這部分也要撬開,此為其中一個卡榫

▼分離黑色背殼後.

▼背部鐵殼與面板有四顆螺絲需要拆除

▼從照片可以看到,這螢幕是四燈小口的,燈管線可以先拔除

▼拆離的面板與主機板,可以看到屏線部分我沒去動它
不去動它的原因,因為我不相信自己的手,拆壞的機率應該有9成吧.
所以最後我決定不拆,原本黃色貼紙我已經撕一半了,最後決定主機板上面貼個膠帶固定,丟旁邊.

因為決定不拆屏線,所以分離P+I版,主機板的過程就不太正規,相對的有點困難,就沒拍照了.

▼拆下的P+I版外觀

▼可以看到紅圈的部分電容有點凸起,福音啊,這電容的規格是1000UF,10V
綠圈處是另一台ACER AL1706電源版壞的電容處,此電容規格為1000UF,25V

是時候測試新買的玩具了.

▼連接線處可以看到各PIN腳的腳位定義
蠻多部分沒搞懂的,所以只測試兩線VCC5V

▼連接電源測試版與P+I版
這部分我只取1(5V),2(5V),6(GND) 三個PIN腳

▼測試結果
這部份很讓我驚異的是,它竟然能反映出電壓的微幅跳動4.94 <-> 4.91
這與另一塊的測試情況很雷同.

▼二話不說,換下紅圈處電容,換上的規格是手邊有的1000UF,16V

▼再次連接電源測試版做測試
電壓固定在4.96,這時候電壓也沒有跳動情況了.

▼屏線再貼上黑色醋酸貼布加強固定

▼裝回到只剩銀色外框未裝,先上電測試
很好,燈號不會再閃動了.

▼全部裝回,接上PC測試

▼至於換下的那顆1000UF電容,測量數值則是

网友A:
真好,有新玩具~失焦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好,有新玩具~失焦中

沒失焦啊,這篇的重點真的是新玩具
維修只換顆電容的完全沒看頭 XD

网友B:
感謝conbawa兄的案例分享.

請教conbawa兄:
1.最後一張圖的工具叫什麼名字? 功用為何? 哪裡可買得到?
2.最後一張圖是否說明,1000uF的電容測起來只有200uF?
3.案例中所使用POWER TESTER工具,? 哪裡可買得到? 可否也可以用於檢測電腦的電源供應器?
4.到數第6張圖的電容(紅色框起來的那個), 是更換前的電容還是更換後的電容? (圖中電容的上頭是平的, 好像電容是好的)
5.電壓的微幅跳動4.94 <-> 4.91, 是否隱含說明電容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謝conbawa兄的案例分享.

請教conbawa兄:

1.家電測試儀,在這邊買的.
2.是的,測試數值的確是200uf.
3.也是最近這邊團購買的,電腦的電源供應器用另一款就好啊,有專用工具.
4.是更換後的,更換前的那顆是穿綠色衣服,也就是後面測試出來200uf那顆.(他有在照片左下稍微露臉啦 XD)
5.是,應該說是電壓在輕負載時電壓就呈現不穩定,正常使用的重負載通常會更慘.
至於能不能特指是電容問題,這我就不曉得,雖然我覺得大部分情況都是濾波電容問題沒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謝conbawa兄的案例分享.

請教conbawa兄:

請問這個液晶電視檢測工具有賣點嗎?
http://bbs.pigoo.com/thread-67756-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謝conbawa兄的案例分享.

請教conbawa兄:

跟學姐買,好像還有多兩片,如果你還想買,可以問問學姐,

网友:
引用 楼主:
1.家電測試儀,在這邊買的.
2.是的,測試數值的確是200uf.
3.也是最近這邊團購買的,電腦的電源供應器用另一 ...

感謝conbawa兄的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