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液晶電視背光燈條 LCD 換成 LED 問題請教痞酷大...

楼主(2018-05-11):
傳統~LCD~燈條故障因零件購買困難,才想改成~LED ~ ..........

請問 : 白色背光亮度調正線要接電源板開機後的5V - 12V呢 ???

  1.型號 > PROTO CS:32D7

  2.內部原本照片

  3.主機板-電源板-

  4.己購買之高庒恆流板和LED燈條.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49878134657

  5.高庒恆流板連接電源板有問題,找不到(Vadj)接點 .........

  6.LED燈條接法正確嗎?

感恩 !

网友A:
找不到(Vadj)接點
Vadj 是 調整亮度的  要找電源板輸出到原本高壓版的位置 最好將接腳名稱打上才好辨別
最好將電源板輸出到高壓版的接腳座與接腳名稱拍照 力求清晰

你連結的恆流版輸出電壓是55V-170V 自適應 最低輸出有55V
你的燈條一條8顆燈珠 你用串聯方式 等於有32顆燈珠 大約落在9XV 應該可行

网友:
有些ADJ是從主機板直接拉過去的

ADJ不接也沒關係,一般沒接它亮度是最高

全部安裝好先看看亮度夠不夠再去修改恆流板ADJ電壓

网友B:
你買的恆流板背面有標示 VCC 19-45 V , Y大想用電源板的5V/12V來點亮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Vadj)接點
Vadj 是 調整亮度的  要找電源板輸出到原本高壓版的位置 最好將接腳名稱打上才好辨別
最 ...

補上圖片二張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買的恆流板背面有標示 VCC 19-45 V , Y大想用電源板的5V/12V來點亮 ?

回 lijm大,用25.1V旳電庒來點亮!

補上圖片之第一張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補上圖片二張 謝謝!

查對 紅框那4個腳 原本有接線到高壓版
是不是只是經過電源板而已 連接到電源板到主機板的腳位去而已

如果紅框那腳位量測起來 只是2腳位而已 直接連到主機板去
那就是背光開啟跟調整背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對 紅框那4個腳 原本有接線到高壓版
是不是只是經過電源板而已 連接到電源板到主機板的腳位去而已

回S大..圖二紅框是接高庒板地線,圖一才是連接主機板.

再補上圖三主板連接電源圖片一張...感恩!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S大..圖二紅框是接高庒板地線,圖一才是連接主機板.

再補上圖三主板連接電源圖片一張...感恩!

  另再補上主板圖片

网友C:
等您一切都搞懂施工完成就緒後........您會發現有32個光圈浮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您一切都搞懂施工完成就緒後........您會發現有32個光圈浮現!!!!

32個光圈浮現...............  不解 !!!!!!!!!!!!!!

网友:
引用 楼主:
32個光圈浮現...............  不解 !!!!!!!!!!!!!!

free大說的狀況應該像atun大發的此篇:HP(惠普)型號:LP2475W,送電不亮屏維修…
背光會出現不均勻的現象。

网友D:
LCD 改 LED 背光要改的不止是讓它亮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LCD 改 LED 背光要改的不止是讓它亮而已。

感謝  F大. K大. W大. 三位指敎 :  目前正在研究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再補上主板圖片

你照片的字 實在無法看清
考倒老花眼的

總之 能從原本高壓版 往回查 最少有4個電壓
1. 主電壓24V 2. GNG 接地  3. 高壓版背光開啟  4. 背光調整

最主要是要找3跟4的接線去接

1跟2 線路不可接錯   3跟4 接錯不會燒毀 能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照片的字 實在無法看清
考倒老花眼的

  回S大..經查證主板右邊第二條梡色線開機後會輸出5.2V電庄給高庄板左邊第一脚位使用.

  (2.3.4.5脚位都是24V高庄板直接過來的) ...................

如下圖 :

网友A:
從圖片來看 紅框 都在同一個銅箔上 怎可能第一腳跟其他四腳電壓不同

你目前問題 主要是背光不亮
將24V輸入到你買的恆流版輸入端 再將5V接到Vadj的另一腳  Vadj腳串一顆100K電組接地 看燈條會不會亮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從圖片來看 紅框 都在同一個銅箔上 怎可能第一腳跟其他四腳電壓不同

你目前問題 主要是背光不亮

  回S大 : 24V輸入恆流版輸入端,5V接到Vadj一腳,Vadj腳串一顆100K電組接地..........

  未接led燈珠開機後電庒 (185.5V) 是否太高呢 ?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S大 : 24V輸入恆流版輸入端,5V接到Vadj一腳,Vadj腳串一顆100K電組接地..........

  未接led燈珠 ...

我還以為此篇 會像你以前的詢問帖一樣 又石沉大海了

由此可見你對通用恆流表的功能 還不了解

去看妳所貼出的恆流版使用說明 一定要從頭看到尾
就能明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