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殼摸起來麻麻的

楼主(2018-05-12):
從前從前~~~人家說如果手臂碰到機殼會刺刺的,人家會說阿~~你插頭反過來差先!

因為L/N孔相反了.......如果用驗電筆確認插座L/N線沒裝錯那還會是什麼原因導致麻麻的?

PSU Y電容壞了?

网友A:
電容本來就會讓交流通過,差別在於容值大小決定電流大小,跟插座LN是否相反無關,因為Y電容L,N都有接一顆以上到外殼,避免輕微觸電唯有外殼正確接地才是正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容本來就會讓交流通過,差別在於容值大小決定電流大小,跟插座LN是否相反無關,因為Y電容L,N都有接一顆以 ...

如果有接地咧?~~~~插座3PIN的,插座背後也有L/W/N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有接地咧?~~~~插座3PIN的,插座背後也有L/W/N

那就表示接地不確實,或是人站的地板有帶電,總之就是人與電腦外殼之間有電位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有接地咧?~~~~插座3PIN的,插座背後也有L/W/N

可以電療蠻不錯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電療蠻不錯的!哈哈

另類的作用,
與電腦來電一下..

网友:
像這樣嗎?

楼主:
你幹嘛把阿計扮演13姑賺錢的事情戳破,阿捏老大會缺贊助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表示接地不確實,或是人站的地板有帶電,總之就是人與電腦外殼之間有電位差。 ...

曉得了,如果接地正常就不會麻麻

网友:
Y電容分壓本來就會帶輸入交流一半的電壓差,有些人敏感或是該Y電容漏電流比例過高(非安規電容),就會有觸電感,做好接地就不會有了

网友C:
覺得電器有漏電情形可以自行用電表測量漏電電流大小,再決定是否需要更換 Y 電容或是因變壓器潮濕而漏電。
測試的交流電流表一端接電器外殼,另一端接地線或房屋鋼筋,電流數值應該要在 mA 以下。
可以參考安規的測試方法http://www.cerpass.com.tw/zh-TW/service01_03_09.aspx

网友D:
引用 楼主:
曉得了,如果接地正常就不會麻麻

沒圖沒真相,
補幾張相片,
給大師們評定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沒圖沒真相,
補幾張相片,
給大師們評定一下吧!

那是朋友問我~~~他家的插座是3孔的、後面也有三條線,怎麼他手背內側碰到機殼
會感覺刺刺麻麻?!~~(拔I/O插頭時)
當時我就有問他如果插頭反向插還會嗎?~說不會了.....
不過他POWER線當時是折斷一P,現在叫他換條3P電源線插上說也不會了....

L/N電線接上壁插座如果沒裝錯位置,即使插頭是2P的也會麻麻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覺得電器有漏電情形可以自行用電表測量漏電電流大小,再決定是否需要更換 Y 電容或是因變壓器潮濕而漏電。

sorry
按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沒圖沒真相,
補幾張相片,
給大師們評定一下吧!

仙姑妳的意思是,要電到整個毛髮直豎起來,才算"有圖有真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仙姑妳的意思是,要電到整個毛髮直豎起來,才算"有圖有真相"嗎?

電到上新聞就出名了~~~~~痞酷維修網......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仙姑妳的意思是,要電到整個毛髮直豎起來,才算"有圖有真相"嗎?

讚!
幽默~
真相在這裡

大師們都說接地不完整,
沒有圖怎知,
地線接到哪裡去了?

楼主:
ㄚ計意思是搞不好.....地線拉一拉發現根本沒接地....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是朋友問我~~~他家的插座是3孔的、後面也有三條線,怎麼他手背內側碰到機殼
會感覺刺刺麻麻?!~~(拔I/O ...

2P  不就是把接地PIN折掉了嗎?
哪來的接地?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是朋友問我~~~他家的插座是3孔的、後面也有三條線,怎麼他手背內側碰到機殼
會感覺刺刺麻麻?!~~(拔I/O插頭時)
當時我就有問他如果插頭反向插還會嗎?~說不會了.....
不過他POWER線當時是折斷一P,現在叫他換條3P電源線插上說也不會了.... ...

那是濾波之後沒啥用的電,可能造成干擾,要接地放掉。
所以,只要第3腳有接地就好了!

若不是3孔插座,買個3孔轉2孔插座,
3孔轉2孔插座的地線轉接孔,可自己拉電線找地方接地,最好是接在鐵窗或第4台訊號的外覆層。
鋁門窗表面有陽極處理並不會導電,地線要接在有鎖螺絲的地方,門軸雖有螺絲,但可能造成門關不密。

3腳插頭的的3腳,不要隨便拆斷啊! 要不然到時只能換線。

若沒把這些濾波的電放掉,就無法符合電磁波安檢標準,包含螢幕/滑鼠/鍵盤....的低頻輻射會很高。
但若螢幕有接地,電腦沒接地,則可透過螢幕的接地導掉。

但被這種低頻輻射電一電,也不會怎樣...搞不好還可以養顏美容咧!

楼主:
引用 网友D:
2P  不就是把接地PIN折掉了嗎?
哪來的接地?

因為那是之前買的線材,用在2P插座所以被折斷接地
後來他跑去買條新的來換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是濾波之後沒啥用的電,可能造成干擾,要接地放掉。
所以,只要第3腳有接地就好了!

感謝你的說明~~~~~也就是有地可接快接地,莫待無地可接酥麻麻

我會跟他說那是高價的電療儀,每天上網時順便電一電
可以增進氣血循環~~~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是朋友問我~~~他家的插座是3孔的、後面也有三條線,怎麼他手背內側碰到機殼
會感覺刺刺麻麻?!~~(拔I/O ...

才想說怎麼這麼厲害? 3孔的的也可以反過來插,想要請求教一下特異功能說,原來是折掉一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才想說怎麼這麼厲害? 3孔的的也可以反過來插,想要請求教一下說,原來是折掉一隻 ...

這客戶的淺能不可小覷!

很久很久以前~~~客戶來電說跟我們店裡買了鍵盤插不上去,經過我詳細的診斷之後事有蹊俏,
因為路途不遠於是我就親自帶著新鍵盤預備去幫客戶換貨,老闆還叮嚀我~~那不離譜的就換給
他了....別跟他囉嗦

去到之後看到主機後方我倒退五步........靠~~~~~~~PS/2介面爛掉了!?.......因為反覆的插拔
又沒對好方向,整個PS/2滑鼠介面塑膠孔位斷掉只剩金屬結構在那連接主機板....死因如下
1.鍵盤插到滑鼠埠...可以用才有鬼(所以主機板廠商開始利用顏色區別兩種裝置)
2.因為不知道PS/2有方向性,且偷懶沒把主機整個拖出來插拔,在不符合人體工學姿勢情
況下操作,越插不上越火大~~
3.因上述2導致介面插座故障
4.順便弄壞主機板PS/2介面

電腦老舊換主機板沒得找直接升級新電腦~~~~~~399鍵盤升級25000主機

网友:
  楼大的这情况,切身有体会。就前不久的事。
  妻在厨房灶台上经常有被刺痛的情况,一开始没特别在意,以为类似静电之类在作怪。后来,问题越来越严重,于是仔细检查了一下,发现金属灶台对洗菜盆间竟然有30~40VAC,有时甚至更高!这才意识到发生了漏电。
  一开始奇怪,为何有保护接地的电网还是没有消除漏电。一般来讲,市电漏电是正常的,因为当前家中的用电设备大多有Y电容,但因为接地良好的系统是不会对人体产生不良作用的。遂再仔细检查了户外的市电入线,才发现,当初小区建设之时,开发商(或者电力公司)根本没安装接地的母线!!!马上通知电力公司进行了补装,完美消除隐患。
  再来分析问题的根源。
  这里的每个楼层有两户人家,共用一个接地点。因为没有正确接地,所以,两家的电器漏电汇集到了一点,并在户间乱窜,漏电时大时小,并伺机寻找出口。
  刚好,家中的洗菜盆与自来水管道有金属连接,相当于一个接地体;另外,家中的灶台与热水器间有金属连接,而热水器电源插是带接地的,与家中接地线直连。如此一来,形成一个带电压差的回路,就等着妻做人体触电试验 ……

  所以,一个良好的接地系统,对用电安全至关重要!!!

网友:
「能量溪流」吸上百人電療
https://www.ettoday.net/dalemon/post/298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