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禾聯電視(HD-50UB1)有聲無影

楼主(2018-05-12):
型號:禾聯電視(HD-50UB1)
症狀:有聲無影
拆機發現邏輯板上有顆原件炸了
請問先進這顆是什麼原件?(電容嗎?)
啥規格?可用什麼替代比較耐用?
請先進們開示!  感恩

楼主:
手機發文格式有點亂請見諒

网友:
電感會爆炸?!

网友:
是工字電感吧 !
電感炸了, 記得在它旁邊的電容也一併要檢測 ~

楼主:
大哥這是電感嗎?何種規格?請開示 請感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這是電感嗎?何種規格?請開示 請感恩

工字電感
到沒屋頂輸入<工字電感>,找到大小和標示相同的規格(100uH)買回來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字電感
到沒屋頂輸入,找到大小和標示相同的規格(100uH)買回來換

感謝大哥
如果手邊有100uH的電感但是型狀不同銲上去應該也0k吧?是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哥
如果手邊有100uH的電感但是型狀不同銲上去應該也0k吧?是嗎?

工字電感是不能用電阻式電感替代的,
還是找一樣是工字電感(有圓柱形/方形....)的補上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字電感是不能用電阻式電感替代的,
還是找一樣的補上吧 !

謝謝大哥
小弟花小錢試看看
感恩

网友B:
電感一般不容易壞,若壞了旁邊可能死一堆,要檢查確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感一般不容易壞,若壞了旁邊可能死一堆,要檢查確認。

這難度很高,小弟專長化工
先試試看換電感。再不行就換板子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難度很高,小弟專長化工
先試試看換電感。再不行就換板子了

絲印100非100μH

楼主:
引用 网友C:
絲印100非100μH

大哥請問您認為是工字電感
但規格不是100uH!
那規格是?請開示!
感恩

网友:
1.謝謝 wennanhung兄分享此案例 .
2.電視呈現有聲無影, 我都是先猜高壓板或背光燈管故障.
2.如果此案例的有聲無影真的是 wennanhung兄所說"邏輯板上有顆原件炸了"所導致的, 算是比較少見的情形.
4.不短如何, 我會持續關注此案例導致有聲無影的真正原因, 記錄電視有聲無影的各種可能原因.
.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請問您認為是工字電感
但規格不是100uH!
那規格是?請開示!

長寬高 smd 貼片電感 絲印100 10μH 谷歌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請問您認為是工字電感
但規格不是100uH!
那規格是?請開示!

SORRY , 絲印100是10UH才對,
換好後記得不要直接上電,要先作短路測試,
電感鄰近的電容一定要量測好壞,
因為它們是好兄弟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ORRY , 絲印100是10UH才對,
換好後記得不要直接上電,要先作短路測試,
電感鄰近的電容一定要量測好壞,

最好確認一下是 100μH 或 10μH ?

樓上都說要查古狗了。

网友:
查查其他原件吧
這要壞機率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確認一下是 100μH 或 10μH ?

樓上都說要查古狗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04639273791
絲印100是10UH沒錯,沒屋頂有賣 !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請問您認為是工字電感
但規格不是100uH!
那規格是?請開示!

感覺跟是通用的小元件標示方法...

在小元件上,無法打上很多字的時候
有好幾種方法,其中有一種方法是三個數值(XYZ)
  XY 直接組合成數值
  Z 是倍數
寫成數學式...大概是這樣
  XY * 10^Z    或者說是   (10*X + Y ) * 10^Z
註: 10^Z 表示是10的Z次方

例: 電容 104, 103, 334
     電感 100, 101, 103

電容
104 => 10 * 10^4 = 10^5  (單位pF) = 10^-1 uF = 0.1 uF
103 => 10 * 10^3 = 10^4  (單位pF) = 10^-2 uF = 0.01 uF
334 => 33 * 10^4 = 3.3*10^5  (單位pF) = 3.3*10^-1 uF = 0.33 uF

電感
100 => 10 * 10^0 = 10  (單位uH)
101 => 10 * 10^1 = 100  (單位uH)
102 => 10 * 10^2 = 10^3  (單位uH) = 1mH

註: 倍率
p = 10^-12
n = 10^-9
u = 10^-6
m = 10^-3

楼主:
各位先進,跟各位報告進度
小弟沒有買元件回來換,去掏寶買了一塊一樣的邏輯板換上(有先進提到電感炸掉,附近的電路也要查,小弟化工專長對查電路完全不懂所以偷懶買一塊可以用的來換!!)
狀況小弟從新整理一下

換邏輯板前,可用遙控器開機,以遙控器切換HDMI模式下可用遙控器控制大小聲(HDMI輸入下有聲無影)
-----
換新邏輯板後,可用遙控器開機,螢幕有亮了但是沒有看到進入開機畫面反而變成
(使用遙控器也不能切換成HDMI輸入)
紅-->綠-->藍-->黑-->白-->白(灰階)-->紅(灰階)-->綠(灰階)-->藍(灰階)----循環
很像測試模式的樣子!!??

請問各位先進,此種狀況是不是主板也掛了!?
還是主板的韌體有問題?
(如果是韌體有問題,好像需要特殊設備!!哪位先進可以協助幫忙重寫?小弟願意付費,小的住高雄湖內)
請各位有經驗的先進們開示!! 感恩

网友:
主板的韌體有問題?

网友D:
邏輯板程序出問題也有可能

你把原本壞的邏輯板換回去看還能不能像之前那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先進,跟各位報告進度
小弟沒有買元件回來換,去掏寶買了一塊一樣的邏輯板換上(有先進提到電感炸掉,附近 ...

找人幫忙,把原板爆裂電感旁邊的八隻腳IC,和新板相對的IC對調試試 !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邏輯板程序出問題也有可能

你把原本壞的邏輯板換回去看還能不能像之前那樣 ...

感謝先進指點
把舊邏輯板再換上(爆裂的電感已經被我取下了),所以已經試不出聲音來了!!??
可惜的事爆裂的電感也被我丟掉了!! 來不及銲回去再試試看!!
以上報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人幫忙,把原板爆裂電感旁邊的八隻腳IC,和新板相對的IC對調試試 !

感謝先進指點
在動手之前有幾點請上小弟釐清一下!!
1.把8隻腳的IC互換?小弟的認知程序(=韌體)應該只有存在主板上,難道邏輯板上也有程序IC(韌體?儲存IC)嗎?小弟認知如有謬誤請先進指點!!
2.該8隻腳的IC共有2個,是不是兩個都要互換?還有解銲時有什麼注意事項!!
小弟的認知是避免長時間高溫接觸
痞酷上有教學按這篇來試試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65268-1-1.html

請先進再指點
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先進指點
在動手之前有幾點請上小弟釐清一下!!
1.把8隻腳的IC互換?小弟的認知程序(=韌體)應該只有存 ...

邏輯板上 也是有對應程式的
最好是用 熱風槍
不知底部有無焊點 如沒就能參考看看

网友:
邏輯板上的記憶IC也是有資料的

出問題有可能會像你那樣或輪廓怪怪的或其他怪毛病之類

要對換IC先查清楚它是不是記憶IC再動手

网友:
那在邏輯版上,已經算大顆的電感了..
會炸掉 有短路 附近都要掃一遍
如果有廢版 100的很常見 很好拆
邏輯版有分很多區的動作,先分區抓出問題,查電壓,查轉換電路,慢慢抽絲剝繭
百度上有大陸人維修的經驗 可以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