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TCL L42F3300F 液晶電視無法開機及LED背光源閃爍維修實例

楼主(2018-05-12):
TCL L42F3300F 液晶電視無法開機及LED背光源閃爍維修實例

1.故障情形~待機電源紅燈不亮無法開機

2.型號~TCL L42F3300F

3.內部照

4.電源板

5.檢測電源板待機3.3V輸出正常

6.主機板

7.檢測主機板24V供電到降壓IC EUP3484A第二腳(IN)

8.第三腳(SW)卻無輸出電壓,明顯故障了

9.旁邊小電容先拆下,以熱風槍吹下再吹上一顆新品IC

10.量測第三腳(SW)已有12V電壓輸出,主機板開始工作了

11.T-CON型號

12.面板型號

13.LED背光升壓板

14.開機測試各項功能正常,不料五分鐘後LED背光不斷閃爍,眼睛看了很不舒服

15.分解面板小心取下玻璃面板

16.取下均光板

17.取下反射膜,可見LED燈珠5顆一串成一燈條,8燈條再串成40燈珠的背光源,
(測試供電總電壓為110V)

18.先以LED測試器測試LED背光不會閃爍

19.所以故障源在升壓板,取出庫存的代用升壓板代用~真是便宜又好用~

20.故障的升壓板背面熱到焦黃,沒空修當作拆零件用

21.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
以為wet老師閉關了說
終於又發功了

网友:
點亮這40顆用到110DCV?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門外漢湊熱鬧,感謝分享!

网友A:
問大大 ,面板玻璃是用什麼方法取下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問大大 ,面板玻璃是用什麼方法取下來

絕對 不能用腳拿
一定要用手 從邊邊小心在小心 慢慢掀起在托起

网友B:
求助大大 , 我待機燈有亮 案開機按鍵後 待機燈會閃一下 然後滅掉之後就什麼事都沒發生 請問是什麼問題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求助大大 , 我待機燈有亮 案開機按鍵後 待機燈會閃一下 然後滅掉之後就什麼事都沒發生 請問是什麼問題呢? ...

連一些數據都沒有
我猜問題應該出在電視

那要請出三太子來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連一些數據都沒有
我猜問題應該出在電視

請問你需要什麼數據呢?

1.AC 110 有進去
2.待機電壓3.3V有量到
3.CPU板24V電壓有輸入
4. 3484A 輸出電壓只有7V

還需要什麼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你需要什麼數據呢?

1.AC 110 有進去

7v怪怪的,一般是12或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