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山熱水瓶型號:YS-5502AP IC燒毀

楼主(2018-05-12):
加熱中忽略停電 電來了就不過電拆開看IC燒毀
請問版上前輩可否有替代型號?IC燒毀型號ICMS66P02零件買的到嗎?

网友:
IC外表看起來不太像燒毀,檢查過保險絲(過電流、溫度/電流保險絲)、溫度開關了嗎?

网友:
懷疑加熱器故障??

网友:
元山的…我有碰過是繼電器問題導致無法斷電持續燒水或不加熱。

网友:
先量量看 C5 上有無電壓, 這電壓應該是供給 IC 的工作電壓,這IC 應該是邏輯 IC ,拍張近照看看, 編號看不太清楚,

這種電路不難修的, 加油!

网友:
圖中單晶片正確編號應為CMS66P02,這是要編寫程式的芯片,若真故障恐只能送回原廠了.

网友:
1. 看起來不一定是IC燒壞掉

2.基本上 它是單晶片(OTP只能燒一次)
  買得到IC也沒用(要有燒程式碼才有用)

http://www.datasheetspdf.com/pdf ... 66P01-Cmsemicon.pdf
CMS’s  CMS66  family  of  8-bit  OTP-bas
ed  microcontrollers.  It  uses  a  fully
static CMOS design technology combi
nes higher speeds with the low power
and  high  noise  immunity.  On  chip  memo
ry  system  includes  1.0K      bytes  of
OTP ROM, and 67bytes of static RAM

网友:
先檢查整個電路先~~不一定是控制板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