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電排油煙機_抽風機馬達跳電(早餐店)

楼主(2018-05-13):
靜電排油煙機_抽風機馬達跳電問題請益
說明:
(1)馬達: 2 HP /  60 HZ / 220 V 單相 /1740 R.P.M / 4 POLE
(2)風管:管徑 1尺(30公分)  長度 20 米
(3)抽風機馬達安裝在離出風口約 5 米處
(4)機件使用約莫 5 年.靜電排油煙機定時保養.抽風馬達沒有保養過.最近經常跳電停止運轉.

圖片(1)▼靜電排油煙機

圖片(2)▼抽風馬達

圖片(3)▼馬達銘牌

圖片(4)▼啟動電容20μF 400VAC與運轉電容250MFD 250VAC(不知道是不是叫做運轉電容)

馬達啟動電容配線藍色.馬達運轉電容配線恢色.

最近在啟動時.有時要啟動兩三次才有辦法啟動起來.啟動後又會不定時跳脫停止運轉.一天大概跳電一次.有時候就好好的.

使用指針式三用電表量測電容都還會充放電.只是不知道容值是否已衰減.不知道是不是電容器的關係而跳電.

网友:
跳電一般要勾電流值
是不是過電流
如果過電流要查一下馬達跟風葉
風葉過髒也會跳
電容要用電容錶量一下

网友:
開關是否也有問題、
電容要量時、
要先放電…
可能抽風葉片及軸心卡油垢.

网友A:
除了樓上大大所說的重點以外
開關箱內的"布雷假"也順便檢查一下
是否鬆動.或有老化(過電流)現象
請注意安全!!

网友:
檢查一下馬達後方的離心開關,如果故障 馬達會一直卡在"啟動狀態"

网友:
>  圖片(4)▼啟動電容20μF 400VAC與運轉電容250MFD 250VAC(不知道是不是叫做運轉電容)

  看圖說故事.

  250MFD (Micro FaraD, μF) 的為啟動電容, 因為容值比旁邊的大, 且銘板貼紙也明示 "Motor starting capacitor" 了.

网友:
用勾錶量馬達電流,電流不穩或過高超過馬達額定電流則跳脫。一般都是培林失油運轉不順,先黃油潤滑,若無改善則換培林。

楼主:
感謝2#~7#樓先輩們的溫星提示.
待下午停機後.趕快來處理先輩們指示的方向.進行檢測.
還是得先去振ㄩˇ買隻勾錶.可以測電流和電容的電表.
謝謝先輩們.

楼主:
說明檢測經過情形
(1)停機後.用勾錶測量啟動電流是 13 安培.與馬達的額定電流稍微偏高.
(2)馬達轉了一整天.用手觸摸並不會感覺燙手.
(3)清理馬達葉片.並沒有很髒.且輕輕推轉葉片就可以轉動.
(4)網購的兩顆電容也剛好到貨.直接將舊電容兩顆都換下來.
(5)安裝好電容以及馬達葉片後.啟動試運轉.結果馬上就能啟動.而且啟動電流也是在 13 安培左右.
問題請教先輩
風管從一樓沿樓梯間.拉向二樓再排出屋外.總長度約 20 米.馬達在約 15 米處.
風管直徑 1 尺(30公分)用 2 馬力的馬達抽風排煙.會不會很吃力.
協力廠商呼叫了半年叫不過來.依目前情況看來.有可能像 sandy 先輩所說的.
可能是抽風葉片及軸心卡油垢.風鼓裡面的葉片直徑大概有 50 公分.油垢卡太多啟動不起來呢?
今天的測試.也有可能是因為油垢還溫溫的.軟軟的.容易啟動.經過一個晚上的冷卻.
明天油垢已變得濃稠又硬而啟動不起來.只好再觀察看看.
網站內有先輩熟識清理排油煙機風管的嗎?可以介紹一下嗎?

arthur0518先輩所提:無熔絲開關並沒有疲軟鬆弛的現象.
葉坦克先輩提到的:馬達後方的離心開關啟動後有彈開.關機後會叩一聲彈回來.

网友B:
話說,版主 請問平常都是怎麼啟動/關閉這臺抽風機的?

网友C:
馬達有無裝過電流繼電器,若有那設定過載跳脫電流為?A,額定11A*1.25=13.75A,勾表量13A。
要測馬達空載電流(鼓風機入出口拆除),測量電流,判斷是否為風管設計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話說,版主 請問平常都是怎麼啟動/關閉這臺抽風機的?

從一樓的廚房.使用壓叩開關.
壓扣開關今天也已一併換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馬達有無裝過電流繼電器,若有那設定過載跳脫電流為?A,額定11A*1.25=13.75A,勾表量13A。
要測馬達空載電流 ...

二樓電源開關箱的無熔絲開關是 30 安培.
一樓的壓叩開關是 15 安培.
馬達與風鼓連接的轉動葉片是密封的.要拆除可是大工程(矽膠+螺絲鎖住緊密的).不知該如何測空載電流呢?另有其他方法嗎?

网友C:
鼓風機馬達連結12顆螺絲拆除,馬達+風葉抽出,檢查風葉,培林,測馬達空載,目前大大已更換部份零件可先用看看有無改善,若無改善再繼續檢修。
鼓風機入風量變小馬達跳脫有無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鼓風機馬達連結12顆螺絲拆除,馬達+風葉抽出,檢查風葉,培林,測馬達空載,目前大大已更換部份零件可先用 ...

最近比較常發生的現象是凌晨三點鐘開機的時候.啟動不起來.跳電的機率比較小.
只要開機有辦法啟動運轉.一整天下來.大概都沒有問題.
也許真的是使用 5 年了.風鼓內已經累積太多的油垢.夜晚涼了冷卻後變稠變硬而無法啟動起來.
luoyongzhi 先輩可有熟是清洗風鼓的朋友或廠商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比較常發生的現象是凌晨三點鐘開機的時候.啟動不起來.跳電的機率比較小.
只要開機有辦法啟動運轉.一 ...

如果懷疑是累積太多的油垢...而無法啟動起來..
在凌晨三點鐘開機前...是否可先試著轉動馬達後方的散熱葉片
就能得知...是因冷卻後的油垢而無法啟動

另外...換下的舊電容...有測量過嗎??
(有無可能是因為電容老化而引起的)

网友:
我公司有自主保全維修,看過同仁拆卸,一般都是更換新培林,過程簡易自己施工把錢省起來,感覺不是鼓風機出問題,風機入出口風量變小馬達負載變大,有無過濾網使用,濾網用久油垢阻塞,油垢遇熱會降低阻塞程度,故障原因要正確找出,才能解決,我並無認識清風機廠商,無法幫你。

网友:
約略看了一下網資
一般電機馬達規格
AC 單相 220V 4極 2Hp運轉電流 似乎就 14A
因此您量測的運轉電流13A,似乎也無可厚非
加上您敘述轉動扇葉阻力不大
這樣的判斷,除了電容老化外,似乎也想不出其它大問題

依馬達銘板查詢製造廠是下列廠商
有興趣,或許也可向製造廠詢問一下馬達細節
國帥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樓上大大所說的重點以外
開關箱內的"布雷假"也順便檢查一下
是否鬆動.或有老化(過電流)現象

大大:

機房冷氣每8小時換一台運轉,就一台不定時不啟動,技師更換起動電容無效,
後來也裝電源指示燈,結果更換繼電器及布雷假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話說,版主 請問平常都是怎麼啟動/關閉這臺抽風機的?

無熔絲電源開關箱在二樓
抽風機啟動壓叩開關在一樓廚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馬達有無裝過電流繼電器,若有那設定過載跳脫電流為?A,額定11A*1.25=13.75A,勾表量13A。
要測馬達空載電流 ...

沒有裝過電流繼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懷疑是累積太多的油垢...而無法啟動起來..
在凌晨三點鐘開機前...是否可先試著轉動馬達後方的散熱葉 ...

這兩天都已可以正常啟動了
兩顆換下來的舊電容.用指針電錶測試都能充電.然後放電回擺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兩天都已可以正常啟動了
兩顆換下來的舊電容.用指針電錶測試都能充電.然後放電回擺到∞ ...

這樣並不代表電容是好的,
需用電容表才能確認,
既然沒有問題,
可能真的是電容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樣並不代表電容是好的,
需用電容表才能確認,
既然沒有問題,

的確是需要用電容錶量測才是正確的
指針或數位電錶量測的都只能做參考
感謝寄ㄚ!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確是需要用電容錶量測才是正確的
指針或數位電錶量測的都只能做參考
感謝寄ㄚ! ...

祝你生意興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兩天都已可以正常啟動了
兩顆換下來的舊電容.用指針電錶測試都能充電.然後放電回擺到∞ ...

恭喜你...能正常啟動了...
那兩顆舊電容...就留做紀念吧
等到下次..有狀況時...再拆鼓風機清洗吧!!

网友C:
下次公司同仁拆風機維修時,我再拍些照片分享,祝你設備運轉順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次公司同仁拆風機維修時,我再拍些照片分享,祝你設備運轉順利。

可以請教您
貴公司是哪種行業別的嗎?

楼主:
首先在此感謝痞酷先輩們的細心教導.感恩!
以下說明這兩天的一些烏龍事件.先向各位先輩說聲對不起.抱歉了!
(1)#勾錶 使用方法錯誤(頭殼壞掉.看了網路影片才知道)

請問先輩.以上兩種錯誤的量測啟動電流都是在 13 安培呢?

(2)#壓叩開關

其實.壓叩開關斷腳可能就是這次的主因.
本來是覺得這個開關在廚房內卡油垢卡得太多.
要拆下來清理一番.才發現斷腳(跛腳).
因為壓叩開關壓下去啟動電源時.並沒有完全緊緊扣住.
才會誤判是啟動電容器故障.甚至是風車葉片卡油垢了.
一樓廚房爐灶上方有#靜電油煙處理機 .且定期在保養.
所以應該也可以排除風車葉片卡油垢的情形.

(3)運轉中的使用電流情形
▼圖一  風車與冰箱同時運轉電流 11.76 安培

▼圖二  馬達運轉中電流 6.96 安培

▼圖三  冰箱單獨運轉電流 4.42 安培

啟動電流我就沒有再量測過了.兩個單獨個體的使用電流加總.
也蠻接近圖一中共用的#無熔絲開關 使用總電流量.
請各位先輩多多指教

网友C:
長春化工pva光學膜製造,看風機電流很小,只要培林不失油,會很健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長春化工pva光學膜製造,看風機電流很小,只要培林不失油,會很健康。。

了解
謝謝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在此感謝痞酷先輩們的細心教導.感恩!
以下說明這兩天的一些烏龍事件.先向各位先輩說聲對不起.抱歉了!
( ...

讚啦!!!...
以後就可以自己維修....省了不少
來痞酷...就是有這種好處...教學相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讚啦!!!...
以後就可以自己維修....省了不少
來痞酷...就是有這種好處...教學相長 ...

謝謝 arthur0518 先輩
勾錶的使用方法錯誤.為什麼還能量到 13 安培的啟動電流呢?(啟動瞬間看到的安培數)
但是啟動之後.原來風車與冰箱共用的地方剩下 0.31 安培.而馬達部分只剩下 0.11 安培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arthur0518 先輩
勾錶的使用方法錯誤.為什麼還能量到 13 安培的啟動電流呢?(啟動瞬間看到的安培數)

拍謝啦...我非科班出身
我只會...黑白舞...能修好的..都是運氣
這個要請痞酷眾前輩出來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