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美超微Supermicro X10DAi MLCC電容問題

楼主(2018-05-13):
各位好,最近在幫朋友處理電腦散熱問題,結果一不小心就把CPU旁邊的一顆0805的貼片電容打掉了,不知道有沒有辦法或有沒有人知道這個電容的規格呢?
1. 因不知道旁邊的電容規格是否相同,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拆下來量
2. 如果無法得知,是不是可以直接換一個大一點耐壓高一點的就好?

PS. 打下來的電容,因為有試著焊回去但失敗又掉下來現在已經測量不到容值了n_080|

网友:
看圖應該跟旁邊是一樣的 可以把旁邊的拆下來測量 或找相同大小顏色差不多的裝上去看看

楼主:
就怕手殘被我拆壞...而且希望想辦法保有保固,畢竟才剛買沒多久...

网友:
不知有沒有看到眼花
看起來好像銅箔已經脫落以至於黏不住
通常貼片脫落是沒得保固的
只能找科相似的想辦法給他黏上嘗試送送看

楼主:
max8630大您好,因為目前是還能開機也還在使用中,主要是怕日後造成主板故障或不穩定,當時是不小心用螺絲起子的頭轉到掉了一個,當時注意看邊邊角角還有一些些銲錫在板子上,但不知道到底是什麼容值或規格的

网友:
退耦MLCC少一個應該是還好,但要注意的是那個點有沒有短路風險,畢竟核心電壓的電流都數十安培甚至破百安培在走,短路到就很危險了

网友:
CPU旁的耐壓都不高,找16V的就萬無一失,基本上能有6.3V應該也綽綽有餘了。拔旁邊的量一下就知道容量了,我猜是0.1uf居多

网友:
那些應該都是電源高頻率波用途~
就像常見ic都會在每隻vcc上並個 0.1uf的電容一樣。
穩定系統用。

网友:
看起來是Vcore用的0805,推測是10u~22uF 4V~6.3V
少一顆的話暫時不會有什麼影響,你可以從輕載返復操到重載看會不會掛
長期因為容值會下降,可能會出現輕重載切換時當機之類的情形!
建議量下附近幾顆的電壓並拆一顆下來量容值再補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