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 大家源DC扇電路板維修 TCY-8734 / TCY-8722

楼主(2018-05-13):
大家源DC扇電路板維修請教 TCY-8734 / TCY-872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29&v=8fMAfU87Ozg

這是我兩年多前買的dc扇,也是我買過最失敗的家電,用半年後就壞,修好再過半年,拿出來又壞

壞的方式都一樣,燈亂跳、開關失效、或亂跳。(網路上看到的都是類似的壞法)

基本上排除這電路板的問題,整個風扇還算是OK。

我將整個電扇拆了,拆出電路板,用相機拍照後,整理一下電路圖,

用EXCEL 畫了一下。大概的IO就知道了

用 8+2 個IO做出了 4個開關、8個環狀LED和 7個一排LED

兩個IP 控制 NPN 讓7個/8個共陰的LED 對地。

開關平常是PULL HIGH,按下會接地。

8個IO同時輸入及輸出的功能。

目前會看到下方一排的LED 會閃,四個開關會誤觸發。

也就是說 MCU 的IO會抓到O的情況。

目前我是懷疑 AE這點的 NPN 損壞,讓 AE點平常不是5V 而導致 抓取 開關狀態時,誤動作。

問題二、因為這板子送修過,我看到環狀的 LED 八個有更換的痕跡(留下一堆錫油沒清)

所以我在想,難道會是這八個LED 損壞造成開關誤觸發?

圖上的 NPN箭頭指錯了,因為 VISIO 只有PNP 沒NPN ,將就畫一下~~

我是FIRMEARE 不是HARDWARE,看的懂電路、能猜失效的原因,但是沒有示波器,我的電子能力不足以釐清。

目前我手邊沒工具的情況下,我能想到的就是將 NPN 的C極斷開,這樣開關就應該不會亂跳了吧?(假設斷開有效,表示NPN 這真的有問題)

网友:
按鍵及開關都拆掉,用遙控啟動看會不會好?

楼主:
我將 AE AO 上面的 47Ω 斷開,下面一排燈一樣亂閃,所以應該是 共陰的 LED 有某些損壞

我後來量測這七顆LED有一顆是接近導通的~~應該就是這損壞導致的

楼主:
將 47Ω的 r23(控制下面一排七個 led 共陰) 及r9(控制環狀一圈8個 led 共陰)

再接回電扇,發現狀況依舊,排除 npn 故障。

用電表量開到短路量測,量七顆led,發現有一顆的值特別的低。

將這顆led 移除 問題就解決了。

之後再隨便找顆正常的 led 焊回即可。

网友:
最近修到一台 P 牌的 DC 扇,MCU 掛掉,想修都沒辦法。

楼主:
mcu 容易壞嗎?

我寫了十多年的firmware 很少在壞mcu 的,都是壞周邊

偏偏壞周邊,沒電路圖、沒示波器,很難搞,只能浪費時間用猜的。

网友:
C1和旁邊3隻腳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將 47Ω的 r23(控制下面一排七個 led 共陰) 及r9(控制環狀一圈8個 led 共陰)

再接回電扇,發現狀況依舊 ...

DC扇按照設計應該比一般的電扇耐用很多很多
沒想到可以設計一個LED讓它的電路板壽命減少
也真是奇妙~~

之前我有一台也有點類似,當時也沒有查出原因
有空再翻出來看看是否也是LED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66223-1-1.html

楼主:
我把完整的過程整理在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把完整的過程整理在

我把完整的過程整理在https://aney22.pixnet.net/blog/post/47935212-短命的-大家源14吋dc扇電路板維修-tcy-8734---tcy-

現實是  才一晚燈又閃了,看來要全換,這是那門子爛LED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完整的過程整理在https://aney22.pixnet.net/blog/post/47935212-短命的-大家源14吋dc扇電路板維修-t ...

有考慮過 LED3 和 LED4 串接 1N4001 之類的二極體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扇按照設計應該比一般的電扇耐用很多很多
沒想到可以設計一個LED讓它的電路板壽命減少
也真是奇妙~~

看過你的 pcb ,和我這應該是大同小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考慮過 LED3 和 LED4 串接 1N4001 之類的二極體嗎?

我是不大了解左邊也5v 右邊也5v 這樣led 怎麼會被擊穿?

led array 我又不是沒做過,還沒遇過搞掛led 的

楼主:
http://aney22.pixnet.net/blog/post/47935212-%E7%9F%AD%E5%91%BD%E7%9A%84-%E5%A4%A7%E5%AE%B6%E6%BA%9014%E5%90%8Bdc%E6%89%87%E9%9B%BB%E8%B7%AF%E6%9D%BF%E7%B6%AD%E4%BF%AE-tcy-8734---tcy-

這是這case 的完整記錄

剛回到家,發現電扇又在自high 自己轉了,開關關了又開,關了又開,沒救了

明天去買齊led,一次全換掉~~

网友:
用一般紅光LED試試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有考慮過 LED3 和 LED4 串接 1N4001 之類的二極體嗎?

借用您的圖來說明

因為 MCU 用輪詢方式來控制,所以當他需要將 LED10 (AO) 點亮時,
必須將 AO 那組 LED 的 NPN 對地導通, 同時 pin 1 HIGH

當 LED3 被擊穿時,5V 不只會從兩個串連的 10k pull high/low 電阻那邊過來,
還會從 NPN C 極過來 (5V --> 1k --> 47R --> ),可能會造成電流超過設計值,導致 LED10 也會漸漸擊穿

反之亦然

所以才會建議是不是考慮要在 LED 後方串接二極體防止逆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借用您的圖來說明

因為 MCU 用輪詢方式來控制,所以當他需要將 LED10 (AO) 點亮時,

昨天睡前,整台又gg了,我生氣了,將下面一整排的 led 都拔了。

廠商用的這藍光led 品質實在是太差了。

以前我做 led  ,也沒遇過這樣壞的,等我買LED 整個換過之後,大概就知道是電路有問題還是led 有問題了

我大概算了一下 10K 串10k 並 47+ 1k ,等效電阻大概 687Ω

不過我又想了一下

LED10(AO) 點亮時, AO會對地導通 PIN1 =HIGH

PIN1= HIGH , 所以流到LED 10 的電流應該是從 MCU 流過來(一般MCU IO的輸出電流不大),就算LED3擊穿,也對 LED10沒影響。

目前我發現掛的都是下面一整排子彈型的LED , 環狀的 長方形LED 沒有沒損壞。

我才會一直懷疑,是去那買到這麼爛的LED。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睡前,整台又gg了,我生氣了,將下面一整排的 led 都拔了。

廠商用的這藍光led 品質實在是太差了。

如果 照你畫的圖...

我在想LED要點亮...

那應該是
  Vcc(5V) -- 10K -- 10K -+- LED3 (AE) -- 47 -- 經NPN(CE)接地

10K 與 LED3 中間由 Pin1控制

1. 如果 Pin1 輸出是Lo
  LED3 不亮

2. 如果 Pin1 輸出是Hi,要點亮LED
2a: Pin1的Hi 是open drain(開路)
  那電流 大約
  (Vcc - Vf(LED) - Vce) / Rt
  (5V - 3V - 0.3V ) / (10K+10K+47) =約0.1mA不到
  這樣LED應該看不出什麼亮度
2b: Pin的Hi是5V的Hi
  (Vcc - Vf(LED) - Vce) / Rt
  (5V - 3V - 0.3V ) / (47) =約有36mA
好像高了點...

也許47ohm 換大一點可能會比較好
換100 變17mA
換220 變7.7mA

以上純屬猜測,只果找不出故障原因,不妨試試看...

网友:
我把他當作自己的電扇用心詳細分析了,有很多個可能性,軟硬體都有,先要知道的是,這顆IC2的I/O可以sink=25mA/drive=10mA,18樓黃色部分的正是關鍵,可以是硬體的問題也可以是軟體的問題,一般掃描若點燈脈寬不大,夠短的時間10mA的FAN OUT拉到36mA或許撐的住,若寬度太大,那今天看似LED先撐不住,但是不是I/O也受傷了,它可是O/P.I/P一直在切換使用,而導致讀入錯誤,若有機會用示波器看一下兩個電晶體的B極脈波,是否等寬,或不等寬,比較寬的那一路死的比較快,我自己都犯過錯,開了A,再來因為要開B,所以就關掉A去開B,開完B之後忘了隨手關掉B,然後去做別的,等到進入開A前才關B,這樣B就會比A寬,那到底是要改軟體或改硬體,示波器量看看才有得參考,又或者最好只是單純LED品質問題,否則就可惜了那顆BLDC.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睡前,整台又gg了,我生氣了,將下面一整排的 led 都拔了。

廠商用的這藍光led 品質實在是太差了。

忘了按回覆,你可以參考一下18F,19F的意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過你的 pcb ,和我這應該是大同小異~~

我的原主題已經超過30天,無法進行討論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66223-1-1.html

剛剛心血來潮拆了LED,用二極體檔位去量,正常應該會有微弱燈光
但是都不會亮...就比照電容方式,所有LED燈都拆了
更換之後,居然起死回生了....完修萬歲!!!

感謝提供靈感與查修方向^^b
當初查電源和各種晶體  電容...都查不到
原來DC扇的罩門是做在超級廉價易壞的LED上

補充內容 (2018-5-17 04:32 PM):
不過尷尬的是  那時候我以為壞掉 想說電路板留用就好  結果修好只剩本體,扇葉扇框遙控器 都丟了 金害>_<

led請下來,二極體檔位不會亮

led請下來,二極體檔位不會亮

更換LED後,可以正常開啟並控制風速

更換LED後,可以正常開啟並控制風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原主題已經超過30天,無法進行討論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66223-1-1.html

太棒了,恭喜你的電扇復活,

因為我沒有這類似的直流扇,無法更進一步的檢測,

我是好奇,到底真是LED品質的問題,或此板的設計問題造成會吃LED,這要持續觀察,

明年的今天我希望我能記得,留言問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棒了,恭喜你的電扇復活,

因為我沒有這類似的直流扇,無法更進一步的檢測,

這就不得而知了 既然復活了又遇到夏天,我持續使用看看。
電扇總是要有罩門,傳統電扇 啟動電容  保險絲 吸油棉不上油等等。

DC扇原理完全不同,馬達部分溫度低 也不需要啟動電容~~
所以傳統能壞的大概都沒機會了
就要靠大家經驗分享,看看DC扇罩門設計在哪裡?才可以讓它固定用幾年後自爆

電容我還可以換日系的
不過LED的規格有分好壞嗎?我只看得出顏色 直徑3mm 5mm之類的
好壞或是耐壓是否可以提高,不曉得有沒有癖友了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aney22.pixnet.net/blog/post/47935212-%E7%9F%AD%E5%91%BD%E7%9A%84-%E5%A4%A7%E5%AE%B6%E6%BA%901 ...

佩服您的精神!我完全是外行的,能夠找到一些香爐的鬼,修復更換就偷笑了
敬佩您不僅修復,還去說明為什麼LED有故障的時候,會造成燈號亂跳和開關誤觸的現象
感謝詳細的解說~~還有提供電路圖

网友:
引用 楼主:
將 47Ω的 r23(控制下面一排七個 led 共陰) 及r9(控制環狀一圈8個 led 共陰)

再接回電扇,發現狀況依舊 ...

之前我也更換LED 修復了大家源的DC扇
這張銘牌上面有25W,最近剛好做好了之前很夯的功率表
一上去量測才發現不對勁  怎麼才5W
即便我把風量旋鈕調整,面板上LED會跟著變動,但是功率表還是沒有很明顯變動 還是5~6W

看起來又需要重新拆解,砍掉重練了
DC扇還真是難搞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太棒了,恭喜你的電扇復活,

因為我沒有這類似的直流扇,無法更進一步的檢測,

我本來以為修好了  至少從不會轉到會轉了
但是上了功率表才發現  銘牌有25W 可是實際運轉才5W.....
旋轉風量旋鈕(可變電阻) 面板的燈號會跟著變化
所以可變電阻應該沒有問題~~
不曉得是哪裡有問題造成風量25W剩下5W

修這台最不甘心的是,明明電路板就沒有幾顆元件
怎麼會查東查西   查不到問題所在~~覺得很悶

楼主:
如果你有 24v 變壓器,先換變壓器(也許變壓器最大只剩下 5w )

也可以找個24w左右的測一下功率計,也許功率計壞了

重點是風量有沒有明確的變化?有 大概功率計有問題吧,沒有~~ 先換電源。如果依舊,那就再說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本來以為修好了  至少從不會轉到會轉了
但是上了功率表才發現  銘牌有25W 可是實際運轉才5W.....
旋轉 ...

我不知你說的功率計是哪個,它是測量110V輸入端嗎?

測試儀器準確度的校正,對業餘的使用者是比較不方便達成,

自製的,你也要大概知道它的準確度如何,

樓主回覆你的,找個東西來測看看正是你現在可以先下手的方向,

你自己回想看看,風量是否跟之前差不多,我沒這種風扇,所以我也不知它的功率值該是多少,

我看圖片,就是外接的變壓器插進來,直接分電給馬達,再經過降壓給控制線路,

控制線路吃不了多少電,少於那些LED吃的電,

馬達5條線中,2條是電源,另3條應該是3相訊號直接控制無刷馬達,

你量看看變壓器的電壓,風扇沒轉時是幾V,不同轉速時是幾V,變壓器正常的話,

電壓有若干的變動是正常的,若是差異極大,那就是變壓器有問題了,

若變壓器沒問題,那你就有的玩了,要修無刷馬達裡的線路板了,

我不知這變壓器原來是幾V的,會不會原來24V,你記錯了,拿了一個12V的來用,

我只能各種猜猜,供你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知你說的功率計是哪個,它是測量110V輸入端嗎?

測試儀器準確度的校正,對業餘的使用者是比較不方便達 ...

謝謝回覆
就是一般自製的功率表,兩線進兩線出那種,火線那邊沒有校正線圈(檢流)的那種
這台是朋友送來修的,後來因為一度修不好從去年就一直堆在倉庫快一年了
後來才有靈感是LED,而從不會動→會動
至於原本是否跟原本風量一樣,我就無從得知了  可能要朋友有空來我家玩時,再拿回去試試
至於強中弱速,實際上機測量,轉動強中弱速,都24V左右沒錯

更正:
本來我記成是強中弱都只有5W左右,風量沒有變化
實際重新測試,強中弱  不僅面板燈號有變化  轉速也有變化
唯獨就是瓦數才2W 4W 最強6W左右(而且我電壓還120V左右) 和標示的25W實在相距甚遠....
目前我先朝這顆沒有標示的VR試試看,不然電路板能換的幾乎都換了

雖然沒有標示,不過電阻都打到2M了,13 或 23腳 都還是顯示1
是否有點誇張或故障了?不過沒有標示我也不知道應該買多少的VR
而且拆開看還是很亮晶晶,沒有黑黑的,只是1,3在200M下量不到電阻

補充內容 (2018-6-4 11:07 AM):
補充一個不曉得是否正常處?
全速運轉時我摸馬達,會覺得馬達持續轉(震動),震動兩三秒後停然後再一下重新運轉(震動),有點像是睡覺那種模式

中速ˋ4w

中速ˋ4w

銘牌寫25w

銘牌寫25w

VR

V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