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HTC U11 plus 更換液晶總成

楼主(2018-05-14):
HTC U11 plus 更換液晶總成
隔壁鄰居丫弟的手機螢幕破裂出現線條,請我幫忙維修
HTC最新的旗艦機耶n_094|螢幕6吋,外觀很漂亮
機身有些微彎曲,原來是放在屁股口袋,坐下時壓破的
也趁機提醒丫弟使用時要多注意
背蓋己經微微分離,只需使用熱風槍加熱就可取下
部份背蓋帶指紋功能的機型,背蓋上會有條排線,注意取下背蓋時別把排線扯斷了
螺絲解下,塑膠蓋板取下,拆解難度很低
慢慢將電池,尾插,電池等模組一一取下
取出電池和主機板,準備與新品液晶總成裸測
開關鍵在主機板下方,使用聶子輕觸模擬按鍵壓下即可開機
裸測主機板開機功能正常
總成畫面顯示及觸控正常
接下來要將破屏拆下,中框邊緣有兩條塑膠條壓著液晶排線,要先取下
破掉的液晶總成就用力拆下他吧
在中框邊緣塗上一圈T8000膠水,準備將總成固定於中框
待膠水牢固後一一將零組件裝回
背蓋這次使用3M雙面膠來黏貼...對不是因為雙面膠買太多n_095|
一方面試試其他固定方式
另一方面是下次如再拆機時,雙面膠會比T8000好拆
組裝後功能測試正常,可以交機了n_118|

网友A:
這一台,是不是有無線充電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一台,是不是有無線充電的功能,

https://www.htc.com/tw/smartphones/htc-u11-plus/
原廠規格裡並未提到有無線充電功能
背蓋下的線圈應該是NFC天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一台,是不是有無線充電的功能,

無線充電的話...
線圈數應該會多很多才對...

网友B:
EdwardHsu123 兄
不曉得有沒有比較
雙面膠和T-8000
那一個比較好除膠

楼主:
引用 网友B:
EdwardHsu123 兄
不曉得有沒有比較
雙面膠和T-8000

雙面膠比較好除膠
T8000黏貼比較不會有縫隙,尤其用在髒汙的表面上時,黏貼效果很好

网友:
恭喜完修

那圈是NFC使用,如果是半透明版外殼的U11 PLUS,也可以直接看到該線圈

网友C:
用雙面膠這樣就失去防水功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雙面膠比較好除膠
T8000黏貼比較不會有縫隙,尤其用在髒汙的表面上時,黏貼效果很好 ...

雙面膠會硬化~我貼在車窗上的雙面膠,一年就硬化變粉了~車窗是有隔熱紙,長期在八十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雙面膠這樣就失去防水功能了~

不管什麼型號,只要拆機,防水功能一定喪失
我問過好幾個手機原廠
即便原廠拆機維修後也不保證具備擁有新品般的防水品質
至於維修時要用什麼材質黏貼,只差在進水速度快慢而己
只需提醒使用者小心使用,不要受潮才是首要
防水功能只是附加,在保護你的不小心,請別去執著他
防水手機若泡水故障,原廠初判都是認定人為損壞不提供保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雙面膠會硬化~我貼在車窗上的雙面膠,一年就硬化變粉了~車窗是有隔熱紙,長期在八十幾度~ ...

手機通常不會長時間處於高溫狀態,所以應是不至於變粉末啦
除非使用者未使用皮套,直接在背蓋裝上吸盤型的手機支架
長期使用下才有可能會把背蓋拉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一台,是不是有無線充電的功能,

感覺 蘋果的無線充電比較複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