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ynabook T75 硬碟SSHD升級SSD

楼主(2018-05-14):
新電腦也買了一年多了,舊筆電的硬碟早就跳警告
之前還壞軌不能開機,都先慢速格式化再放還原光碟的
已經太多次覺得不耐煩了,只好換一顆,不過老電腦用新硬碟有點浪費...
不撈刀了,切回正題吧n_167|
------------------------------------------------------------------------------------------------
幾天前訂的SSD來了

再來當然要拿出上次跟學姊訂的外接盒囉

開始複製硬碟囉 !!

        1. 開啟   Acronis True Image for Crucial 程式,並選擇 複製硬碟

        2. 選"自動"即可,接下來就選擇你要複製的硬碟到新的SSD上就完成了

分解電腦

打開機殼,找到硬碟,並更換 (黃色方格中)

開機測試成功

插個話,有人知道紅色框框是甚麼 ??

---------------------------------------------------------------------

※備註 :

記得關掉TPM...等防護 ( 複製完硬碟後,我忘記先把TPM關掉,再拆硬碟,結果電腦除了BIOS以外所有的裝置都讀不到,害我以為SSD掛了n_155|

网友A:
會不會是Bluetooth模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是Bluetooth模組?

不適很清楚耶~
我記得 Bluetooh和Wi-Fi模組都會接天線不是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適很清楚耶~
我記得 Bluetooh和Wi-Fi模組都會接天線不是 ??

Bluetooth
+1

參考維修手冊185頁

Toshiba Satellite U500 Maintenance Manual-E.pdf

3.52 MB, 下載次數: 11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適很清楚耶~
我記得 Bluetooh和Wi-Fi模組都會接天線不是 ??

上面那條黑黑的不是天線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面那條黑黑的不是天線嗎?

黑黑的線
好像不是天線
是連接線

類似的文件說明,都寫成 Bluetooth cable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黑黑的線
好像不是天線
是連接線

先看看圖片

上面兩片是比較早期的WI FI模組,下面左起三片是晚一些的,最右邊小小一片是近期的,上面都有兩個或三個小圓孔讓你接天線延長線到螢幕位置。
所以從WI FI模組延伸到螢幕的線應該都是天線的延長線。

网友C:
因為樓主那塊是端子頭連接的 藍芽模塊
不像大哥的螺絲孔鎖天線的 WIFI模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為樓主那塊是端子頭連接的 藍芽模塊
不像大哥的螺絲孔鎖天線的 WIFI模塊

如果是直接出排線的,天線可能就在其中一條線了。金手指的是模組化,出排線的就只能用他家的了。

楼主:
我所認識的Wi-Fi、藍芽也是長這樣...
直到 ericchou大 的爆炸圖才認識到這種樣式的模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黑的線
好像不是天線
是連接線

等比較有空閒時再打開跟大家分享裡面的內容物
這台國際保固還有一年,還是要小心翼翼

网友B:
引用 楼主:
等比較有空閒時再打開跟大家分享裡面的內容物
這台國際保固還有一年,還是要小心翼翼 ...

筆電私自拆機,不都是無保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筆電私自拆機,不都是無保了嗎?

沒有撕毀無效的保固貼紙,拆開只要不亂動or拆壞,蠻難辨識有拆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