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R9 290X 更換電容後異常

楼主(2018-05-14):
事情是這樣的 原先小弟手上的R9 290X公版運行正常,
有一天好奇拆開來看看,發現供電部分的820uf 2.5v電容有破裂,
於是動手換了一下,換好了接上 一啟動看到Direct-FET部分 瞬間發出火光,
顯卡就起飛了.. 請問單兵該如何檢修,還是有住台南的大大能幫幫我TAT...

楼主:
補充狀況一下,目前上電後 發現唯有起火發光那顆MOS沒有溫度 其他元件摸起來都有些燙手.. 小弟來爬爬文章 看看該如何下手

网友:
至少應拍些故障後"實品照片"比較好判定故障點.

网友:
可能換電容時有短路到,MOSFET掛了

网友:
這Direct fet不好買吧,只能看對岸有沒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