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YO電扇EF-1207T修理森77

楼主(2018-05-14):
經過大約一星期,三處差不多都痊癒了。
以下看圖,倒敘法。

撿到一支電扇,本來沒什麼興緻,不過看在有高檔計時功能的份上。
換溫度保險絲,接斷線,一切都是那麼的順利。
可是,高速時,軸心有點撞擊聲。
我拆裝三四次,上了好多機油,最後測試懶得裝上護網,就悲劇了

网友A:
...拆裝三四次,上了好多機油,最後測試懶得裝上護網 ...

不裝上護網的話...還可以再懶一些...
...不要裝扇葉...軸心套一條橡皮筋  這樣就觀察軸心有無轉動

科技始終來自於惰性~~

网友B:
回收場要一個葉片…

网友C:
為風扇鞠躬盡瘁默哀中..........

网友D:
我家有台電扇吹著吹著扇葉自己四分五裂,現在的環保材質有點……

网友E:
雷大這隻拳頭可以打死一隻熊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裝三四次,上了好多機油,最後測試懶得裝上護網 ...

不裝上護網的話...還可以再懶一些...

不裝扇葉,中心軸轉動沒問題。
要裝上扇葉,高速時才有一點撞擊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收場要一個葉片…

要連護網一起。
這台直徑比較小。
我家其他大台電扇的護網加扇葉,可以裝上這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為風扇鞠躬盡瘁默哀中..........

我在等,撿到下一台。扇葉換過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有台電扇吹著吹著扇葉自己四分五裂,現在的環保材質有點……

這台是,扇葉打到我的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雷大這隻拳頭可以打死一隻熊了~~~哈哈

熊......也森77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裝扇葉,中心軸轉動沒問題。
要裝上扇葉,高速時才有一點撞擊聲。

運轉時前後游離間隙過大...加一片適當厚薄的電木墊片 。

楼主:
引用 网友F:
運轉時前後游離間隙過大...加一片適當厚薄的電木墊片 。

應該是。
經過觀察,通電以後,中心軸會稍微向電扇後方移動一點。
電扇後方有一個轉向機構的金屬盒。
可能是軸尾偶爾會撞到金屬盒內壁。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該是。
經過觀察,通電以後,中心軸會稍微向電扇後方移動一點。
電扇後方有一個轉向機構的金屬盒。

軸心接近轉軸的地方,
環襯套已磨損,
加上一個墊片(不能金屬材質),
應該可以改善異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是,扇葉打到我的手

原來如此!要慶幸還好沒變成金剛飛拳…

网友:
引用 网友E:
雷大這隻拳頭可以打死一隻熊了~~~哈哈

誤會大了.....
雷大是在秀傷口,
不是秀拳頭啦~

紀阿~卡你秀秀~~

网友:
雷BOSS:有沒有看到!!~~~~~砂鍋大的拳頭!~~信不信我一拳打爆你!!

雷嫂:哭杯阿~~~~叫你修電扇哪來那麼多話阿~

网友:
不裝上護網的話,就不要裝風葉,就不會打到手了,

沒網可裝,就先這樣了,